[STM32F4] STM32F407 HAL库外扩SRAM作为默认RAM使用

楼主(2022-12-24):
       项目使用STM32F407ZET6开发,但自带的RAM空间不够,所以需要外扩SRAM作为默认的RAM来使用,使用的SRAM是IS62WV51216BLL,19条地址线,16条数据线,使用的库为HAL库。

        外扩的SRAM使用FSMC的NE3作为硬件接口,所以外扩的重要步骤其实是NE3作为SRAM的初始化。

第一步:勾选魔术棒下面的选项,这样才能使其作为默认的RAM来分配变量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anlve2/article/details/122192136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zhanlve2」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anlve2/article/details/12219

楼主:
那么我们需要先将DATA_IN_ExtSRAM添加到魔术棒C/C++选项的Define中,这样SystemInit才会调用SystemInit_ExtMemCtl函数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anlve2/article/details/122192136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zhanlve2」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anlve2/article/details/1

楼主:
    下一步就是修改寄存器的配置,SystemInit_ExtMemCtl函数407部分FSMC的配置默认是NE2的。找到407部分(有2部分,一部分为引脚配置,一部分为FSMC配置,找到有defined(STM32F407xx)字样的代码部分就是)将寄存器配置修改为以下内容
#if defined(STM32F405xx) || defined(STM32F415xx) || defined(STM32F407xx) || defined(STM32F417xx)\
|| defined(STM32F427xx) || defined(STM32F437xx) || defined(STM32F429xx) || defined(STM32F439xx)\
|| defined(STM32F469xx) || defined(STM32F479xx) || defined(STM32F412Zx) || defined(STM32F412Vx)

#if defined(DATA_IN_ExtSRAM)
/*-- GPIOs Configuration -----------------------------------------------------*/
   /* Enable GPIOD, GPIOE, GPIOF and GPIOG interface clock */
  RCC->AHB1ENR   |= 0x00000078;
  /* Delay after an RCC peripheral clock enabling */
  tmp = READ_BIT(RCC->AHB1ENR, RCC_AHB1ENR_GPIODEN);

  /* Connect PDx pins to FMC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D->AFR[0]  = 0x00CC00CC;
  GPIOD->AFR[1]  = 0xCCCCCCCC;
  /* Configure PDx pins in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
  GPIOD->MODER   = 0xAAAA0A0A;
  /* Configure PDx pins speed to 100 MHz */
  GPIOD->OSPEEDR = 0xFFFF0F0F;
  /* Configure PDx pins Output type to push-pull */
  GPIOD->OTYPER  = 0x00000000;
  /* No pull-up, pull-down for PDx pins */
  GPIOD->PUPDR   = 0x00000000;

  /* Connect PEx pins to FMC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E->AFR[0]  = 0xC00000CC;
  GPIOE->AFR[1]  = 0xCCCCCCCC;
  /* Configure PEx pins in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
  GPIOE->MODER   = 0xAAAA800A;
  /* Configure PEx pins speed to 100 MHz */
  GPIOE->OSPEEDR = 0xFFFFC00F;
  /* Configure PEx pins Output type to push-pull */
  GPIOE->OTYPER  = 0x00000000;
  /* No pull-up, pull-down for PEx pins */
  GPIOE->PUPDR   = 0x00000000;

  /* Connect PFx pins to FMC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F->AFR[0]  = 0x00CCCCCC;
  GPIOF->AFR[1]  = 0xCCCC0000;
  /* Configure PFx pins in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
  GPIOF->MODER   = 0xAA000AAA;
  /* Configure PFx pins speed to 100 MHz */
  GPIOF->OSPEEDR = 0xFF000FFF;
  /* Configure PFx pins Output type to push-pull */
  GPIOF->OTYPER  = 0x00000000;
  /* No pull-up, pull-down for PFx pins */
  GPIOF->PUPDR   = 0x00000000;

  /* Connect PGx pins to FMC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G->AFR[0]  = 0x00CCCCCC;
  GPIOG->AFR[1]  = 0x00000C00;
  /* Configure PGx pins in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
  GPIOG->MODER   = 0x00200AAA;
  /* Configure PGx pins speed to 100 MHz */
  GPIOG->OSPEEDR = 0x000C03FF;
  /* Configure PGx pins Output type to push-pull */
  GPIOG->OTYPER  = 0x00000000;
  /* No pull-up, pull-down for PGx pins */
  GPIOG->PUPDR   = 0x00000000;

/*-- FMC/FSMC Configuration --------------------------------------------------*/
  /* Enable the FMC/FSMC interface clock */
  RCC->AHB3ENR         |= 0x00000001;

楼主:
第二部分FSMC配置:
#if defined(STM32F405xx) || defined(STM32F415xx) || defined(STM32F407xx)|| defined(STM32F417xx)\
   || defined(STM32F412Zx) || defined(STM32F412Vx)
  /* Delay after an RCC peripheral clock enabling */
  tmp = READ_BIT(RCC->AHB3ENR, RCC_AHB3ENR_FSMCEN);
  /* Configure and enable Bank1_SRAM2 */
  FSMC_Bank1->BTCR[4]  = 0x00001011;
  FSMC_Bank1->BTCR[5]  = 0x00000201;
  FSMC_Bank1E->BWTR[4] = 0x0FFFFFFF;

楼主:
    需要注意的是,我是19条地址线,16条数据线,即地址为19位,数据位为16位,如果不同自己需要修改对应寄存器,包括引脚部分配置,最好能百度下这些寄存器意义,然后对照电路图设置即可。

到这步就成功了,可以写个程序验证往对应RAM地址写数据是否成功或者对应外设运行在该段RAM中是否能初始化成功,能正常使用(我自己的使用体验的话,初始化不成功,连main函数都进入不了就会跑飞)。

楼主:
隔断一下,聊一下1.使用库函数写初始化函数再在启动函数中调用的方式,还有2.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FSMC 这2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如果使用官方库而不是HAL库,是可以运行的,我使用正点原子官方库例程修改后可以运行,但是使用HAL库,直接无法进入main程序跑飞,取消勾选第一张图配置,可以正常运行,但各项外设初始化无法成功,实际上无法使用。

第二种方式,只能是不作为默认RAM使用时这样配置。

至于这2种情况是为什么,个人时间和能力有限,没有去深究

网友A:
HAL库是目前最好用的了。

网友B:
现在还有更接近底层的LL库

网友C:
还是标准库好用

网友D:
HAL库就是封装的比较猛,移植性比较强,标准库就是将寄存器封装好,移植性没有HAL好。HAL库最方便的就是可以用CUBEMX自动生成代码,动态的调用资源,不会出现地城配置上的冲突

网友E:
这个ram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F:
可以换成f411的

网友G:
FSMC的接口的访问速度很一般。

网友H:
sram怎么移植代码过去?

网友I:
STM32F407怎么直接访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