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基于MindSDK测试MM32F5270开发板IIC

楼主(2022-12-24):
本篇文章作者:7_c9dtBq
MM32F5270 是基于安谋科技的 Armv-8 架构的“星辰”STAR-MC1 处理器开发的 32 位微控制器产品.本篇文章通过调用MindSDK例程查看内部集成电路接口IIC。

1、环境配置

原本我的keil版本不能兼容MM32F5277E9P芯片包,拿到开发板当天激动的直接添加,结果就是添加芯片包成功,keil的options->target里面也能识别出MindMotion MM32F5277E9P,但是编译却会报错,经过查阅官方资料以及群友的提醒,将keil升级到5.37(必须为5.37及以上,将编译器换成version6)。

楼主:
之后再添加芯片包,编译hello world demo

楼主:
可以看到 0错误 0警告
将套件中附赠的PWLINK2的烧录器与开发板接上,keil options debug中按如下配置

楼主:
引脚口在带灵动微MM32F5的Plus-F5270开发板怎么玩? - 极术社区 - 连接开发者与智能计算生态 (aijishu.com)已有说明,接上即可。

楼主:
烧录程序

楼主:
打开串口程序,配置波特率为96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可以看到成功打印hello,world

楼主:
测试硬件IIC

环境配置完成,接下来烧写MindSDK自带的IIC例程

楼主:
static I2C_MasterXfer_Type app_i2c_xfer;
volatile static bool app_i2c_xfer_done; /* Xfer done flag. */
static uint8_t app_i2c_rx_buf[APP_I2C_BUF_LEN]; /* I2C rx buffer. */
static uint8_t app_i2c_tx_buf[APP_I2C_BUF_LEN]; /* I2C tx buffer. */

/*
* Declerations.
*/
void app_i2c_init(void);
void app_i2c_detect(void);
void app_i2c_rx_abort_callback(void *param);
void app_i2c_rx_done_callback(void *param);
void app_swdelay(uint32_t ms);

/*
* Functions.
*/
int main(void)
{
BOARD_Init();
printf("i2c_master_detect example.\r\n");

/* Initialize I2C. */
app_i2c_init();

while (1)
{
printf("press any key to detect I2C.\r\n");
getchar();
app_i2c_detect(); /* Detect operation. */
}
}

/* Detect the operation of write and read. */
void app_i2c_detect()
{
for (uint16_t i = 0x00u; i <= 0xFEu; i += 2u) /* 7bit address is (device address >> 1) ,so judge next address need add 2 in address now. */
{
printf("target: 0x%02X, ", i);

app_i2c_xfer.TargetAddr = i >> 1u; /* Setup target deveice address. */
app_i2c_xfer.Direction = I2C_Direction_Rx; /* Setup the xfer direction. */
app_i2c_xfer.TxBuf = app_i2c_tx_buf; /* Setup xfer buffer. */
app_i2c_xfer.RxBuf = app_i2c_rx_buf; /* Setup rx buffer. */
app_i2c_xfer.TxLen = APP_I2C_TX_LEN; /* Setup xfer buffer data length. */
app_i2c_xfer.RxLen = APP_I2C_RX_LEN; /* Setup xfer buffer data length. */
app_i2c_xfer.AbortCallback = app_i2c_rx_abort_callback; /* Receive abort callback. */
app_i2c_xfer.DoneCallback = app_i2c_rx_done_callback; /* Receive done callback. */
app_i2c_xfer_done = false; /* Setup xfer done flag to xfer not done. */

/* The target device address needs to be configured before enable. */
I2C_Enable(BOARD_I2C_PORT, false);
I2C_SetTargetAddr(BOARD_I2C_PORT, app_i2c_xfer.TargetAddr); /* Set target device address. */
I2C_Enable(BOARD_I2C_PORT, true);

I2C_MasterXfer(BOARD_I2C_PORT, &app_i2c_xfer);

while (false == app_i2c_xfer_done) /* Waiting for xfer done. */
{
}
app_swdelay(10u);
}
}

/* Initialize I2C. */
void app_i2c_init(void)
{
RCC_EnableAPB1Periphs(RCC_APB1_PERIPH_I2C1, true);/* Enable I2C1 clock of APB1 peripheral. */

I2C_Master_Init_Type i2c_initmaster;

/* Configure I2C initialization. */
i2c_initmaster.ClockFreqHz = BOARD_I2C_FREQ;
i2c_initmaster.BaudRate = I2C_BaudRate_100K;

/* Initialize I2C master. */
I2C_InitMaster(BOARD_I2C_PORT, &i2c_initmaster);

/* Enable I2C. */
I2C_Enable(BOARD_I2C_PORT, true);

/* Enable NVIC. */
NVIC_EnableIRQ(BOARD_I2C_IRQn);
}

/* I2C interrupt handler. */
void BOARD_I2C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flag = I2C_GetInterruptStatus(BOARD_I2C_PORT); /* Get current interrupt status. */
I2C_ClearInterruptStatus(BOARD_I2C_PORT, flag); /* Clear all software clear the interrupt. */
I2C_MasterXferHandler(BOARD_I2C_PORT, &app_i2c_xfer, flag); /* I2C master xfer interrupt handler. */
}

/* When I2C received done, use app_i2c_rx_done_callback. */
void app_i2c_rx_done_callback(void *param)
{
printf("device exists.\r\n");
app_i2c_xfer_done = true;
}

/* When I2C received abort, use app_i2c_rx_abort_callback. */
void app_i2c_rx_abort_callback(void *param)
{
printf("device not exists.\r\n");
app_i2c_xfer_done = true;
}

/* Software delay millisecond. */
void app_swdelay(uint32_t ms)
{
for (uint32_t i = 0u; i < ms; i++)
{
for (uint32_t j = 0u; j < (CLOCK_SYS_FREQ / 1000u); j++)
{
__NOP();
}
}
}

楼主:
烧写成功,打开串口

楼主:
按照源码的逻辑,输入任意值即可检测,这里我输入1
可以看到检测到0xA0设备地址了

楼主:
总结
MindSDK集成了大部分外设库文件,快速上手开发神器,最近时间过于仓促,拿到手后爱不释手(可怜学生党),也没有空余的时间去体验开发板的其他功能,好在有强大的MindSDK的强大助力,等这段时间实习的事情忙完后,再来把MM32F5270系统开发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