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37测评】COREMARK测试

楼主(2022-12-24):
288MHz,M4F核心,这一看就是运算能力很强的MCU,那么速度到底有多高,照例用coremark测试一下。
下载测试程序,串口输入 core_main 命令启动测试,记得尾部换行。

1、将优化等级调至-O0测一下,如下图所示:只有可怜的178分,不过没关系,正常项目又不会用-O0。
2、将优化等级调至最常用优化等级之一,-O2,结果如下所示:666分,真是个老6。速度有了质的飞跃。
3、常用优化等级之二,-Os, balance,结果如下:578分,速度略低于 -O2,但生成的代码量比-O2少20%。资源紧张比较有优势。
4、常用优化等级之三,-Oz,结果如下:514分,相比-Os又低了一点。当然了代码量也有所下降,不过不明显,相比-Os只减少了7%左右。
5、最后来个最高速优化-Ofast,虽然实际用途不大,但可将处理能力发挥到极致。如下所示,842分。但代码容量将近-Oz的1.5倍。

经过上面的测试,大约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厂商的例程把优化等级默认为-O2了。容量与速度兼备。欢迎各位小伙伴测试其他各种优化模式。

代码托管在GITEE,后面评测会一直用这个仓库更新。
https://gitee.com/aple_sun/atf437-start

网友A:
比较权威的产品测评帖子了。

网友B:
这个得分在哪里看排行榜的?

网友C:
COREMARK能把硬件乘法器之类的也应用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REMARK能把硬件乘法器之类的也应用上的吗?

乘法是M4的标准指令集,你程序写了乘法运算编译器会自动将其编译为乘法指令,不需要软件干预。

网友D:
M4F内核与M4内核有哪些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M4F内核与M4内核有哪些区别呢?

M4F比M4多了FPU,其它一样。 没有特殊说明的话,大多数场合统称M4。

网友E:
学习一下COREMARK,这个没有用过。

网友F:
这个跟优化等级也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跟优化等级也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优化等级影响程序运行速度,coremark分数会有很大区别。 从测试结果来看,-Ofast的执行速度大约是-O0的5倍。

网友G:
如何实现电脑的接口?

网友H:
有官网的排行榜吗?

网友I:
这个COREMARK可以测试哪些设备?

网友J:
这个排行在哪里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COREMARK可以测试哪些设备?

单片机都可以,不过RAM要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排行在哪里看?

排行榜应该是没有的,每种芯片学习的时候可以测试下,作为参照STM32F103@72MHz的跑分大约135分。对比一下对芯片性能基本有个认识就可以了。

网友K(2023-02-07):
M4F比M4多了F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