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RTC备份寄存器BKP的使用

楼主(2022-12-24):
    在GD官网例程中没有给出GD32F407 BKP的示例代码,在网友提供的代码基础上重新使用了GD官网pmu库文件,按照流程重写了读和写的方法,供大家在使用中参考。。。#include "gd32f4xx_rtc.h"
  1.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p></p><div><div>#include "gd32f4xx_pmu.h"</div></div><div></div>
//初始化
void BKPSRAM_int(void)
{
        //BKPSRAM_BASE
        //*(__IO uint16_t *) (BKPSRAM_BASE + offset) = 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启用压水堆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BKPSRAM);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能够访问到备份域
                                pmu_backup_ldo_config( PMU_BLDOON_ON);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BKPSRAM, ENABLE);    //启用备份SRAM时钟
                                pmu_backup_write_enable();
        //PWR_BackupRegulatorCmd(ENABLE);                            //启用备份SRAM的低功耗稳压器,以保持它在VBAT模式的内容
                                pmu_low_driver_mode_enable(PMU_LOWDRIVER_ENABLE);
       // while(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BRR) == RESET) {}         //等到备份SRAM的低                                        功耗稳压器已准备就绪
                                while(pmu_flag_get(PMU_FLAG_BLDORF)==RESET){}

}

楼主:
//BKPSRAM数据读取
uint16_t Rd_s16_BKPSRAM(uint16_t add)
{
        uint32_t offset=0;
        offset=(0x07ff&add)*2;
        return *(__IO uint16_t *) (BKPSRAM_BASE + offset);
}

楼主:
//BKPSRAM数据写
void Write_s16_BKPSRAM(uint16_t add,uint16_t d)
{
       uint32_t offset=0;
        offset=(0x07ff&add)*2;
        *(__IO uint16_t *) (BKPSRAM_BASE + offset) = d ;
}

楼主:
//测试:
void main(void){
        uint16_t res;
        BKPSRAM_int();
        res=Rd_s16_BKPSRAM(RTC_BKP0);
        if(res==0x0B)Write_s16_BKPSRAM(RTC_BKP0,0X0A);
        printf("%x\r\n",res);
        res=Rd_s16_BKPSRAM(RTC_BKP0);
        printf("%x\r\n",res);
        Write_s16_BKPSRAM(RTC_BKP0,0X3F);
}

楼主:
在系统重启后,赋值的BKP0值不应该变化,表示配置成功.

网友A:
这个可以有秒中断产生的吗?

网友B:
如何保存日期到这个寄存器中呢?

网友:
感觉备份寄存器BKP用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C:
备份寄存器BKP可以保存多少个字符的?

网友D: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E:
RTC有什么数据可以保存呢?

网友F:
VBAT可以使用多长时间?

网友G:
备份寄存器BKP可以保存参数的吗?

网友H:
备份寄存器BKP只能是说明已经授时了。

网友I:
是否可以保存闹钟到这个寄存器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