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关于电机驱动芯片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2-12-24):
因为做电机相关,上位机用网口通讯,查了一下手册基本通用MCU里面有Ethernet口,电机MCU里面没有usb接口也没有ethernet接口,像这种情况咱们有专业的网口转换推荐嘛?

网友A:
电机强干挠源,USB/Ethernet都不能好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强干挠源,USB/Ethernet都不能好好工作。

我们这电机驱动目前都是ethercat通信

网友B: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使用外部的以太网通讯模块

网友C:
现有的电机专用的mcu中居然没有一种是带以太网口的?!

网友D:
可以买比较成熟的wifi模块来使用 非常的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机强干挠源,USB/Ethernet都不能好好工作。

也不是完全不能正常工作  在一些硬件上处理好了就可以

网友F:
但是为什么电机的mcu上边不加这个功能呢

网友G:
如果芯片本身就没有以太网接口 那就得选用其他控制方式的以太网芯片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现有的电机专用的mcu中居然没有一种是带以太网口的?!

F460有ETH接口……也可以做电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