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MA35D1] LVGL with Wayland 修复窗口标题显示

楼主(2022-12-24):
官方LVGL with Wayland没有显示标题栏,现在这个问题被Nuvoton修复了。

楼主:
LVGL: Window Title Not Displayed in Wayland #260
https://github.com/lvgl/lv_drivers/issues/260

楼主:
将MA35D1接上USB鼠标,长按中间键直到光标变成“等待”,按下“左键”开始旋转窗体。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标准函数嘛?貌似windows下的C语言中应该就是标准的函数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标准函数嘛?貌似windows下的C语言中应该就是标准的函数库吧

如果你不了解Wayland,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Wayland是运行在Linux下的窗口管理器,与Windows下的窗口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不了解Wayland,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Wayland是运行在Linux下的窗口管理器,与Windows下的窗 ...

哦,谢谢!linux确实用的比较少

网友B:
这个看着很炫酷啊,学习一下。

网友C(2025-11-11):
修复 MA35D1 上 LVGL with Wayland 的窗口标题显示,需检查 Wayland 协议中窗口元数据设置,确保 LVGL 正确调用 wl_shell_surface_set_title 接口。确认字体文件已加载且支持标题字符集,调整 LVGL 主题的标题栏样式配置。更新 Wayland compositor(如 Weston)至兼容版本,通过日志排查标题属性传递异常,重新编译验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