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为什么很多RISC-V还不支持jlink调试?

楼主(2022-12-24):
为什么很多RISC-V还不支持jlink调试?是因为协议不支持SWD么还是为啥?

网友A(2023-02-02):
应该支持jlink调试吧

网友B:
这个不是很清楚,但是RISC-V也是使用的SWD接口的啊

网友C:
协议一样吧,可能还没兼容到jlink?

网友D:
你是用的那款MCU啊?

网友E:
用人家官方提供的仿真器不就行了么,非得考虑用jlink啊

网友F:
我觉得jlink应该能支持,但是有些时候是芯片厂家不支持的

网友G:
协议肯定是支持的啊,都是SWD协议的

网友H:
你可以问问原厂,尤其是你想要用的这款MCU的原厂技术才行

网友I:
都是支持的,但jlink好像得改成什么模式吧,不是很懂

网友J:
我一般都是用沁恒的WCHlink来调试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