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W515x GPIO翻转速度怎么提升?

楼主(2022-12-24):
GPIO could toggle the I/O output level in single AHB cycle by writing 1 to the corresponding
bit of GPIOx_TG register. The output signal frequency could up to the half of the AHB clock

参考手册中这么说,但实测下来GPIO翻转的速度只能到11MHz左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有太注意到。

网友B:
这个硬件决定的。

网友C:
翻转速度有什么要求的吗?

网友D:
配置IO的翻转速度了。

网友E:
可能是示波器跟不上速度吧。

网友F:
翻转速度最大就是50Mhz吧。

网友G:
你怎么测的?while循环然后一直翻转IO?

网友H:
估计是测试方式有问题吧,你要看它从高到低用了多久的时间。

网友I:
GPIO的速率不知道是指的速率,不一定是翻转速率哦。

网友J:
GPIO的最大翻转速率受MCU内部设计决定了的

网友K:
GD的mcu,6个clk一条赋值指令,w515的180M主频,1s最多执行30M指令。gpio拉高拉低两条指令,极限反转速度应该是15M。你可以试着将寄存器操作叠在一起,不用while循环测试一下。加了while循环,一个反转就需要3条指令了,差不多10M。另外,拉低会比拉高操作快一些,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L:
你用寄存器的方式试试

网友M:
如果用库函数的话,属实速度会慢下来一些

网友N:
按理来说,应该差不了这么多吧

网友O:
你看看你的时钟配置呗,都是多少?

网友P:
一般情况就跟库函数有关系,要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话,会快很多

网友Q:
属实,速度不会太快,毕竟IO也有限制的

网友R:
这个最好问问他家的技术原厂,估计能有好的办法能帮忙提提速?

网友S:
楼主是用示波器测试的吗?

网友T:
这个没啥好办法,速度属实是有限制的

网友U:
你要是想要高速的话,最好用FPGA,能好点

网友V:
翻转速度你是怎么进行测试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GD的mcu,6个clk一条赋值指令,w515的180M主频,1s最多执行30M指令。gpio拉高拉低两条指令,极限反转速度应 ...

所以这个测试和引脚的实际翻转速度是有区别的。

网友W:
IO的速度并不等于高低电平切换的频率。

网友H:
IO速度没有太高的要求,没必要测这个速度。

楼主(2023-01-25):
引用 网友B:
这个硬件决定的。

是的,硬件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最好问问他家的技术原厂,估计能有好的办法能帮忙提提速?

就是现在联系不上,现在GD的技术原厂已经很难联系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属实,速度不会太快,毕竟IO也有限制的

看芯片的设计,有的芯片翻转可以很块,GD这颗料看手册描述应该是可以很快的。跟GD其余的芯片描述都不一样。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看芯片的设计,有的芯片翻转可以很块,GD这颗料看手册描述应该是可以很快的。跟GD其余的芯片描述都不一样 ...

那你用DMA试试。我F303用TIMER触发DMA操作GPIO,最大反转速度也就10M不到,和直接操作GPIO的速度差不多。如果发PWM波的话,GPIO最大输出50M不到,可能手册的最大GPIO翻转速度是指外设能够操作的上线?

网友X(2023-03-02):
这个是跟硬件有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