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现在开发RISC-V都用什么IDE?

楼主(2022-12-24):
现在开发RISC-V都用什么IDE?只能用MounRiver Studio么?

网友A:
看用哪家芯片,就找用的人多的呗,每个厂家也会有推荐的,ARM推荐ADS,那么沁恒推荐MounRiver Studio。厂家也会给出模板demo,魔改开源工具的,也可能搭配私有的烧写工具,如芯来的蜂鸟,晶华微的SDIC Writer这种,不匹配的也用不了啊。。。只是C编辑器的话,vscode,sourceinsight, eclipse CDT都不错。开源GCC可去官网下逐个源文件写makefile、写头文件引用最后和库链接到一起。MounRiver Studio这些编译器只是让人图形化管理,定义配置参数、全局宏把一些工具统统弄到一起。

网友B:
你需要开发什么RISC-V芯片 呢?

网友C:
感觉MounRiver Studio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D:
现在开发可以自己搭建开发环境的。

网友E:
现在都是使用的MRS开发的。

网友F:
RISC-V芯片每家都有自己的IDE,,不像ARM那么统一。。

网友G(2023-02-04):
这个可以VScode搭建开发环境。

网友H:
可以自己搭建相关的开发环境的。

网友I:
现在最好用的还是MounRiver Studio的。

网友J:
MounRiver Studio 推荐使用。

网友:
MounRiver Studio不好用的吗?

网友K:
用MounRiver Studio是比较好的

网友L:
都可以啊,你习惯用什么开发环境都行,其实就是个文本编辑器,编译部分都是一样的

网友M:
你要自己搭建环境的话,估计会有GCC之类的吧

网友N:
我觉得risc-v不想arm这种成熟,所以环境还是能别自己弄,就别自己弄了

网友O:
我是用的MounRiver Studio,感觉比较好用

网友P:
也不是只能的啊,也有厂家自己的IDE的

网友Q:
你可以去risc-v官网找找看啊,看都支持什么IDE编译呗

网友R:
你可以用vscode+编译risc-v的环境试试

网友S:
我用MounRiver Studio这个感觉不太习惯,可能是因为用keil用多了,导致的吧

网友T:
你用谁家的芯片,就问问他家是否有自家的IDE,这样开发起来方便厂家技术支持

网友U:
我觉得MounRiver Studio相对容易使用。

网友V(2023-03-07):
MounRiver Studio这些编译器非常完美的。

网友W:
MounRiver Studio这个就非常的好用一些的。

网友X:
推荐使用MounRiver Studio,对RISC-V开发的。

网友Y:
我觉得Segger的Embedded Studio不错,支持Windows/Linux/Mac OS,支持J-Link(毕竟是自家产品)。

网友Z:
我都用VSCode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我觉得Segger的Embedded Studio不错,支持Windows/Linux/Mac OS,支持J-Link(毕竟是自家产品)。 ...

J-Link 可以烧录RISC-V的芯片吗?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J-Link 可以烧录RISC-V的芯片吗?

到Segger官网查了一下,Embedded Studio for RISC-V,好像真可以!

网友AC:
mrs整体好用的,方便

网友AD:
MounRiver Studio最爽的地方就是自带开发模板,代码自动补全、代码跳转。编译速度还不错。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到Segger官网查了一下,Embedded Studio for RISC-V,好像真可以!

Embedded Studio for RISC-V 对国产的 RISC-V 系列芯片支持得好吗?

网友AB(2023-04-06):
引用 网友AA:
Embedded Studio for RISC-V 对国产的 RISC-V 系列芯片支持得好吗?

抱歉,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