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L110系列单片机允许的最大上拉电阻值时多少?

楼主(2022-12-24):
HC32L110系列单片机允许的最大上拉电阻值时多少?

网友A:
这没有特别要求吧,但你接了上拉电阻后,悬空状态下要能识别到高电平即可(同时要兼顾抗干扰).

网友B:
这个上拉电阻没有一个计算公式 一般就是经验值了

网友C:
我们一般使用的上拉电阻的范围就是在4.7K到10K之间

网友D:
我们一般接入的上拉电阻也就是10K了  这个不分单片机型号的

网友E:
其实不用纠结这个 我们接上拉电阻主要是为了电平的稳定

网友F: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基本上通用的上拉电阻都在4.7到10的范围内  特殊的就说不好了

网友G:
不用纠结上限值 就是为了初始电平的稳定

网友H(2023-02-02):
需要根据电压和限流大小计算的 。

网友I:
上拉电阻越大,驱动能力越差的。

网友J:
一般都是10k左右就行的。

网友:
HC32L110的灌电流是多大限制呢?

网友K:
这个是需要根据外设设置的。

网友L:
可以使用驱动芯片实现最大能力的驱动。

网友M:
大体的估算一个数值就行了。

网友N:
看你自己的要求,引脚需要的驱动力等。

网友O:
如果速度要求快的话,电阻不要太大。

网友P:
看你要驱动什么外设了,如果是IIC建议最大不超过100K。

楼主:
目前使用1M正常

网友Q(2023-07-12):
随便啊,这个得看你电路设计

网友R:
一般都是10K吧,能合适一些

网友S:
你看看你的要求,看看电流的需求之类的

网友T:
我觉得为了稳定可靠,一般都会考虑用10K的电阻吧

网友U:
没有允许的最大值,但大多数是4.7-10K这种

网友V:
这个有啥允许不允许的啊

网友W:
可以用100K以内,大于1K好像都行

网友X:
芯片手册上也没写过这个参数,估计随便吧

网友Y:
看你需求,没有上限的

网友Z:
上拉不都是为了提高驱动能力么?你看你需要多大的电流呗,计算下

网友AA:
上拉太大抗干扰性就差了。

网友P:
这个感觉没有太大的限制吧,只要别上M以上应该都没啥问题。

楼主(2023-11-20):
现在基本上都是1M~2.2M的低功耗应用,如果太小的话,功耗就上去了

网友AB:
正常10K这样就可以了,不懂的可以3284494788@qq.com

网友AC:
一般使用什么类型的微控制器?

网友AD:
无论微控制器型号如何,我们通常连接的上拉电阻只有10k

网友AE(2024-01-02):
它需要根据电压和电流的极限幅度来计算。

网友AF:
上拉电阻阻值和IO速率和驱动能力有关系

网友AG:
这取决于您自己的要求,例如引脚所需的驱动力。

网友AH:
在选择上拉电阻时,建议参考相关资料和设计指南,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I:
HC32L110系列单片机允许的最大上拉电阻值取决于具体的应用环境和设计需求。

网友AJ:
根据I2C、UART等接口规范的要求来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这些接口通常对总线上的上拉电阻有明确的规定。

网友AK:
保证在系统工作电压下,通过上拉电阻能够将IO口电平可靠地上拉到逻辑高电平。

网友AL:
上拉电阻值限制取决于单片机型号和应用场景。

网友AM:
通常情况下,HC32L110系列单片机内部的上拉电阻器可以提供100kΩ至1MΩ之间的电阻值。

网友AN:
在选择上拉电阻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网友AO:
在华大HC32L110系列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中,并没有直接提供GPIO引脚上拉电阻的最大值。

网友AP:
需要使用外部上拉电阻以达到特定的需求

网友AQ:
通常在1k到10k之间选取。

网友:
考虑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的速度要求,较高的上拉电阻会导致边沿速度变慢,影响通信速率或导致噪声敏感性增加。

网友AR:
上拉电阻的大小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和外设需求来选择。

网友AS:
为了确保单片机的正常工作,外部上拉电阻器的电阻值通常需要在这个范围内。

网友AI:
考虑I/O口输出低电平时的电流消耗和功耗,以及系统的最大允许功耗。

网友AT:
HC32L110系列单片机允许的最大上拉电阻值,这个信息通常可以在单片机的技术手册或数据手册中找到

网友AU:
一般情况下,上拉电阻的值在1kΩ至10kΩ范围内均可。

网友AV:
请参考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以获取详细的上拉电阻器限制。

网友AI:
上拉电阻的选择不仅要考虑阻值大小,还要考虑功耗和芯片的灌电流能力等因素。

网友AW:
从节约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电阻大,电流小。
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电阻小,电流大。
对于高速电路,过大的上拉电阻可能导致信号边沿变平缓。

网友AX:
HC32L110系列单片机的I/O口上拉电阻的典型值为10kΩ。

网友AY:
这个要看是什么外设接口,最好是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AZ:
这取决于您本身的请求,比方io所需的驱动力。

网友BA:
hc32l110目前的限制是什么?

网友BB:
通常是10k,还能更合适吗

网友P:
上拉电阻值的限制取决于微控制器的型号和应用场景。

网友BC(2024-02-02):
这取决于你想要驱动什么样的外设。

网友N:
这个上拉阻力没有计算公式,通常是一个经验值

网友O:
通常10k左右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