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D LINK PRO怎么改成上电直接5V?

楼主(2022-12-25):
RD LINK PRO怎么改成上电直接5V?

网友:
在ISP工具或者KEIL仿真器配置里设置

网友A:
这个支持5V电压啊?

网友B:
您好,RD LINK PRO上电后烧录电压默认3.3V,5V烧录需要手动在上位机选择。

网友C:
默认是3.3,需要自己改

网友D(2023-02-02):
RD LINK PRO还能软件配置?

网友E:
把单片机修改为3.3v不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