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几种常见的共射极放大器应用电路

楼主(2022-12-25):
<
#申请原创#
共射极放大器(Common EmitterAmplifier)是一种常见的电子放大器类型,它使用了共射极放大原理来实现放大。共射极放大器的结构包括三个部分:放大器晶体管、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在共射极放大器中,晶体管的共射极(也称为基极)连接着输入电路,而晶体管的集电极连接着输出电路。输入电路由一个可调电阻和一个固定电阻组成,输出电路由一个可调电阻和一个负载电阻组成。当输入信号通过输入电路进入晶体管时,晶体管就会对信号进行放大,并将放大后的信号输出到输出电路中。
共射极放大器的放大系数可以通过控制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通常,输入电阻越大,放大系数就越小;输出电阻越大,放大系数就越大。此外,共射极放大器也有一些其他的特性,比如低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较低的带通插损、较高的带阻插损等。共射极放大器常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包括收音机、电视机、扬声器等。它们可以用来放大输入信号的幅度,从而使信号能够在较远的距离传输,或者使得信号能够在较小的功率下被检测到。共射极放大器也可以用于各种电子测量设备中,例如电子万用表、示波器等,用来放大被测信号的幅度,从而提高测量的精度。
在使用共射极放大器时,需要注意一些事项,包括保持晶体管的正向偏置、避免过载、避免输入电平过高等。如果不注意这些事项,共射极放大器可能会失效或者损坏。
今天就介绍一下几种常见的共射极放大器应用电路。
1.用于驱动继电器的简单共射极放大器
使用简单的共发射极电路来操作继电器通常很有用。需要注意开关和保持继电器所需的电流,并且必须有足够的电流流过基极电路,以使所需的电流流过集电极电路。对于许多继电器,电阻器 R1 可以约为 2k2,R2 约为 22k,但这些必须在电子电路设计中进行计算以提供所需的电流。需要注意的是,当输入电压较高时,继电器被激活。此时集电极打开并且集电极电压被拉低时,继电器线圈可以看作是一个电感,续流二极管是为了抑制流过继电器线圈的电流关闭时感应的反电动势,这对于防止晶体管损坏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续流二极管,该反向电动势的大小与L*di/dt有关,L可以看作是继电器线圈电感,di/dt可以认为是三极管完全关闭的时间,此电压一般在100V左右,可以示波器抓取。
2.使用单基极偏置晶体管的共发射极电路
这种类型的共发射极电路非常简单,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电子元件的数量,并使用单个电阻器作为基极偏置。
R1 限制基极电流,防止基极发射结损坏。应该计算它以提供足够的集电极电流和晶体管的最小电流增益,并包括一些余量以确保它正确打开。
R3是共发射极放大器内的集电极负载电阻。假设电子电路设计被用作线性放大器,计算它的值以便在静态集电极电流下它将下降一半的轨电压。
3.具有直流偏置和交流耦合的共发射极晶体管放大器
下面的电路显示了共发射极放大器的电子电路设计,带有电阻器以提供线性操作所需的偏置以及用于交流操作的耦合和去耦电容器。
R1, R2这些电阻器为晶体管的基极提供偏置。
R3   这是共发射极放大器内的集电极负载电阻。
R4   共发射极放大器中的此电阻器提供直流反馈,以确保维持电路工作的直流条件。
C1、C2这些电容器在级之间提供交流耦合。电容的选型需要注意在工作频率下阻抗要小。
C3   这是一个旁路电容。R4会降低电路的增益。通过增加C3可以绕过电阻器,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交流增益。

跟着楼主学习了,总结的非常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