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53基于LL库、HAL库两种库RTC闹钟唤醒

楼主(2022-12-25):
STM32L053闹钟唤醒:
设置实现原理,当闹钟时间==日历时间时,闹钟中断产生,但是闹钟中断与外部中断线17相连,所以如果不初始化外部中断线17,则无法进入RTC中断服务函数。
目的:实现毫米级闹钟中断唤醒睡眠模式
设置日历时间=闹钟时间,启用闹钟的亚秒寄存器,用亚秒寄存器产生毫秒级的计时
进入中断之后,再重新设置日历时间=闹钟时间。
注意:中断之中也要清除外部中断标志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火红色祥云」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739167/article/details/108038431

楼主:
HAL库
RTC_HandleTypeDef hrtc;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AlarmTypeDef sAlarm = {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TC中断初始化,用于睡眠定时唤醒
  * @param
  * @retval
  */
void rtc_INT_init(uint16_t ms)
{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LL_RTC_SetHourFormat(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HourFormat);
  hrtc.Init.AsynchPrediv = 36;                                                                                                //LL_RTC_SetAsynchPrescaler(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AsynchPrescaler);
  hrtc.Init.SynchPrediv = ms;                                                                                                    //LL_RTC_SetSynchPrescaler(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SynchPrescaler);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
  hrtc.Init.OutPutRemap = RTC_OUTPUT_REMAP_NONE;                        //LL_RTC_DisableOutRemap(RTC_TypeDef *RTCx);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LL_RTC_SetOutputPolarity(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Polarity);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LL_RTC_SetAlarmOutputType(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Output);
  HAL_RTC_Init(&hrtc);

  /** Initialize RTC and set the Time
  */
  sTime.Hours = 0x08;                                                                                                    //LL_RTC_TIME_SetHour(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Hours)
  sTime.Minutes = 0x30;                                                                                                    //LL_RTC_TIME_SetMinute(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Minutes)
  sTime.Seconds = 0x10;                                                                                                    //LL_RTC_TIME_SetSecond(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Seconds)
  sTime.TimeFormat = RTC_HOURFORMAT12_AM;                                                        //LL_RTC_TIME_SetFormat(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TimeFormat);
  s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                //LL_RTC_TIME_DisableDayLightStore(RTC_TypeDef *RTCx)
  s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
  HAL_RTC_SetTime(&hrtc,&sTime,RTC_FORMAT_BCD);

  /** Enable the Alarm A
  */
  sAlarm.Alarm = RTC_ALARM_A;                                                                                                    //LL_RTC_ALMA_Enable(RTC_TypeDef *RTCx)
  sAlarm.Alarm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MONDAY;                                //LL_RTC_ALMA_SetWeekDay(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WeekDay)
  sAlarm.AlarmDateWeekDaySel = RTC_ALARMDATEWEEKDAYSEL_WEEKDAY;
  sAlarm.AlarmMask = RTC_ALARMMASK_DATEWEEKDAY;                                //LL_RTC_ALMA_SetMask(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Mask)
  sAlarm.AlarmSubSecondMask = RTC_ALARMSUBSECONDMASK_NONE;//LL_RTC_ALMA_SetSubSecondMask(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Mask)
  sAlarm.AlarmTime.TimeFormat = RTC_HOURFORMAT12_AM;        //LL_RTC_ALMA_SetTimeFormat(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TimeFormat);
  sAlarm.AlarmTime.Hours = 0x08;                                                                                        //LL_RTC_ALMA_SetHour(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Hours)
  sAlarm.AlarmTime.Minutes = 0x30;                                                                                //LL_RTC_ALMA_SetMinute(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Minutes)
  sAlarm.AlarmTime.Seconds = 0x10;                                                                                //LL_RTC_ALMA_SetSecond(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Seconds)
  sAlarm.AlarmTime.SubSeconds = 1;                                                                                //LL_RTC_ALMA_SetSubSecond(RTC_TypeDef *RTCx, uint32_t Subsecond)
  HAL_RTC_SetAlarm_IT(&hrtc,&sAlarm,RTC_FORMAT_BCD);

        HAL_NVIC_SetPriority(RTC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RTC_IRQn);

        __HAL_RCC_RTC_ENABLE();                                                                                                    //LL_RTC_EnableIT_ALRA(RTC_TypeDef *RTCx)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RTC_IRQn 0 */

  /* USER CODE END RTC_IRQn 0 */
  HAL_RTC_AlarmIRQHandler(&hrtc);
  /* USER CODE BEGIN RTC_IRQn 1 */

  /* USER CODE END RTC_IRQn 1 */
}

uint32_t count=0;
/* USER CODE BEGIN 1 */
void HAL_RTC_AlarmAEventCallback(RTC_HandleTypeDef *hrtc)
{
        count++;
        debug_print(0, "Enter Count%d\r\n",count);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

楼主:
LL库
void rtc_INT_init(uint16_t ms)
{
        LL_RTC_InitTypeDef RTC_InitStruct = {0};
  LL_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 {0};
  LL_RTC_AlarmTypeDef RTC_AlarmStruct = {0};
        LL_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 {0};
        LL_RTC_TimeTypeDef RTC_ALMA_InitStruct = {0};

        LL_RCC_EnableRTC();

        NVIC_SetPriority(RTC_IRQn, 2);
  NVIC_EnableIRQ(RTC_IRQn);

  /**/
        EXTI_InitStruct.Line_0_31 = LL_EXTI_LINE_17;
  EXTI_InitStruct.LineCommand = ENABLE;
  EXTI_InitStruct.Mode = LL_EXTI_MODE_IT;
  EXTI_InitStruct.Trigger = LL_EXTI_TRIGGER_RISING;
  LL_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RTC_InitStruct.HourFormat=LL_RTC_HOURFORMAT_24HOUR;
        RTC_InitStruct.AsynchPrescaler=36;
        RTC_InitStruct.SynchPrescaler=ms;
        LL_RTC_Init(RTC, &RTC_InitStruct);

        RTC_TimeStruct.TimeFormat=LL_RTC_TIME_FORMAT_AM_OR_24;
        RTC_TimeStruct.Hours=0x8;
        RTC_TimeStruct.Minutes=0x30;
        RTC_TimeStruct.Seconds=0x10;
        LL_RTC_TIME_Init(RTC, LL_RTC_FORMAT_BCD, &RTC_TimeStruct);

        RTC_ALMA_InitStruct.TimeFormat=LL_RTC_TIME_FORMAT_AM_OR_24;
        RTC_ALMA_InitStruct.Hours=0x8;
        RTC_ALMA_InitStruct.Minutes=0x30;
        RTC_ALMA_InitStruct.Seconds=0x10;
        LL_RTC_TIME_Init(RTC, LL_RTC_FORMAT_BCD, &RTC_ALMA_InitStruct);

        RTC_AlarmStruct.AlarmDateWeekDay=RTC_WEEKDAY_MONDAY;
        RTC_AlarmStruct.AlarmDateWeekDaySel=LL_RTC_ALMA_DATEWEEKDAYSEL_WEEKDAY;
        RTC_AlarmStruct.AlarmMask=LL_RTC_ALMA_MASK_DATEWEEKDAY;
        RTC_AlarmStruct.AlarmTime=RTC_ALMA_InitStruct;
        LL_RTC_ALMA_Init(RTC, LL_RTC_FORMAT_BCD, &RTC_AlarmStruct);

        LL_RTC_DisableWriteProtection(RTC);
        LL_RTC_ALMA_SetSubSecond(RTC, 1);
        LL_RTC_ALMA_SetMask(RTC, LL_RTC_ALMA_MASK_DATEWEEKDAY);
        LL_RTC_ALMA_SetSubSecondMask(RTC, 0xF);

        LL_RTC_ALMA_Enable(RTC);
        LL_RTC_EnableIT_ALRA(RTC);
        LL_RTC_EnableWriteProtection(RTC);
}

void RTC_IRQHandler(void)
{
        LL_RTC_TimeTypeDef RTC_RstTimeStruct = {0};
        if(LL_RTC_IsActiveFlag_ALRA(RTC))
        {
                printf("IRQn WKUP Timer Enter...\r\n");
                LL_RTC_ClearFlag_ALRA(RTC);
                LL_EXTI_ClearFlag_0_31(LL_EXTI_LINE_17);
        }
        RTC_RstTimeStruct.TimeFormat=LL_RTC_TIME_FORMAT_AM_OR_24;
        RTC_RstTimeStruct.Hours=0x8;
        RTC_RstTimeStruct.Minutes=0x30;
        RTC_RstTimeStruct.Seconds=0x10;
        LL_RTC_TIME_Init(RTC, LL_RTC_FORMAT_BCD, &RTC_RstTimeStruct);
}

网友A:
LL库还在使用的吗?

网友B:
标准库是不是已经停更了,现在都说HAL 库是主流了

网友C:
只要能实现功能,那个方法都可以

网友D:
网上有教程可以学习的吗?

网友E:
俩个对比,楼主这个不错,不过现在是不是hal库用的多啊

网友F:
RTC掉电数据丢失怎么解决呢?

网友G:
HAL库的RTC有bug

网友H:
hal设置不了RTC的时间呢

网友I:
这个RTC精度怎么样

网友J:
STM32L053可以设置多少个RTC时钟呢

网友K:
还可以ms的时间唤醒闹钟的吗?

网友L:
LL库好用吗?

网友M(2023-02-02):
stm32 rtc时钟可以用内部时钟吗

网友N:
STM32 中 RTC_Init()是库函数吗?

网友K:
stm32的rtc外接纽扣电池电压多少

网友O:
stm32rtc后备电池掉电很快

网友P:
俩个库那个用着顺手就用呗,HAL用的多点

网友Q:
STM32 RTC 使用晶振是不是有很严格的要求

网友R:
STM32的 RTC掉电后还继续计数吗?

网友S:
stm32的rtc与外界时间怎么校准的

网友G:
STM32的RTC能产生毫秒级的中断吗

网友T:
stm32中vbat引脚是什么用

网友U:
stm32rtc用电阻分压供电可以吗

网友V:
stm32芯片自带的RTC和DS1302的实时时钟区别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