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FID无线射频技术(RC522刷卡模块)

楼主(2022-12-25):
RFID的概念
 射频识别,即RFID是Radio Frequency Ident ificat ion的缩写,又称无线射频识别,是一.种通信技术,可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而无需识别系统与特定目标之间建立机械或光学接触。一套完整RFID硬件统由Reader 与Transponder 两部份组成,其动作原理为由Reader 发射一特定频率之无限电波能量给Transponder,用以驱动Transponder电路将內部之ID Code送出,此时Reader便接收此ID Code Transponder的特殊在于免用电池、免接触、免刷卡故不怕脏污,且晶片密码为世界唯一无法复制, 安全性高、长寿命。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y黎好好」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771489/article/details/124079134

楼主:
RFID的工作原理
 射频识别系统的基本模型如图所示。其中,电子标签又称为射频标签、应答器、数据载体;阅读器又称为读出装置,扫描器、通讯器、读写器(取决于电子标签是否可以无线改写数据)。电子标签与阅读器之间通过耦合元件实现射频信号的空间(无接触)耦合、在耦合通道内,根据时序关系,实现能量的传递、数据的交换。

楼主:
RFID中间件的概念
 为解决分布异构问题,大们提出了中间件(middleware)的概念。中间件是位于平台(硬件和操作系统)和应用之间的通用服务,这些服务具有标准的程序接口和协议。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和硬件平台,它们可以有符合接口和协议规范的多种实现。

楼主:
RFID中间件具有以下特点:
  独立于架构( Insulat ion Infrastructure) RFID中间件独立并介于RFID读写器与后端应用程序之间,并且能够与多个RFID读写器以及多个后端应用程序连接,以减轻架构与维护的复杂性。
  数据流(DataFlow)RFID的主要目的在于将实体对象转换为信息环境下的虚拟对象,因此数据处理是RFID最重要的功能。RFID中间件具有数据的搜集、过滤、整合与传递等特性,以便将正确的对象信息传到企业后端的应用系统。
  处理流(Process Flow) RFID中间件采用程序逻辑及存储再转送(Store-and -Forward)的功能来提供顺序的消息流,具有数据流设计与管理的能力。

楼主:
RFID中间件的意义:
  RFID中间件是- .种面向消息的中间件,信息( Information)是以消息(Message) 的形式,从一个程序传送到另一个或多 个程序。信息可以以异步 (Asynchronous)的方式传送,所以传送者不必等待回应。面向消息的中间件包含的功能不仅是传递(Passing) 信息,还必须包括解译数据、安全性、数据广播、错误恢复、定位网络资源、找出符合成本的路径、消息与要求的优先次序以及延伸的除错。

楼主:
RFID频率划分
  目前定义的RFID产品的工作频率有低频、高频和超高频(甚高频)、微波等频率范围。不同频段的FID产品有不同的特性。具体的划分方法如下图:

楼主:
RFID低频特性
工作在低频的感应器的一-般工作频率从120KHz到134KHz, TI的工作频率为134.2KHz。该频段的
波长大约为2500m;
除了金属材料影响外,一般低频能够穿过任意材料的物品而不降低它的读取距离;
工作在低频的读写器在全球没有任何特殊的许可限制;
低频产品有不同的封装形式。好的封装形式就是价格太贵,但是有10年以上的使用寿命;
虽然该频率的磁场区域下降很快,但是能够产生相对均匀的读写区域;
相对于其他频段的RFID产品,该频段数据传输速率比较慢;
感应器的价格相对与其他频段来说要贵。

楼主:
RFID高频特性
工作频率为13. 56MHz,该频率的波长大概为22m。
除了金属材料外,该频率的波长可以穿过大多数的材料,但是往往会降低读取距离。感应器需要离开金属-一段距离。
该频段在全球都得到认可并没有特殊的限制。
感应器一般以电子标签的形式。
虽然该频率的磁场区域下降很快,但是能够产生相对均匀的读写区域。
该系统具有防冲撞特性,可以同时读取多个电子标签。
可以把某些数据信息写入标签中。
数据传输速率比低频要快,价格不是很贵。

楼主:
RFID超高频特性
在该频段,全球的定义不是很相同-欧洲和部分亚洲定义的频率为868MHz,北美定义的频段
为902到905MHz之间,在日本建议的频段为950到956之间。该频段的波长大概为30cm左右。
目前,该频段功率输出目前统一的定义(美国定义为4W,欧洲定义为500mW)。 可能欧洲限制会上升到2W EIRP。
甚高频频段的电波不能通过许多材料,特别是水,灰尘,雾等悬浮颗粒物资。相对于高频的电子标
签来说,该频段的电子标签不需要和金属分开来。
电子标签的天线一般是长条和标签状。天线有线性和圆极化两种设计,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
该频段有好的读取距离,但是对读取区域很难进行定义。
有很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在很短的时间可以读取大量的电子标签。

楼主:
RFID标签的组成
RFID品片(包含逻辑控制单元、**体和收发器,进行解码、解密和错误检查等运算功能)
天线(用于接收读取器发送的射频资料或传送出本身的识别资料)
电力来源(主动式:由标签内部所附电源所提供;被动式:由读写器送出的无线电波提供)

楼主:
ISO14443协议
  ISO14443协议是Contactless card standards (非接触式IC卡标准)协议。有英文版原版由4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物理特性;第二部分:频谱功率和信号接口;第三部分:初始化和防冲突算法;第四部分:通讯协议。

楼主:
RC522
(1)RCC52概述
  MF RC522是应用于13.56MHz非接触式通信中高集成度读写卡系列芯片中的一员。是NXP公司针对“三表”应用推出的一款低电压、低成本、体积小的非接触式读写卡芯片,是智能仪表和便携式手持设备研发的较好选择;
  MFRC522的内部发送器部分可驱动读写器天线与ISO 14443A/MIFARE卡和应答机的通信,无需其它的电路。64字节的发送和接收FIFO缓冲区,灵活的中断模式内部振荡器,连27.12MHz的晶体。可实现各种不同主机接口的功能:

楼主:
SPI接口
串行UART (类似RS232,电压电平取决于提供的管脚电压)
I2C接口

楼主:
RCC52寄存器
●CommandReg启动和停止命令的执行。
●ComIrqReg包含中断请求标志
●ErrorReg错误标志,指示执行的上个命令的错误状态
●Status2Reg包含接收器和发送器的状态标志
●FIFODtataReg64字节FIFO缓冲区的输入和输出
●FIFOLevelReg指示FIFO中存储的字节数
●ControlReg不同的控制寄存器
●BitFramingReg面向位的帧的调节
●CollReg RF接口上检测到的第一个位冲突的位的位置

楼主:
RCC52功能
SPI接口:
  支持串行外围接口( 兼容SPI)来使能到主机的高速通信。SPI接 口可处理高达10Mbit/s的数据速率。在与主机微控制器通信时,MFRC522 用作从机;在SPI通信中MFRC522模块用作从机。SPI时钟 SCK由主机产生。数据通过MOSI线从主机传输到从机;数据通过MISO线从MFRC522发回到主机。MOSI和MISO传输每个字节时都是高位在前。MOSI上的数据在时钟的上升沿保持不变,在时钟的下降沿改变。MISO也与之类似,在时钟的下降沿,MISO. 上的数据由MFRC522来提供,在时钟的上升沿数据保持不变。

楼主:
SPI地址:
  地址字节按下面的格式传输。第一个字 节的MSB位设置使用的模式。 MSB位为1 时从MFRC522读出数据; MSB 位为0时将数据写入MFRC522。第-一个字节的位6-1定义地址,后一位应当设置为0

楼主:
FIFO缓冲区:
  FIFO缓冲区的输入和输出数据总线连接到FIFODataReg寄存器。通过写FIFODataReg寄存器来将一个字节的数据存入FIFO缓冲区,之后内部FIFO缓冲区写指针加1。除了读写FIFO缓冲区外,FIFO 缓冲区指针还可通过置位寄存器FIFOLevelReg的FlushBuffer位来复位。从而,FIFOLevel 位被清零,寄存器ErrorReg的BufferOvfl 位被清零,实际存储的字节不能再访问已经存放在FIFO缓冲区中的字节数:寄存器FIFOLevelReg的FIFOlevel字段

楼主:
RCC52命令集
IDLE命令,MFRC522 处于空闲模式。该命令也用来终J正实际正在执行的命令
CALCCRC命令,FIFO的内容被传输到CRC协处理器并执行CRC计算这个命令必须通过向命令寄存器写入任何一个命令(如空闲命令)来软件清除

楼主:
TRANSMIT命令,发送FIFO的内容。在发送FIFO的内容之前必须对所有相关的寄存器进行设置。该命令在FIFO变成空后自动终止

楼主:
RECEIVE命令,该命令在接收到的数据流结束时自动终止。

楼主:
TRANSCEIVE命令,该循环命令重复发送FIFO的数据,并不断接收RF场的数据。第一个动作是发送,发送结束后命令变为接收数据流。

楼主:
MFAUTENT命令(P69,17),该命令用来处理Mifare认证以使能到任何Mifare普通卡的安全通信。在命令激活前以下数据必须被写入FIFO:认证命令码, 块地址,秘钥,序列号。该命令在Mifare卡被认证且Status2Reg寄存器的MFCrypto1On位置位时自动终止。

楼主:
SOFTRESET命令,所有寄存器都设置成复位值。命令完成后自动终止。

楼主:
RCC52与STM32接线图

楼主:
RCC52代码
rc522.h
#ifndef __RC522_H
#define __RC522_H
#include "stm32f10x.h"

//MF522命令字

#define PCD_IDLE              0x00               //取消当前命令
#define PCD_AUTHENT           0x0E               //验证密钥
#define PCD_RECEIVE           0x08               //接收数据
#define PCD_TRANSMIT          0x04               //发送数据
#define PCD_TRANSCEIVE        0x0C               //发送并接收数据
#define PCD_RESETPHASE        0x0F               //复位
#define PCD_CALCCRC           0x03               //CRC计算

//Mifare_One卡片命令字

#define PICC_REQIDL           0x26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
#define PICC_REQALL           0x52               //寻天线区内全部卡
#define PICC_ANTICOLL1        0x93               //防冲撞
#define PICC_ANTICOLL2        0x95               //防冲撞
#define PICC_AUTHENT1A        0x60               //验证A密钥
#define PICC_AUTHENT1B        0x61               //验证B密钥
#define PICC_READ             0x30               //读块
#define PICC_WRITE            0xA0               //写块
#define PICC_DECREMENT        0xC0               //扣款
#define PICC_INCREMENT        0xC1               //充值
#define PICC_RESTORE          0xC2               //调块数据到缓冲区
#define PICC_TRANSFER         0xB0               //保存缓冲区中数据
#define PICC_HALT             0x50               //休眠

//MF522 FIFO长度定义

#define DEF_FIFO_LENGTH       64                 //FIFO size=64byte
#define MAXRLEN  18

//MF522寄存器定义

// PAGE 0
#define     RFU00                 0x00
#define     CommandReg            0x01
#define     ComIEnReg             0x02
#define     DivlEnReg             0x03
#define     ComIrqReg             0x04
#define     DivIrqReg             0x05
#define     ErrorReg              0x06
#define     Status1Reg            0x07
#define     Status2Reg            0x08
#define     FIFODataReg           0x09
#define     FIFOLevelReg          0x0A
#define     WaterLevelReg         0x0B
#define     ControlReg            0x0C
#define     BitFramingReg         0x0D
#define     CollReg               0x0E
#define     RFU0F                 0x0F
// PAGE 1
#define     RFU10                 0x10
#define     ModeReg               0x11
#define     TxModeReg             0x12
#define     RxModeReg             0x13
#define     TxControlReg          0x14
#define     TxAutoReg             0x15
#define     TxSelReg              0x16
#define     RxSelReg              0x17
#define     RxThresholdReg        0x18
#define     DemodReg              0x19
#define     RFU1A                 0x1A
#define     RFU1B                 0x1B
#define     MifareReg             0x1C
#define     RFU1D                 0x1D
#define     RFU1E                 0x1E
#define     SerialSpeedReg        0x1F
// PAGE 2
#define     RFU20                 0x20
#define     CRCResultRegM         0x21
#define     CRCResultRegL         0x22
#define     RFU23                 0x23
#define     ModWidthReg           0x24
#define     RFU25                 0x25
#define     RFCfgReg              0x26
#define     GsNReg                0x27
#define     CWGsCfgReg            0x28
#define     ModGsCfgReg           0x29
#define     TModeReg              0x2A
#define     TPrescalerReg         0x2B
#define     TReloadRegH           0x2C
#define     TReloadRegL           0x2D
#define     TCounterValueRegH     0x2E
#define     TCounterValueRegL     0x2F
// PAGE 3
#define     RFU30                 0x30
#define     TestSel1Reg           0x31
#define     TestSel2Reg           0x32
#define     TestPinEnReg          0x33
#define     TestPinValueReg       0x34
#define     TestBusReg            0x35
#define     AutoTestReg           0x36
#define     VersionReg            0x37
#define     AnalogTestReg         0x38
#define     TestDAC1Reg           0x39
#define     TestDAC2Reg           0x3A
#define     TestADCReg            0x3B
#define     RFU3C                 0x3C
#define     RFU3D                 0x3D
#define     RFU3E                 0x3E
#define     RFU3F                                          0x3F

//和MF522通讯时返回的错误代码

#define         MI_OK                 0
#define         MI_NOTAGERR           (1)
#define         MI_ERR                (2)

#define        SHAQU1        0X01
#define        KUAI4        0X04
#define        KUAI7        0X07
#define        REGCARD        0xa1
#define        CONSUME        0xa2
#define READCARD        0xa3
#define ADDMONEY        0xa4

//
//#define  spi_cs 1;
//sbit  spi_ck=P0^6;
//sbit  spi_mosi=P0^7;
//sbit  spi_miso=P4^1;
//sbit  spi_rst=P2^7;
#define SPIReadByte()        SPIWriteByte(0)
u8 SPIWriteByte(u8 byte);
void SPI1_Init(void);

#define SET_SPI_CS  (GPIOF->BSRR=0X01)
#define CLR_SPI_CS  (GPIOF->BRR=0X01)

#define SET_RC522RST  GPIOF->BSRR=0X02
#define CLR_RC522RST  GPIOF->BRR=0X02

/***********************RC522 函数宏定义**********************/
#define          RC522_CS_Enable()         GPIO_ResetBits ( GPIOB, GPIO_Pin_12 )
#define          RC522_CS_Disable()        GPIO_SetBits ( GPIOB, GPIO_Pin_12 )

#define          RC522_Reset_Enable()      GPIO_ResetBits( GPIOA, GPIO_Pin_8 )
#define          RC522_Reset_Disable()     GPIO_SetBits ( GPIOA, GPIO_Pin_8 )

#define          RC522_SCK_0()             GPIO_ResetBits( GPIOB, GPIO_Pin_13 )
#define          RC522_SCK_1()             GPIO_SetBits ( GPIOB, GPIO_Pin_13 )

#define          RC522_MOSI_0()            GPIO_ResetBits( GPIOB, GPIO_Pin_15 )
#define          RC522_MOSI_1()            GPIO_SetBits ( GPIOB, GPIO_Pin_15 )

#define          RC522_MISO_GET()          GPIO_ReadInputDataBit ( GPIOB, GPIO_Pin_14 )

void             RC522_Handel               (void);
void             RC522_Init                 ( void );                       //初始化
void             PcdReset                   ( void );                       //复位
void             M500PcdConfigISOType       ( u8 type );                    //工作方式
char             PcdRequest                 ( u8 req_code, u8 * pTagType ); //寻卡
char             PcdAnticoll                ( u8 * pSnr);                   //读卡号

char             PcdSelect                  ( u8 * pSnr );
char             PcdAuthState               ( u8 ucAuth_mode, u8 ucAddr, u8 * pKey, u8 * pSnr );
char             PcdWrite                   ( u8 ucAddr, u8 * pData );
char             PcdRead                    ( u8 ucAddr, u8 * pData );
//void ShowID(u16 x,u16 y, u8 *p, u16 charColor, u16 bkColor);         //显示卡的卡号,以十六进制显示
void ShowID(u8 *p);         //显示卡的卡号,以十六进制显示

extern unsigned char buf1[16];
extern unsigned char buf2[16];

#endif

楼主:
rc522.c
#include "rc52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led.h"
#include "led.h"
// M1卡分为16个扇区,每个扇区由四个块(块0、块1、块2、块3)组成
// 将16个扇区的64个块按绝对地址编号为:0~63
// 第0个扇区的块0(即绝对地址0块),用于存放厂商代码,已经固化不可更改
// 每个扇区的块0、块1、块2为数据块,可用于存放数据
// 每个扇区的块3为控制块(绝对地址为:块3、块7、块11.....)包括密码A,存取控制、密码B等

/*******************************
*连线说明:
*1--SDA  <----->PB12
*2--SCK  <----->PB13
*3--MOSI <----->PB15
*4--MISO <----->PB14
*5--悬空
*6--GND <----->GND
*7--RST <----->PA8
*8--VCC <----->VCC
************************************/

/*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T[2];//卡类型
unsigned char SN[4]; //卡号(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unsigned char RFID[16];                        //存放RFID
unsigned char lxl_bit=0;
unsigned char card1_bit=0;
unsigned char card2_bit=0;
unsigned char card3_bit=0;
unsigned char card4_bit=0;
unsigned char total=0;
unsigned char lxl[4]={196,58,104,217};
unsigned char card_1[4]={83,106,11,1};
unsigned char card_2[4]={208,121,31,57};
unsigned char card_3[4]={176,177,143,165};
unsigned char card_4[4]={5,158,10,136};
u8 KEY[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8 AUDIO_OPEN[6] = {0xAA, 0x07, 0x02, 0x00, 0x09, 0xBC};
unsigned char RFID1[1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07,0x80,0x29,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函数声明*/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s=0x08;
unsigned char ShowON;

#define   RC522_DELAY()  delay_us( 20 )

//ID
char ss[255];
//char data[16];

unsigned char snr, buf[16], TagType[2], SelectedSnr[4],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buf1[16];
unsigned char buf2[16];
int a = 1200;
char OK_status;

void RC522_Handel(void)
{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CT);//寻卡

//    printf("\r\nstatus>>>>>>%d\r\n", status);

    if(status==MI_OK)//寻卡成功
    {
                                 printf("\r\n寻卡成功\r\n");
         status=MI_ERR;
         status = PcdAnticoll(SN);//防冲撞
    }

    if (status==MI_OK)//防衝撞成功
    {
//                int d;
//                char cStr [ 30 ];
        status=MI_ERR;
//                                printf("\r\n card_0>>>>>>%d\r\n", SN[0]);
//                                printf("\r\n card_1>>>>>>%d\r\n", SN[1]);
//                                printf("\r\n card_2>>>>>>%d\r\n", SN[2]);
//                                printf("\r\n card_3>>>>>>%d\r\n", SN[3]);
//                                card_number_D=(SN[2]<<16)+(SN[1]<<8)+(SN[0]);        //获取印刷卡号
//                                printf("\r\n卡号:[%d]\r\n",card_number_D);

//                        sprintf ( cStr, "%d%d%d%d", SN [ 0 ], SN [ 1 ], SN [ 2 ], SN[ 3 ] );
                        printf ( "%s\n",cStr );   //在这里打印出来卡号
//                                OLED_Clear();
//                                for(d=0;d<10;d++)
//                                {
//                                OLED_ShowNum(d*8,0,cStr[d]-0x30,1,16);
//                                }
//      ShowID(0,200,SN,BLUE,WHITE); //在液晶屏上显示卡的ID号
                                  ShowID(SN); // 串口打印卡的ID号

//        if((SN[0]==lxl[0])&&(SN[1]==lxl[1])&&(SN[2]==lxl[2])&&(SN[3]==lxl[3]))
//        {
//            lxl_bit=1;
//            printf("\r\nThe User is:card_0\r\n");
//                        OLED_ShowString(0,3,"\r\nThe User is:card_0\r\n",16);
//
//        }
//        if((SN[0]==card_1[0])&&(SN[1]==card_1[1])&&(SN[2]==card_1[2])&&(SN[3]==card_1[3]))
//        {
//            card1_bit=1;
//            printf("\r\nThe User is:card_1\r\n");
//
//        }
//        if((SN[0]==card_2[0])&&(SN[1]==card_2[1])&&(SN[2]==card_2[2])&&(SN[3]==card_2[3]))
//        {
//            card2_bit=1;
//            printf("\r\nThe User is:card_2\r\n");
//
//        }
//
//        if((SN[0]==card_3[0])&&(SN[1]==card_3[1])&&(SN[2]==card_3[2])&&(SN[3]==card_3[3]))
//        {
//            card3_bit=1;
//            printf("\r\nThe User is:card_3\r\n");
//
//        }
//        if((SN[0]==card_4[0])&&(SN[1]==card_4[1])&&(SN[2]==card_4[2])&&(SN[3]==card_4[3]))
//        {
//            card4_bit=1;
//            printf("\r\nThe User is:card_4\r\n");
//
//        }
        //total=card1_bit+card2_bit+card3_bit+card4_bit+lxl_bit;
        status =PcdSelect(SN);

    }
    else
    {

       // TODO
    }
    if(status==MI_OK)//選卡成功
    {

        status=MI_ERR;
        status =PcdAuthState(0x60,0x09,KEY,SN);
     }
    if(status==MI_OK)//驗證成功
    {
        status=MI_ERR;
        status=PcdRead(s,RFID);
    }

    if(status==MI_OK)//讀卡成功
    {
        status=MI_ERR;
        delay_ms(100);
    }

}

void RC522_Init ( void )
{
        SPI1_Init();

        RC522_Reset_Disable();

        RC522_CS_Disable();

  PcdReset ();

        M500PcdConfigISOType ( 'A' );//设置工作方式

}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PORTB时钟使能

                // 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PB12

    // 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MIS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R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SPI_RC522_SendByte
* 描述  :向RC522发送1 Byte 数据
* 输入  :byte,要发送的数据
* 返回  : RC522返回的数据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SPI_RC522_SendByte ( u8 byte )
{
    u8 counter;

    for(counter=0;counter<8;counter++)
    {
                        if ( byte & 0x80 )
                                        RC522_MOSI_1 ();
                        else
                                        RC522_MOSI_0 ();

//                        delay_us ( 3 );
                        RC522_DELAY();

                        RC522_SCK_0 ();

//                        delay_us ( 1 );
//                        delay_us ( 3 );
                        RC522_DELAY();

                        RC522_SCK_1();

//                        delay_us ( 3 );
                        RC522_DELAY();

                        byte <<= 1;

    }

}

/*
* 函数名:SPI_RC522_ReadByte
* 描述  :从RC522发送1 Byte 数据
* 输入  :无
* 返回  : RC522返回的数据
* 调用  :内部调用
*/
u8 SPI_RC522_ReadByte ( void )
{
        u8 counter;
        u8 SPI_Data;

        for(counter=0;counter<8;counter++)
        {
                        SPI_Data <<= 1;

                        RC522_SCK_0 ();

//                        delay_us ( 3 );
                    RC522_DELAY();

                        if ( RC522_MISO_GET() == 1)
                                        SPI_Data |= 0x01;

//                        delay_us ( 2 );
//                        delay_us ( 3 );
                        RC522_DELAY();

                        RC522_SCK_1 ();

//                        delay_us ( 3 );
                        RC522_DELAY();

        }

//        printf("****%c****",SPI_Data);
        return SPI_Data;
}

/*
* 函数名:ReadRawRC
* 描述  :读RC522寄存器
* 输入  :ucAddress,寄存器地址
* 返回  : 寄存器的当前值
* 调用  :内部调用
*/
u8 ReadRawRC ( u8 ucAddress )
{
        u8 ucAddr, ucReturn;

        ucAddr = ( ( ucAddress << 1 ) & 0x7E ) | 0x80;

        RC522_CS_Enable();

        SPI_RC522_SendByte ( ucAddr );

        ucReturn = SPI_RC522_ReadByte ();

        RC522_CS_Disable();

        return ucReturn;
}

/*
* 函数名:WriteRawRC
* 描述  :写RC522寄存器
* 输入  :ucAddress,寄存器地址
*         ucValue,写入寄存器的值
* 返回  :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WriteRawRC ( u8 ucAddress, u8 ucValue )
{
        u8 ucAddr;

        ucAddr = ( ucAddress << 1 ) & 0x7E;

        RC522_CS_Enable();

        SPI_RC522_SendByte ( ucAddr );

        SPI_RC522_SendByte ( ucValue );

        RC522_CS_Disable();
}

/*
* 函数名:SetBitMask
* 描述  :对RC522寄存器置位
* 输入  :ucReg,寄存器地址
*         ucMask,置位值
* 返回  :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SetBitMask ( u8 ucReg, u8 ucMask )
{
    u8 ucTemp;

    ucTemp = ReadRawRC ( ucReg );

    WriteRawRC ( ucReg, ucTemp | ucMask );         // set bit mask

}

/*
* 函数名:ClearBitMask
* 描述  :对RC522寄存器清位
* 输入  :ucReg,寄存器地址
*         ucMask,清位值
* 返回  :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ClearBitMask ( u8 ucReg, u8 ucMask )
{
    u8 ucTemp;

    ucTemp = ReadRawRC ( ucReg );

    WriteRawRC ( ucReg, ucTemp & ( ~ ucMask) );  // clear bit mask

}

/*
* 函数名:PcdAntennaOn
* 描述  :开启天线
* 输入  :无
* 返回  :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PcdAntennaOn ( void )
{
    u8 uc;

    uc = ReadRawRC ( TxControlReg );

    if ( ! ( uc & 0x03 )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 函数名:PcdAntennaOff
* 描述  :开启天线
* 输入  :无
* 返回  :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PcdAntennaOff ( void )
{

    ClearBitMask ( TxControlReg, 0x03 );

}

/*
* 函数名:PcdRese
* 描述  :复位RC522
* 输入  :无
* 返回  :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PcdReset ( void )
{
    RC522_Reset_Disable();

    delay_us ( 1 );

    RC522_Reset_Enable();

    delay_us ( 1 );

    RC522_Reset_Disable();

    delay_us ( 1 );

    WriteRawRC ( CommandReg, 0x0f );

    while ( ReadRawRC ( CommandReg ) & 0x10 );

    delay_us ( 1 );

    WriteRawRC ( ModeReg, 0x3D );            //定义发送和接收常用模式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 ( TReloadRegL, 30 );          //16位定时器低位
    WriteRawRC ( TReloadRegH, 0 );                             //16位定时器高位

    WriteRawRC ( TModeReg, 0x8D );                                   //定义内部定时器的设置

    WriteRawRC ( TPrescalerReg, 0x3E );                         //设置定时器分频系数

    WriteRawRC ( TxAutoReg, 0x40 );                                   //调制发送信号为100%ASK

}

/*
* 函数名:M500PcdConfigISOType
* 描述  :设置RC522的工作方式
* 输入  :ucType,工作方式
* 返回  :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M500PcdConfigISOType ( u8 ucType )
{
        if ( ucType == 'A')                     //ISO14443_A
  {
                ClearBitMask ( Status2Reg, 0x08 );

    WriteRawRC ( ModeReg, 0x3D );//3F

                WriteRawRC ( RxSelReg, 0x86 );//84

                WriteRawRC( RFCfgReg, 0x7F );   //4F

                WriteRawRC( TReloadRegL, 30 );//tmoLength);// TReloadVal = 'h6a =tmoLength(dec)

                WriteRawRC ( TReloadRegH, 0 );

                WriteRawRC ( TModeReg, 0x8D );

                WriteRawRC ( TPrescalerReg, 0x3E );

                delay_us ( 2 );

                PcdAntennaOn ();//开天线

   }

}

/*
* 函数名:PcdComMF522
* 描述  :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 输入  :ucCommand,RC522命令字
*         pInData,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ucInLenByte,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Data,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 返回  : 状态值
*         = MI_OK,成功
* 调用  :内部调用
*/
char PcdComMF522 ( u8 ucCommand, u8 * pInData, u8 ucInLenByte, u8 * pOutData, u32 * pOutLenBit )
{
    char cStatus = MI_ERR;
    u8 ucIrqEn   = 0x00;
    u8 ucWaitFor = 0x00;
    u8 ucLastBits;
    u8 ucN;
    u32 ul;

    switch ( ucCommand )
    {
       case PCD_AUTHENT:                //Mifare认证
          ucIrqEn   = 0x12;                //允许错误中断请求ErrIEn  允许空闲中断IdleIEn
          ucWaitFor = 0x10;                //认证寻卡等待时候 查询空闲中断标志位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接收发送 发送接收
          ucIrqEn   = 0x77;                //允许TxIEn RxIEn IdleIEn LoAlertIEn ErrIEn TimerIEn
          ucWaitFor = 0x30;                //寻卡等待时候 查询接收中断标志位与 空闲中断标志位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 ( ComIEnReg, ucIrqEn | 0x80 );                //IRqInv置位管脚IRQ与Status1Reg的IRq位的值相反
    ClearBitMask ( ComIrqReg, 0x80 );                        //Set1该位清零时,CommIRqReg的屏蔽位清零
    WriteRawRC ( CommandReg, PCD_IDLE );                //写空闲命令
    SetBitMask ( FIFOLevelReg, 0x80 );                        //置位FlushBuffer清除内部FIFO的读和写指针以及ErrReg的BufferOvfl标志位被清除

    for ( ul = 0; ul < ucInLenByte; ul ++ )
                  WriteRawRC ( FIFODataReg, pInData [ ul ] );                    //写数据进FIFOdata

    WriteRawRC ( CommandReg, ucCommand );                                        //写命令

    if ( uc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StartSend置位启动数据发送 该位与收发命令使用时才有效

    ul = 1000;//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do                                                                                                    //认证 与寻卡等待时间
    {
         ucN = ReadRawRC ( ComIrqReg );                                                        //查询事件中断
         ul --;
    } while ( ( ul != 0 ) && ( ! ( ucN & 0x01 ) ) && ( ! ( ucN & ucWaitFor ) ) );                //退出条件i=0,定时器中断,与写空闲命令

    ClearBitMask ( BitFramingReg, 0x80 );                                        //清理允许StartSend位

    if ( ul != 0 )
    {
                if ( ! (( ReadRawRC ( ErrorReg ) & 0x1B )) )                        //读错误标志寄存器BufferOfI CollErr ParityErr ProtocolErr
                {
                        cStatus = MI_OK;

                        if ( ucN & ucIrqEn & 0x01 )                                        //是否发生定时器中断
                          cStatus = MI_NOTAGERR;

                        if ( uc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
                                ucN = ReadRawRC ( FIFOLevelReg );                        //读FIFO中保存的字节数

                                ucLastBits = ReadRawRC ( ControlReg ) & 0x07;        //最后接收到得字节的有效位数

                                if ( ucLastBits )
                                        * pOutLenBit = ( ucN - 1 ) * 8 + ucLastBits;           //N个字节数减去1(最后一个字节)+最后一位的位数 读取到的数据总位数
                                else
                                        * pOutLenBit = ucN * 8;                                           //最后接收到的字节整个字节有效

                                if ( ucN == 0 )
                    ucN = 1;

                                if ( ucN > MAXRLEN )
                                        ucN = MAXRLEN;

                                for ( ul = 0; ul < ucN; ul ++ )
                                  pOutData [ ul ] = ReadRawRC ( FIFODataReg );
                        }
        }
                        else
                                cStatus = MI_ERR;
//                        printf(ErrorReg);
    }

   SetBitMask ( ControlReg, 0x80 );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 ( CommandReg, PCD_IDLE );

   return cStatus;

}

/*
* 函数名:PcdRequest
* 描述  :寻卡
* 输入  :ucReq_code,寻卡方式
*                     = 0x52,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 0x26,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pTagType,卡片类型代码
*                   = 0x4400,Mifare_UltraLight
*                   = 0x0400,Mifare_One(S50)
*                   = 0x0200,Mifare_One(S70)
*                   = 0x0800,Mifare_Pro(X))
*                   = 0x4403,Mifare_DESFire
* 返回  : 状态值
*         = MI_OK,成功
* 调用  :外部调用
*/
char PcdRequest ( u8 ucReq_code, u8 * pTagType )
{
    char cStatus;
    u8 ucComMF522Buf [ MAXRLEN ];
    u32 ulLen;

    ClearBitMask ( Status2Reg, 0x08 );        //清理指示MIFARECyptol单元接通以及所有卡的数据通信被加密的情况
    WriteRawRC ( BitFramingReg, 0x07 );        //        发送的最后一个字节的 七位
    SetBitMask ( TxControlReg, 0x03 );        //TX1,TX2管脚的输出信号传递经发送调制的13.56的能量载波信号

    ucComMF522Buf [ 0 ] = ucReq_code;                //存入 卡片命令字

    c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1, ucComMF522Buf, & ulLen );        //寻卡

    if ( ( cStatus == MI_OK ) && ( ulLen == 0x10 ) )        //寻卡成功返回卡类型
    {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 [ 0 ];
       * ( pTagType + 1 ) = ucComMF522Buf [ 1 ];
    }

    else
     cStatus = MI_ERR;

    return cStatus;

}

/*
* 函数名:PcdAnticoll
* 描述  :防冲撞
* 输入  :pSnr,卡片序列号,4字节
* 返回  : 状态值
*         = MI_OK,成功
* 调用  :外部调用
*/
char PcdAnticoll ( u8 * pSnr )
{
    char cStatus;
    u8 uc, ucSnr_check = 0;
    u8 ucComMF522Buf [ MAXRLEN ];
        u32 ulLen;

    ClearBitMask ( Status2Reg, 0x08 );                //清MFCryptol On位 只有成功执行MFAuthent命令后,该位才能置位
    WriteRawRC ( BitFramingReg, 0x00);                //清理寄存器 停止收发
    ClearBitMask ( CollReg, 0x80 );                        //清ValuesAfterColl所有接收的位在冲突后被清除

    ucComMF522Buf [ 0 ] = 0x93;        //卡片防冲突命令
    ucComMF522Buf [ 1 ] = 0x20;

    c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2, ucComMF522Buf, & ulLen);//与卡片通信

    if ( cStatus == MI_OK)                //通信成功
    {
                for ( uc = 0; uc < 4; uc ++ )
        {
            * ( pSnr + uc )  = ucComMF522Buf [ uc ];                        //读出UID
            ucSnr_check ^= ucComMF522Buf [ uc ];
        }

        if ( ucSnr_check != ucComMF522Buf [ uc ] )
                        cStatus = MI_ERR;

    }

    SetBitMask ( CollReg, 0x80 );

    return cStatus;

}

/*
* 函数名:CalulateCRC
* 描述  :用RC522计算CRC16
* 输入  :pIndata,计算CRC16的数组
*         ucLen,计算CRC16的数组字节长度
*         pOutData,存放计算结果存放的首地址
* 返回  :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CalulateCRC ( u8 * pIndata, u8 ucLen, u8 * pOutData )
{
    u8 uc, ucN;

    ClearBitMask(DivIrqReg,0x04);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 uc = 0; uc < ucLen; uc ++)
            WriteRawRC ( FIFODataReg, * ( pIndata + uc ) );

    WriteRawRC ( CommandReg, PCD_CALCCRC );

    uc = 0xFF;

    do
    {
        ucN = ReadRawRC ( DivIrqReg );
        uc --;
    } while ( ( uc != 0 ) && ! ( ucN & 0x04 ) );

    pOutData [ 0 ] = ReadRawRC ( CRCResultRegL );
    pOutData [ 1 ] = ReadRawRC ( CRCResultRegM );

}

/*
* 函数名:PcdSelect
* 描述  :选定卡片
* 输入  :pSnr,卡片序列号,4字节
* 返回  : 状态值
*         = MI_OK,成功
* 调用  :外部调用
*/
char PcdSelect ( u8 * pSnr )
{
    char ucN;
    u8 uc;
          u8 ucComMF522Buf [ MAXRLEN ];
    u32  ulLen;

    ucComMF522Buf [ 0 ]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 [ 1 ] = 0x70;
    ucComMF522Buf [ 6 ] = 0;

    for ( uc = 0; uc < 4; uc ++ )
    {
            ucComMF522Buf [ uc + 2 ] = * ( pSnr + uc );
            ucComMF522Buf [ 6 ] ^= * ( pSnr + uc );
    }

    CalulateCRC ( ucComMF522Buf, 7, & ucComMF522Buf [ 7 ] );

    ClearBitMask ( Status2Reg, 0x08 );

    ucN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9, ucComMF522Buf, & ulLen );

    if ( ( ucN == MI_OK ) && ( ulLen == 0x18 ) )
      ucN = MI_OK;
    else
      ucN = MI_ERR;

    return ucN;

}

/*
* 函数名:PcdAuthState
* 描述  :验证卡片密码
* 输入  :ucAuth_mode,密码验证模式
*                     = 0x60,验证A密钥
*                     = 0x61,验证B密钥
*         u8 ucAddr,块地址
*         pKey,密码
*         pSnr,卡片序列号,4字节
* 返回  : 状态值
*         = MI_OK,成功
* 调用  :外部调用
*/
char PcdAuthState ( u8 ucAuth_mode, u8 ucAddr, u8 * pKey, u8 * pSnr )
{
    char cStatus;
          u8 uc, ucComMF522Buf [ MAXRLEN ];
    u32 ulLen;

    ucComMF522Buf [ 0 ] = ucAuth_mode;
    ucComMF522Buf [ 1 ] = ucAddr;

    for ( uc = 0; uc < 6; uc ++ )
            ucComMF522Buf [ uc + 2 ] = * ( pKey + uc );

    for ( uc = 0; uc < 6; uc ++ )
            ucComMF522Buf [ uc + 8 ] = * ( pSnr + uc );

    c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AUTHENT, ucComMF522Buf, 12, ucComMF522Buf, & ulLen );

    if ( ( cStatus != MI_OK ) || ( ! ( ReadRawRC ( Status2Reg ) & 0x08 ) ) )

                {
//                        if(cStatus != MI_OK)
//                                        printf("666")        ;
//                        else
//                                printf("888");
                        cStatus = MI_ERR;
    }

    return cStatus;

}

/*
* 函数名:PcdWrite
* 描述  :写数据到M1卡一块
* 输入  :u8 ucAddr,块地址
*         pData,写入的数据,16字节
* 返回  : 状态值
*         = MI_OK,成功
* 调用  :外部调用
*/
char PcdWrite ( u8 ucAddr, u8 * pData )
{
    char cStatus;
          u8 uc, ucComMF522Buf [ MAXRLEN ];
    u32 ulLen;

    ucComMF522Buf [ 0 ] = PICC_WRITE;
    ucComMF522Buf [ 1 ] = ucAddr;

    CalulateCRC ( ucComMF522Buf, 2, & ucComMF522Buf [ 2 ] );

    c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 & ulLen );

    if ( ( cStatus != MI_OK ) || ( ulLen != 4 ) || ( ( ucComMF522Buf [ 0 ] & 0x0F ) != 0x0A ) )
      cStatus = MI_ERR;

    if ( cStatus == MI_OK )
    {
                        memcpy(ucComMF522Buf, pData, 16);
      for ( uc = 0; uc < 16; uc ++ )
                          ucComMF522Buf [ uc ] = * ( pData + uc );

      CalulateCRC ( ucComMF522Buf, 16, & ucComMF522Buf [ 16 ] );

      c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18, ucComMF522Buf, & ulLen );

                        if ( ( cStatus != MI_OK ) || ( ulLen != 4 ) || ( ( ucComMF522Buf [ 0 ] & 0x0F ) != 0x0A ) )
        cStatus = MI_ERR;

    }

    return cStatus;

}

/*
* 函数名:PcdRead
* 描述  :读取M1卡一块数据
* 输入  :u8 ucAddr,块地址
*         pData,读出的数据,16字节
* 返回  : 状态值
*         = MI_OK,成功
* 调用  :外部调用
*/
char PcdRead ( u8 ucAddr, u8 * pData )
{
    char cStatus;
          u8 uc, ucComMF522Buf [ MAXRLEN ];
    u32 ulLen;

    ucComMF522Buf [ 0 ] = PICC_READ;
    ucComMF522Buf [ 1 ] = ucAddr;

    CalulateCRC ( ucComMF522Buf, 2, & ucComMF522Buf [ 2 ] );

    c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 & ulLen );

    if ( ( cStatus == MI_OK ) && ( ulLen == 0x90 ) )
    {
                        for ( uc = 0; uc < 16; uc ++ )
        * ( pData + uc ) = ucComMF522Buf [ uc ];
    }

    else
      cStatus = MI_ERR;

    return cStatus;

}

/*
* 函数名:PcdHalt
* 描述  :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 输入  :无
* 返回  : 状态值
*         = MI_OK,成功
* 调用  :外部调用
*/
char PcdHalt( void )
{
    u8 ucComMF522Buf [ MAXRLEN ];
    u32  ulLen;

    ucComMF522Buf [ 0 ] = PICC_HALT;
    ucComMF522Buf [ 1 ] = 0;

    CalulateCRC ( ucComMF522Buf, 2, & ucComMF522Buf [ 2 ]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4, ucComMF522Buf, & ulLen );

    return MI_OK;

}

void IC_CMT ( u8 * UID, u8 * KEY, u8 RW, u8 * Dat )
{
    u8 ucArray_ID [ 4 ] = { 0 };//先后存放IC卡的类型和UID(IC卡序列号)

    PcdRequest ( 0x52, ucArray_ID );//寻卡

    PcdAnticoll ( ucArray_ID );//防冲撞

    PcdSelect ( UID );//选定卡

    PcdAuthState ( 0x60, 0x10, KEY, UID );//校验

    if ( RW )//读写选择,1是读,0是写
        PcdRead ( 0x10, Dat );

    else
        PcdWrite ( 0x10, Dat );

    PcdHalt ();

}

void ShowID(u8 *p)         //显示卡的卡号,以十六进制显示
{
        u8 num[9];
        u8 i;

        for(i=0;i<4;i++)
        {
                num[i*2]=p[i]/16;
                num[i*2]>9?(num[i*2]+='7'):(num[i*2]+='0');
                num[i*2+1]=p[i]%16;
                num[i*2+1]>9?(num[i*2+1]+='7'):(num[i*2+1]+='0');
        }
        num[8]=0;
        for(i =0;i<10;i++)
                {
                    SN[i] = num[i];
                }
                sprintf(ss,"%s",SN);
                OLED_ShowString(0,0,"ID:",16); //oled显示
                OLED_ShowString(25,0,(u8*)ss,16); //oled显示
                if(strcmp(SN,"F3355E0D") == 0)
                {
                    LED0 = 0;
                        delay_ms(500);
                        LED0=1;
                }
                else
                {
                //        OLED_ShowString(0,5,"error",16); //oled显示
                }

    printf("ID>>>%s\r\n", num);

}

楼主:
main.c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beep.h"
#include "oled.h"

u8 RC522_lock(void);//刷卡解锁
u8 cardid[6]={0,0,0,0,0,0};  //卡号1
//MFRC522数据区
u8  mfrc552pidbuf[18];
u8  card_pydebuf[2];
u8  card_numberbuf[5];
u8  card_key0Abuf[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8  card_writebuf[16]={0,1,2,3,4,5,6,7,8,9,10,11,12,13,14,15};
u8  card_readbuf[18];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RC522_Init();                                //初始化射频卡模块
//        BEEP_Init();                                //初始化蜂鸣器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清屏

        OLED_ShowCHinese(0,5,9); //刷
        OLED_ShowCHinese(15,5,2); //卡
        OLED_ShowCHinese(30,5,12); //显
        OLED_ShowCHinese(45,5,13); //示
        while(1)
        {

                RC522_Handel();
        }
}

楼主:
https://live.csdn.net/v/embed/197467  刷卡能够显示卡的ID号,如果ID号正确能够亮灯,请看具体的代码,下面是视频演示

楼主:
7、备注:
本文章是个人总结,如有错误请指正;
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和开发手册,如有侵权请联系我删除;

网友A(2023-03-29):
有可以兼容读写IC与ID卡频段的没

网友B:
电子标签与阅读器之间通过耦合元件实现射频信号的空间(无接触)耦合、在耦合通道内,根据时序关系,实现能量的传递、数据的交换

网友C:
信息可以以异步 (Asynchronous)的方式传送,所以传送者不必等待回应

网友D:
面向消息的中间件包含些什么功能

网友D:
低频、高频和超高频(甚高频)、微波等

网友E(2024-02-05):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F: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

网友G: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H: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I: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J: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K: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L: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