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L053驱动段码液晶

楼主(2022-12-25):
断码液晶驱动原理:
1. 第一步:

段码液晶屏最重要的参数:占空比、工作电压、偏压比。这三个参数都是非常重要的,都必须要满足。

2. 第二步:

驱动的方式:我们根据 LCD 的驱动原理可以知道,LCD的像素点上面只能够加上 AC的电压,LCD显示器的对比度则是由 COM脚上的电压值减去 SEG 脚上的电压值来决定,当这个电压差在大于 LCD 饱和电压时就能够打开像素点,小于 LCD 时就能关闭像素点了,LCD 型的MCU 已经由内建的 LCD 驱动电路自动产生出LCD驱动信号了,因此只需要 I/O 口能仿真输出该驱动的信号,就能够完成 LCD 的驱动了。
  段码液晶屏主要是有两种引脚,COM和SEG,和数码管比较像,但是,压差必须要是交替变化的,例:第一时刻是正向的3V,那么第二时刻就必须要是反向的3V,注意一点,如果你给段码液晶屏通直流电,那么不用多久这个屏幕就会报废,所以千万要注意。
  我们以1/4D,1/2B为例子
  在COM的输出较高的时候,如果要屏幕亮,那么SEG就要输出低,那么在COM输出低的时候,SEG就要输出高了,保证COM和SEG的压差大于1/2B工作电压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火红色祥云」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739167/article/details/107978485

楼主:
控制方式
在LCD的参数中有几个重要参数,duty,bias,driver voltage。duty表示扫描周期一般为与com引脚个数有关,bias表示偏压,偏压1/3表示把VDD分三份,电压差越大越亮,bias与com引脚个数也有关系,因为com脚越多周期越短,为了保持亮度一致,需要提高选通和不选通的电压差。需要分更多份电压。。。

楼主:
LCD屏幕引脚定义:
(注:上面的蓝色数字是硬件连接的段)

楼主:
LCD驱动编写注意事项:

显示冲突
HAL_LCD_Write(LCD_HandleTypeDef *hlcd, uint32_t RAMRegisterIndex, uint32_t RAMRegisterMask, uint32_t Data)函数中的RAMRegisterMask掩码是为了解决LCD显示冲突的问题,32位中只有该位为0则会对该位进行操作。
举个栗子:
如果掩码为:0xFFFFFFFE,也就是对段0进行操作
更新显示后,
然后再对掩码为:0xFFFFFFFD,也就是要对段1进行操作,
更新显示后,则对上一次的显示无影响
但是如果第二次的掩码为:0xFFFFFFFC,则第二次操作就是对段0和段1两位进行更新
如果第一次让段0显示,第二次让段0不显示,则在掩码为0xFFFFFFFC的第二次更新后会覆盖第一次的操作
简单来说,如果要想把所有的段分开操作,后续操作不影响上次操作,那么在更新LCD显示的时候就一定要只对要操作的段就行操作,也就是掩码 要取正确。

楼主:
初始化问题
hlcd.Init.VoltageSource =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hlcd.Init.Contrast = LCD_CONTRASTLEVEL_5;
CubeMX生成驱动的时候,网上说电压源要选择外部电压源,选择内部电压源可能会初始化卡死,
那是因为hlcd.Init.Contrast = LCD_CONTRASTLEVEL_5;的值设置的小了,不足够驱动LCD显示,只要把这个值变大,内部电压源足够驱动LCD时就可以选择内部电压源了。

楼主:
CubeMX生成源码注意事项:

楼主:
LCD的时钟源和RTC公用同一个时钟源,所以初始化时要把RTC时钟激活,如下图

楼主:
按照ST官网的例程配置的LCD如下图:

楼主:
源码版本V.01
内容:显示华氏度,摄氏度、图标等(部分掩码计算错误,导致部分图标显示冲突,V1.2已解决显示冲突的问题)
extern LCD_HandleTypeDef hlcd;

typedef enum
{
    Temp_C,
    Temp_F,
    Buzzer,
    Body,
    WuTi,
    BLUE,
        **
}ICON;

//COM口定义
#define COM1                                LCD_RAM_REGISTER4
#define COM2                                LCD_RAM_REGISTER2
#define COM3                                LCD_RAM_REGISTER0
#define COM4                                LCD_RAM_REGISTER6
//段定义
#define SEG_Temp_C          15
#define SEG_Temp_F          15
#define SEG_Buzzer          15
#define SEG_Body            21
#define SEG_WuTi            4
#define SEG_BLUE            21
#define SEG_Battery1        21
#define SEG_Battery2        21
#define SEG_Battery3        10
#define SEG_Battery         15
#define SEG_**            5
#define SEG_B               0
#define SEG_S               2
#define SEG_G               10
#define SEG_P               12
//COM口定义
#define COM_Temp_C          COM4
#define COM_Temp_F          COM3
#define COM_Buzzer          COM2
#define COM_Body            COM2
#define COM_WuTi            COM1
#define COM_BLUE            COM1
#define COM_Battery1        COM4
#define COM_Battery2        COM3
#define COM_Battery3        COM1
#define COM_Battery         COM1
#define COM_**            COM1
//掩码定义
#define Mask_Temp_C         0xFFFF7FFF
#define Mask_Temp_F         0xFFFF7FFF
#define Mask_Buzzer         0xFFFF7FFF
#define Mask_Body           0xFFDFFFFF
#define Mask_WuTi           0xFFFFFFEF
#define Mask_BLUE           0xFFDFFFFF
#define Mask_Battery1       0xFFDFFFFF
#define Mask_Battery2       0xFFDFFFFF
#define Mask_Battery3       0xFFFFFBFF
#define Mask_Battery        0xFFFF7FFF
#define Mask_**           0xFFFFFFEF
#define Mask_B              0xFFFFFFFC
#define Mask_S              0xFFFFFFF3
#define Mask_G              0xFFFFF2FF
#define Mask_P              0xFFFF5FFF
#define Mask_Point          0xFFFFEFFF

void lcd_temp_set(uint32_t temp);
void lcd_uint_set(uint32_t unit);
void lcd_bat_set(uint32_t bat_level);
void lcd_voice_set(uint32_t voice);

void lcd_temp_state_set(uint8_t en);
void lcd_unit_state_set(uint8_t en);
void lcd_bat_state_set(uint8_t en);
void lcd_voice_state_set(uint8_t en);

void MX_LCD_Init(void);
void HAL_LCD_MspInit(LCD_HandleTypeDef* lcdHandle);
void Display_Temp_C(float tempC);
void Display_Temp_F(float tempF);
void Display_Power(uint8_t grade);
void Diaplay_Icon(ICON icon,uint8_t status);
void Disp_BW(uint8_t num);

楼主:
/*
LCD_RAM_REGISTER0——>COM3
LCD_RAM_REGISTER2——>COM2
LCD_RAM_REGISTER4——>COM1
LCD_RAM_REGISTER6——>COM4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LCD_HandleTypeDef hlcd;

/* LCD init function */
void MX_LCD_Init(void)
{

  hlcd.Instance = LCD;
  hlcd.Init.Prescaler = LCD_PRESCALER_2;
  hlcd.Init.Divider = LCD_DIVIDER_31;
  hlcd.Init.Duty = LCD_DUTY_1_4;
  hlcd.Init.Bias = LCD_BIAS_1_3;
  hlcd.Init.VoltageSource =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hlcd.Init.Contrast = LCD_CONTRASTLEVEL_5;
  hlcd.Init.DeadTime = LCD_DEADTIME_2;
  hlcd.Init.PulseOnDuration = LCD_PULSEONDURATION_7;
  hlcd.Init.HighDrive = LCD_HIGHDRIVE_0;
  hlcd.Init.BlinkMode = LCD_BLINKMODE_OFF;
  hlcd.Init.BlinkFrequency = LCD_BLINKFREQUENCY_DIV8;
  hlcd.Init.MuxSegment = LCD_MUXSEGMENT_DISABLE;
  if (HAL_LCD_Init(&hl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HAL_LCD_MspInit(LCD_HandleTypeDef* lcd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lcdHandle->Instance==LCD)
  {
  /* USER CODE BEGIN LCD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LCD_MspInit 0 */
    /* LCD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LC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LCD GPIO Configuration
    PC3     ------> LCD_SEG21
    PA1     ------> LCD_SEG0
    PA2     ------> LCD_SEG1
    PA3     ------> LCD_SEG2
    PA6     ------> LCD_SEG3
    PA7     ------> LCD_SEG4
    PC4     ------> LCD_SEG22
    PB0     ------> LCD_SEG5
    PB1     ------> LCD_SEG6
    PB10     ------> LCD_SEG10
    PB11     ------> LCD_SEG11
    PB12     ------> LCD_SEG12
    PB14     ------> LCD_SEG14
    PB15     ------> LCD_SEG15
    PA8     ------> LCD_COM0
    PA9     ------> LCD_COM1
    PA10     ------> LCD_COM2
    PB9     ------> LCD_COM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LCD;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6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LCD;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PIN_12|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LCD;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LCD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LCD_MspInit 1 */
  }
}

void HAL_LCD_MspDeInit(LCD_HandleTypeDef* lcdHandle)
{

  if(lcdHandle->Instance==LCD)
  {
  /* USER CODE BEGIN LCD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LCD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LCD_CLK_DISABLE();

    /**LCD GPIO Configuration
    PC3     ------> LCD_SEG21
    PA1     ------> LCD_SEG0
    PA2     ------> LCD_SEG1
    PA3     ------> LCD_SEG2
    PA6     ------> LCD_SEG3
    PA7     ------> LCD_SEG4
    PC4     ------> LCD_SEG22
    PB0     ------> LCD_SEG5
    PB1     ------> LCD_SEG6
    PB10     ------> LCD_SEG10
    PB11     ------> LCD_SEG11
    PB12     ------> LCD_SEG12
    PB14     ------> LCD_SEG14
    PB15     ------> LCD_SEG15
    PA8     ------> LCD_COM0
    PA9     ------> LCD_COM1
    PA10     ------> LCD_COM2
    PB9     ------> LCD_COM3
    */
    HAL_GPIO_DeInit(GPIOC, GPIO_PIN_3|GPIO_PIN_4);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6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PIN_12|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9);

  /* USER CODE BEGIN LCD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LCD_MspDeInit 1 */
  }
}

/* USER CODE BEGIN 1 */

/*******************************************************************************
* Function Name   : ConvertNum
* Description     : 查找输入参数对应的字符编码
* Inputs          : InputNum--显示字符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const uint16_t mask[4]={0xF000,0x0F00,0x00F0,0x000F};
const uint8_t offset[4]={12,8,4,0};
const uint16_t Num_Map[10]={0x2323,0x0220,0x2132,0x2232,0x0231,0x2213,0x2313,0x0223,0x2333,0x2233};

//以0为例分析
void ConvertNum(uint8_t buff[4],int InputNum)
{
uint16_t Num, tmp = 0;
uint8_t i;

if((InputNum>=0)&&(InputNum<=9))//InputNum=0
  {
        Num=Num_Map[InputNum];//Num=0x2323
  }
  else
  {
    Num=0;//Num=0x0000;
  }
  for(i = 0;i < 4; i++)
  {
    tmp = Num & mask[i];                                                                        //tmp=0x2000,tmp=0x0300,tmp=0x0020,tmp=0x0003
    buff[i] = (uint8_t)(tmp >> offset[i]);//buff[0]=0x02,buff[1]=0x03,buff[0]=0x02,buff[0]=0x03
  }
}
/*******************************************************************************
* Function Name   : Disp_BW(uint8_t num)
* Description     : 显示百位数字
* Inputs          : 数字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sp_BW(uint8_t num)
{
        uint8_t num_buf[4];
        ConvertNum(num_buf,num);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B, num_buf[0]<<SEG_B);//0x0001 0000 0000 0000
        HAL_LCD_Write(&hlcd, COM2, Mask_B, num_buf[1]<<SEG_B);//0x0100 1000 0000 1000
        HAL_LCD_Write(&hlcd, COM3, Mask_B, num_buf[2]<<SEG_B);//0x0100 1000 0000 1000
        HAL_LCD_Write(&hlcd, COM4, Mask_B, num_buf[3]<<SEG_B);//0x0000 0000 0000 0000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Display_Temp_C(float temp)
* Description     : 显示小数类型温度,摄氏度
* Inputs          : 温度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splay_Temp_C(float tempC)
{
    /*
    1.提取temp的每一位
    2.把每一位转换为数组
    3.将每一位显示出来
    #define SEG_S     3
    #define SEG_G     5
    #define SEG_P     7
    RAM0写入的数据为:Buff_S[0]<<SEG_S|Buff_G[0]<<SEG_G|Buff_P[0]<<SEG_P
    RAM2写入的数据为:Buff_S[1]<<SEG_S|Buff_G[1]<<SEG_G|Buff_P[1]<<SEG_P
    RAM4写入的数据为:Buff_S[2]<<SEG_S|Buff_G[2]<<SEG_G|Buff_P[2]<<SEG_P
    RAM6写入的数据为:Buff_S[3]<<SEG_S|Buff_G[3]<<SEG_G|Buff_P[3]<<SEG_P
    */
    uint8_t Buff_S[4],Buff_G[4],Buff_P[4];
    int Temp=0;
    uint8_t Shi=0,Ge=0,Point=0;
                uint8_t Num_For_Point=0;//再次处理十分位数据所用
    Temp=tempC*10;         //将带一位小数的float类型的温度转换为三位数的int型变量

    Point=Temp%10;                          //去温度的小数位
    Ge=Temp%100/10;                         //去温度的个位
    Shi=Temp/100;                               //取温度的十位

    ConvertNum(Buff_P,Point);
    ConvertNum(Buff_G,Ge);
    ConvertNum(Buff_S,Shi);         //将三位数字转化为可以显示的数组

                /*由于十分位的两个段并不是连续的,所以在此再次对十分位要显示的数据进行处理*/
                for(Num_For_Point=0;Num_For_Point<4;Num_For_Point++)
                {
                        if(Buff_P[Num_For_Point]==0x03)
                        {
                                Buff_P[Num_For_Point]=0x05;
                        }
                        else if(Buff_P[Num_For_Point]==0x02)
                        {
                                Buff_P[Num_For_Point]=0x04;
                        }
                }
                /**************************************************************************/

    HAL_LCD_Clear(&hlcd);

    //显示整数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S&Mask_G&Mask_P, Buff_S[0]<<SEG_S|Buff_G[0]<<SEG_G|Buff_P[0]<<SEG_P|1<<12);
    HAL_LCD_Write(&hlcd, COM2, Mask_S&Mask_G&Mask_P, Buff_S[1]<<SEG_S|Buff_G[1]<<SEG_G|Buff_P[1]<<SEG_P);
    HAL_LCD_Write(&hlcd, COM3, Mask_S&Mask_G&Mask_P, Buff_S[2]<<SEG_S|Buff_G[2]<<SEG_G|Buff_P[2]<<SEG_P);
    HAL_LCD_Write(&hlcd, COM4, Mask_S&Mask_G&Mask_P, Buff_S[3]<<SEG_S|Buff_G[3]<<SEG_G|Buff_P[3]<<SEG_P);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Display_Temp_F(float temp)
* Description     : 显示小数类型温度,华氏度
* Inputs          : 摄氏度温度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摄氏度 = (华氏度 - 32°F) ÷ 1.8
*******************************************************************************/

void Display_Temp_F(float tempF)
{
    /*
    1.提取temp的每一位
    2.把每一位转换为数组
    3.将每一位显示出来
    #define SEG_S     3
    #define SEG_G     5
    #define SEG_P     7
    RAM0写入的数据为:Buff_S[0]<<SEG_S|Buff_G[0]<<SEG_G|Buff_P[0]<<SEG_P
    RAM2写入的数据为:Buff_S[1]<<SEG_S|Buff_G[1]<<SEG_G|Buff_P[1]<<SEG_P
    RAM4写入的数据为:Buff_S[2]<<SEG_S|Buff_G[2]<<SEG_G|Buff_P[2]<<SEG_P
    RAM6写入的数据为:Buff_S[3]<<SEG_S|Buff_G[3]<<SEG_G|Buff_P[3]<<SEG_P
    */
    uint8_t Buff_S[4],Buff_G[4],Buff_P[4];
    int TempF=0;
    uint8_t Bai=0,Shi=0,Ge=0,Point=0;
                uint8_t Num_For_Point=0;//再次处理十分位数据所用

    TempF=((int)(tempF*18)+320);         //将带一位小数的float类型的温度转换为三位数的int型变量

                if(TempF>1000||TempF==1000)
                {
                        Point=TempF%10;                          //去温度的小数位
                        Ge=TempF%100/10;                         //去温度的个位
                        Shi=TempF%1000/100;
                        Bai=TempF/1000;                       //取温度的最高位
                }
                else
                {
                        Point=TempF%10;                          //去温度的小数位
                        Ge=TempF%100/10;                         //去温度的个位
                        Shi=TempF/100;                               //取温度的十位
                }

    ConvertNum(Buff_P,Point);
    ConvertNum(Buff_G,Ge);
    ConvertNum(Buff_S,Shi);         //将三位数字转化为可以显示的数组

                /*由于十分位的两个段并不是连续的,所以在此再次对十分位要显示的数据进行处理*/
                for(Num_For_Point=0;Num_For_Point<4;Num_For_Point++)
                {
                        if(Buff_P[Num_For_Point]==0x03)
                        {
                                Buff_P[Num_For_Point]=0x05;
                        }
                        else if(Buff_P[Num_For_Point]==0x02)
                        {
                                Buff_P[Num_For_Point]=0x04;
                        }
                }
                /**************************************************************************/

    HAL_LCD_Clear(&hlcd);

    //显示整数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S&Mask_G&Mask_P, Buff_S[0]<<SEG_S|Buff_G[0]<<SEG_G|Buff_P[0]<<SEG_P|1<<12);
    HAL_LCD_Write(&hlcd, COM2, Mask_S&Mask_G&Mask_P, Buff_S[1]<<SEG_S|Buff_G[1]<<SEG_G|Buff_P[1]<<SEG_P);
    HAL_LCD_Write(&hlcd, COM3, Mask_S&Mask_G&Mask_P, Buff_S[2]<<SEG_S|Buff_G[2]<<SEG_G|Buff_P[2]<<SEG_P);
    HAL_LCD_Write(&hlcd, COM4, Mask_S&Mask_G&Mask_P, Buff_S[3]<<SEG_S|Buff_G[3]<<SEG_G|Buff_P[3]<<SEG_P);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if(Bai)
                        Disp_BW(Bai);
}

/*******************************************************************************
* Function Name   : Diaplay_Icon(ICON icon)
* Description     : 显示图标
* Inputs          : 枚举类型ICON中的图标名称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aplay_Icon(ICON icon,uint8_t status)
{
    if(icon==Temp_C)
    {
        HAL_LCD_Write(&hlcd, COM_Temp_C, Mask_Temp_C, status<<SEG_Temp_C);//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Temp_F)
    {
        HAL_LCD_Write(&hlcd, COM_Temp_F, Mask_Temp_F, status<<SEG_Temp_F);//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Buzzer)
    {
        HAL_LCD_Write(&hlcd, COM_Buzzer, Mask_Buzzer, status<<SEG_Buzzer);//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Body)
    {
        HAL_LCD_Write(&hlcd, COM_Body, Mask_Body, status<<SEG_Body);//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WuTi)
    {
        HAL_LCD_Write(&hlcd, COM_WuTi, Mask_WuTi, status<<SEG_WuTi);//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BLUE)
    {
        HAL_LCD_Write(&hlcd, COM_BLUE, Mask_BLUE, status<<SEG_BLUE);//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
    {
        HAL_LCD_Write(&hlcd, COM_**, Mask_**, status<<SEG_**);//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 Function Name   : Diaplay_Icon(ICON icon)
* Description     : 显示图标
* Inputs          : 电量等级:0/1/2/3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splay_Power(uint8_t grade)
{
    switch(grade)
    {
        case 0: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 Mask_Battery, 1<<SEG_Battery);//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0<<SEG_Battery1);//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0<<SEG_Battery2);//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0<<SEG_Battery3);//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break;
        case 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 Mask_Battery, 1<<SEG_Battery);//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1<<SEG_Battery1);//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0<<SEG_Battery2);//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0<<SEG_Battery3);//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break;
        case 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 Mask_Battery, 1<<SEG_Battery);//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1<<SEG_Battery1);//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1<<SEG_Battery2);//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0<<SEG_Battery3);//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break;
        case 3: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 Mask_Battery, 1<<SEG_Battery);//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1<<SEG_Battery1);//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1<<SEG_Battery2);//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1<<SEG_Battery3);//0x0000 0000 0000 0011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改版完善:(V1.2)
修改内容:

去掉摄氏度、华氏度显示函数,改为显示数字
修改计算错误的掩码(错误的掩码将导致显示冲突,也就是后显示的会把之前要显示的内容覆盖掉)
加入显示LO、HI、‘----字样

楼主:
/*
LCD_RAM_REGISTER0——>COM3
LCD_RAM_REGISTER2——>COM2
LCD_RAM_REGISTER4——>COM1
LCD_RAM_REGISTER6——>COM4
*/

/* USER CODE BEGIN 0 */
static void ConvertNum(uint8_t buff[4],int InputNum);
static void Disp_PW(uint8_t num);
static void Disp_GW(uint8_t num);
static void Disp_SW(uint8_t num);
static void Disp_BW(uint8_t num);
/* USER CODE END 0 */

LCD_HandleTypeDef hlcd;
/* LCD init function */
void MX_LCD_Init(void)
{

  hlcd.Instance = LCD;
  hlcd.Init.Prescaler = LCD_PRESCALER_2;
  hlcd.Init.Divider = LCD_DIVIDER_31;
  hlcd.Init.Duty = LCD_DUTY_1_4;
  hlcd.Init.Bias = LCD_BIAS_1_3;
  hlcd.Init.VoltageSource =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hlcd.Init.Contrast = LCD_CONTRASTLEVEL_5;
  hlcd.Init.DeadTime = LCD_DEADTIME_2;
  hlcd.Init.PulseOnDuration = LCD_PULSEONDURATION_7;
  hlcd.Init.HighDrive = LCD_HIGHDRIVE_0;
  hlcd.Init.BlinkMode = LCD_BLINKMODE_OFF;
  hlcd.Init.BlinkFrequency = LCD_BLINKFREQUENCY_DIV8;
  hlcd.Init.MuxSegment = LCD_MUXSEGMENT_DISABLE;
  if (HAL_LCD_Init(&hl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HAL_LCD_MspInit(LCD_HandleTypeDef* lcd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lcdHandle->Instance==LCD)
  {
  /* USER CODE BEGIN LCD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LCD_MspInit 0 */
    /* LCD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LC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LCD GPIO Configuration
    PC3     ------> LCD_SEG21
    PA1     ------> LCD_SEG0
    PA2     ------> LCD_SEG1
    PA3     ------> LCD_SEG2
    PA6     ------> LCD_SEG3
    PA7     ------> LCD_SEG4
    PC4     ------> LCD_SEG22
    PB0     ------> LCD_SEG5
    PB1     ------> LCD_SEG6
    PB10     ------> LCD_SEG10
    PB11     ------> LCD_SEG11
    PB12     ------> LCD_SEG12
    PB14     ------> LCD_SEG14
    PB15     ------> LCD_SEG15
    PA8     ------> LCD_COM0
    PA9     ------> LCD_COM1
    PA10     ------> LCD_COM2
    PB9     ------> LCD_COM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LCD;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6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LCD;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PIN_12|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LCD;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LCD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LCD_MspInit 1 */
  }
}

void HAL_LCD_MspDeInit(LCD_HandleTypeDef* lcdHandle)
{

  if(lcdHandle->Instance==LCD)
  {
  /* USER CODE BEGIN LCD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LCD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LCD_CLK_DISABLE();

    /**LCD GPIO Configuration
    PC3     ------> LCD_SEG21
    PA1     ------> LCD_SEG0
    PA2     ------> LCD_SEG1
    PA3     ------> LCD_SEG2
    PA6     ------> LCD_SEG3
    PA7     ------> LCD_SEG4
    PC4     ------> LCD_SEG22
    PB0     ------> LCD_SEG5
    PB1     ------> LCD_SEG6
    PB10     ------> LCD_SEG10
    PB11     ------> LCD_SEG11
    PB12     ------> LCD_SEG12
    PB14     ------> LCD_SEG14
    PB15     ------> LCD_SEG15
    PA8     ------> LCD_COM0
    PA9     ------> LCD_COM1
    PA10     ------> LCD_COM2
    PB9     ------> LCD_COM3
    */
    HAL_GPIO_DeInit(GPIOC, GPIO_PIN_3|GPIO_PIN_4);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6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PIN_12|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9);

  /* USER CODE BEGIN LCD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LCD_MspDeInit 1 */
  }
}

/* USER CODE BEGIN 1 */

const uint16_t mask[4]={0xF000,0x0F00,0x00F0,0x000F};
const uint8_t offset[4]={12,8,4,0};
const uint16_t Num_Map[15]={0x2323,0x0220,0x2132,0x2232,0x0231,0x2213,0x2313,0x0222,0x2333,0x2233,0x0010,0x0331,0x0200,0x2101,0x2310};
//                           0      1      2      3      4      5      6      7      8      9      ----   H
/*******************************************************************************
* Function Name   : ConvertNum
* Description     : 查找输入参数对应的字符编码
* Inputs          : InputNum--显示字符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static void ConvertNum(uint8_t buff[4],int InputNum)
{
uint16_t Num, tmp = 0;
uint8_t i;

if((InputNum>=0)&&(InputNum<=15))
  {
        Num=Num_Map[InputNum];
  }
  else
  {
    Num=0;
  }
  for(i = 0;i < 4; i++)
  {
    tmp = Num & mask[i];
    buff[i] = (uint8_t)(tmp >> offset[i]);
  }
}
/*******************************************************************************
* Function Name   : Disp_BW(uint8_t num)
* Description     : 显示百位数字
* Inputs          : 数字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static void Disp_BW(uint8_t num)
{
    uint8_t num_buf[4];
    ConvertNum(num_buf,num);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B, num_buf[0]<<SEG_B);
    HAL_LCD_Write(&hlcd, COM2, Mask_B, num_buf[1]<<SEG_B);
    HAL_LCD_Write(&hlcd, COM3, Mask_B, num_buf[2]<<SEG_B);
    HAL_LCD_Write(&hlcd, COM4, Mask_B, num_buf[3]<<SEG_B);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Disp_SW(uint8_t num)
* Description     : 显示十位数字
* Inputs          : 数字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static void Disp_SW(uint8_t num)
{
    uint8_t num_buf[4];
    ConvertNum(num_buf,num);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S, num_buf[0]<<SEG_S);
    HAL_LCD_Write(&hlcd, COM2, Mask_S, num_buf[1]<<SEG_S);
    HAL_LCD_Write(&hlcd, COM3, Mask_S, num_buf[2]<<SEG_S);
    HAL_LCD_Write(&hlcd, COM4, Mask_S, num_buf[3]<<SEG_S);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Disp_GW(uint8_t num)
* Description     : 显示个位数字
* Inputs          : 数字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由于BT3和个位显示有冲突,所以在此处理
*******************************************************************************/
static void Disp_GW(uint8_t num)
{
    uint8_t num_buf[4];
    ConvertNum(num_buf,num);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G|Mask_Battery3, num_buf[0]<<SEG_G);
                HAL_LCD_Write(&hlcd, COM2, Mask_G|Mask_Battery3, num_buf[1]<<SEG_G);
                HAL_LCD_Write(&hlcd, COM3, Mask_G|Mask_Battery3, num_buf[2]<<SEG_G);
                HAL_LCD_Write(&hlcd, COM4, Mask_G|Mask_Battery3, num_buf[3]<<SEG_G);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Disp_PW(uint8_t num)
* Description     : 显示十分位数字
* Inputs          : 数字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由于十分位的两个段并不是连续的,所以在此再次对十分位要显示的数据进行处理
*******************************************************************************/
static void Disp_PW(uint8_t num)
{
    uint8_t num_buf[4];
                uint8_t Num_For_Point=0;//再次处理十分位数据所用
    ConvertNum(num_buf,num);

                /*由于十分位的两个段并不是连续的,所以在此再次对十分位要显示的数据进行处理*/
                for(Num_For_Point=0;Num_For_Point<4;Num_For_Point++)
                {
                                if(num_buf[Num_For_Point]==0x3)
                                {
                                                num_buf[Num_For_Point]=0x5;
                                }
                                else if(num_buf[Num_For_Point]==0x2)
                                {
                                                num_buf[Num_For_Point]=0x4;
                                }
                }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P, num_buf[0]<<SEG_P);
    HAL_LCD_Write(&hlcd, COM2, Mask_P, num_buf[1]<<SEG_P);
    HAL_LCD_Write(&hlcd, COM3, Mask_P, num_buf[2]<<SEG_P);
    HAL_LCD_Write(&hlcd, COM4, Mask_P, num_buf[3]<<SEG_P);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Display_Num(float temp)
* Description     : 显示小数
* Inputs          : 小数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

void Display_Num(float temp)
{
        uint16_t Num=0;
        uint8_t Bai=0,Shi=0,Ge=0,Point=0;
        Num=(int)(temp*10.0);
        if(Num<1000)
        {
                Shi=Num/100;
                Ge=Num%100/10;
                Point=Num%10;
                Disp_SW(Shi);
                Disp_GW(Ge);
                Disp_PW(Point);
                Diaplay_Icon(POINT,1);//显示小数点
        }
        else
        {
                Bai=Num/1000;
                Shi=Num%1000/100;
                Ge=Num%100/10;
                Point=Num%10;
                Disp_BW(Bai);
                Disp_SW(Shi);
                Disp_GW(Ge);
                Disp_PW(Point);
                Diaplay_Icon(POINT,1);//显示小数点
        }
}

/*******************************************************************************
* Function Name   : Diaplay_Icon(ICON icon)
* Description     : 显示图标
* icon            : 枚举类型ICON中的图标名称
* status          : 枚举类型ICON中的图标显示状态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aplay_Icon(ICON icon,uint8_t status)
{
    if(icon==Temp_C)
    {
        HAL_LCD_Write(&hlcd, COM_Temp_C, Mask_Temp_C, status<<SEG_Temp_C);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Temp_F)
    {
        HAL_LCD_Write(&hlcd, COM_Temp_F, Mask_Temp_F, status<<SEG_Temp_F);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Buzzer)
    {
        HAL_LCD_Write(&hlcd, COM_Buzzer, Mask_Buzzer, status<<SEG_Buzzer);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Body)
    {
        HAL_LCD_Write(&hlcd, COM_Body, Mask_Body, status<<SEG_Body);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WuTi)
    {
        HAL_LCD_Write(&hlcd, COM_WuTi, Mask_WuTi, status<<SEG_WuTi);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BLUE)
    {
        HAL_LCD_Write(&hlcd, COM_BLUE, Mask_BLUE, status<<SEG_BLUE);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
    {
        HAL_LCD_Write(&hlcd, COM_**, Mask_**, status<<SEG_**);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POINT)
                {
                                HAL_LCD_Write(&hlcd, COM_POINT, Mask_Point, status<<SEG_Point);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HIGH)
    {
        if(status)
                                {
                                        Disp_SW(11);//显示H
                                        Disp_GW(12);//显示I
                                }
                                else
                                {
                                        Disp_SW(21);//清除显示HI
                                        Disp_GW(22);
                                }
    }
                else if(icon==LOW)
    {
      if(status)
                        {
                                Disp_SW(13);//显示L
                                Disp_GW(14);//显示O
                        }
                        else
                        {
                                Disp_SW(21);//清除显示LO
                                Disp_GW(22);
                        }
    }
}

/*******************************************************************************
* Function Name   : Diaplay_Icon(ICON icon)
* Description     : 显示图标
* Inputs          : 电量等级:0/1/2/3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splay_Power(uint8_t grade)
{
    switch(grade)
    {
        case 0: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  Mask_Battery, 1<<SEG_Battery);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0<<SEG_Battery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0<<SEG_Battery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0<<SEG_Battery3);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break;
        case 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  Mask_Battery,  1<<SEG_Battery);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1<<SEG_Battery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0<<SEG_Battery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0<<SEG_Battery3);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break;
        case 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  Mask_Battery,  1<<SEG_Battery);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1<<SEG_Battery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1<<SEG_Battery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0<<SEG_Battery3);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break;
        case 3: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  Mask_Battery,  1<<SEG_Battery);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1<<SEG_Battery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1<<SEG_Battery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1<<SEG_Battery3);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break;
                                case 4: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  Mask_Battery,  0<<SEG_Battery);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0<<SEG_Battery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0<<SEG_Battery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0<<SEG_Battery3);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Function Name   : Clear_Temp_C(float temp)
* Description     : 清除温度显示
* Inputs          : None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传送非(0-10)的ID即显示为空,ID=10为"- - - -"
*******************************************************************************/
void Clear_Temp_C(void)
{
        Disp_BW(10);
        Disp_SW(10);
        Disp_GW(10);
        Disp_PW(10);
}

/*******************************************************************************
* Function Name   : Display_All(void)
* Description     : 显示全屏
* Inputs          : None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splay_All(void)
{
        Display_Power(3);//显示电量

        Diaplay_Icon(Temp_C,1);//显示所有图标
        Diaplay_Icon(Temp_F,1);
        Diaplay_Icon(Buzzer,1);
        Diaplay_Icon(Body,1);
        Diaplay_Icon(WuTi,1);
        Diaplay_Icon(BLUE,1);
        Diaplay_Icon(**,1);

        Disp_BW(8);                                                //显示四个8
        Disp_SW(8);
        Disp_GW(8);
        Disp_PW(8);
}

void lcd_init(void)
{
        MX_LCD_Init();
        HAL_LCD_MspInit(&hlcd);
}

楼主:
typedef enum
{
    Temp_C,
    Temp_F,
    Buzzer,
    Body,
    WuTi,
    BLUE,
    **,
                POINT,
                HIGH,
                LOW
}ICON;

//COM口定义
#define COM1                                LCD_RAM_REGISTER4
#define COM2                                LCD_RAM_REGISTER2
#define COM3                                LCD_RAM_REGISTER0
#define COM4                                LCD_RAM_REGISTER6
//段定义
#define SEG_Temp_C          15
#define SEG_Temp_F          15
#define SEG_Buzzer          15
#define SEG_Body            21
#define SEG_WuTi            4
#define SEG_BLUE            21
#define SEG_Battery1        21
#define SEG_Battery2        21
#define SEG_Battery3        10
#define SEG_Battery         15
#define SEG_**            5
#define SEG_B               0
#define SEG_S               2
#define SEG_G               10
#define SEG_P               12
#define SEG_Point           12
//COM口定义
#define COM_Temp_C          COM4
#define COM_Temp_F          COM3
#define COM_Buzzer          COM2
#define COM_Body            COM2
#define COM_WuTi            COM1
#define COM_BLUE            COM1
#define COM_Battery1        COM4
#define COM_Battery2        COM3
#define COM_Battery3        COM1
#define COM_Battery         COM1
#define COM_**            COM1
#define COM_POINT           COM1
//掩码定义
#define Mask_Temp_C         0xFFFF7FFF
#define Mask_Temp_F         0xFFFF7FFF
#define Mask_Buzzer         0xFFFF7FFF
#define Mask_Body           0xFFDFFFFF
#define Mask_WuTi           0xFFFFFFEF
#define Mask_BLUE           0xFFDFFFFF
#define Mask_Battery1       0xFFDFFFFF
#define Mask_Battery2       0xFFDFFFFF
#define Mask_Battery3       0xFFFFFEFF
#define Mask_Battery        0xFFFF7FFF
#define Mask_**           0xFFFFFFDF
#define Mask_B              0xFFFFFFFC
#define Mask_S              0xFFFFFFF3
#define Mask_G              0xFFFFF3FF
#define Mask_P              0xFFFFAFFF
#define Mask_Point          0xFFFFEFFF

void lcd_init(void);

void Display_Num(float temp);
void Display_Power(uint8_t grade);
void Diaplay_Icon(ICON icon,uint8_t status);
void Clear_Temp_C(void);
void Display_All(void);

楼主:
再次优化V1.3
优化内容:

解决V1.2中BT3与个位数显示冲突问题
修改字符Map
生成单独的LCD驱动程序
/**
  ******************************************************************************
  * File Name          : LCD.c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configuration
  *                      of the LCD instances.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Includes ------------------------------------------------------------------*/
#include "lcd.h"

/* USER CODE BEGIN 0 */
static void ConvertNum(uint8_t buff[4],int InputNum);
static void Disp_PW(uint8_t num);
static void Disp_GW(uint8_t num);
static void Disp_SW(uint8_t num);
static void Disp_BW(uint8_t num);
/* USER CODE END 0 */

LCD_HandleTypeDef hlcd;

/* LCD init function */
void MX_LCD_Init(void)
{

  hlcd.Instance = LCD;
  hlcd.Init.Prescaler = LCD_PRESCALER_2;
  hlcd.Init.Divider = LCD_DIVIDER_31;
  hlcd.Init.Duty = LCD_DUTY_1_4;
  hlcd.Init.Bias = LCD_BIAS_1_3;
  hlcd.Init.VoltageSource =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hlcd.Init.Contrast = LCD_CONTRASTLEVEL_5;
  hlcd.Init.DeadTime = LCD_DEADTIME_2;
  hlcd.Init.PulseOnDuration = LCD_PULSEONDURATION_7;
  hlcd.Init.HighDrive = LCD_HIGHDRIVE_0;
  hlcd.Init.BlinkMode = LCD_BLINKMODE_OFF;
  hlcd.Init.BlinkFrequency = LCD_BLINKFREQUENCY_DIV8;
  hlcd.Init.MuxSegment = LCD_MUXSEGMENT_DISABLE;
  if (HAL_LCD_Init(&hl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void HAL_LCD_MspInit(LCD_HandleTypeDef* lcdHand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lcdHandle->Instance==LCD)
  {
  /* USER CODE BEGIN LCD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LCD_MspInit 0 */
    /* LCD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LC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LCD GPIO Configuration
    PC3     ------> LCD_SEG21
    PA1     ------> LCD_SEG0
    PA2     ------> LCD_SEG1
    PA3     ------> LCD_SEG2
    PA6     ------> LCD_SEG3
    PA7     ------> LCD_SEG4
    PC4     ------> LCD_SEG22
    PB0     ------> LCD_SEG5
    PB1     ------> LCD_SEG6
    PB10     ------> LCD_SEG10
    PB11     ------> LCD_SEG11
    PB12     ------> LCD_SEG12
    PB14     ------> LCD_SEG14
    PB15     ------> LCD_SEG15
    PA8     ------> LCD_COM0
    PA9     ------> LCD_COM1
    PA10     ------> LCD_COM2
    PB9     ------> LCD_COM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LCD;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6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LCD;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PIN_12|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LCD;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LCD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LCD_MspInit 1 */
  }
}

void HAL_LCD_MspDeInit(LCD_HandleTypeDef* lcdHandle)
{

  if(lcdHandle->Instance==LCD)
  {
  /* USER CODE BEGIN LCD_MspDeInit 0 */

  /* USER CODE END LCD_MspDe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__HAL_RCC_LCD_CLK_DISABLE();

    /**LCD GPIO Configuration
    PC3     ------> LCD_SEG21
    PA1     ------> LCD_SEG0
    PA2     ------> LCD_SEG1
    PA3     ------> LCD_SEG2
    PA6     ------> LCD_SEG3
    PA7     ------> LCD_SEG4
    PC4     ------> LCD_SEG22
    PB0     ------> LCD_SEG5
    PB1     ------> LCD_SEG6
    PB10     ------> LCD_SEG10
    PB11     ------> LCD_SEG11
    PB12     ------> LCD_SEG12
    PB14     ------> LCD_SEG14
    PB15     ------> LCD_SEG15
    PA8     ------> LCD_COM0
    PA9     ------> LCD_COM1
    PA10     ------> LCD_COM2
    PB9     ------> LCD_COM3
    */
    HAL_GPIO_DeInit(GPIOC, GPIO_PIN_3|GPIO_PIN_4);

    HAL_GPIO_DeInit(GPIOA,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6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HAL_GPIO_DeInit(GPIOB,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PIN_12|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9);

  /* USER CODE BEGIN LCD_MspDeInit 1 */

  /* USER CODE END LCD_MspDeInit 1 */
  }
}

/* USER CODE BEGIN 1 */
const uint16_t mask[4]={0xF000,0x0F00,0x00F0,0x000F};
const uint8_t offset[4]={12,8,4,0};
const uint16_t Num_Map[15]={0x1323,0x0220,0x1132,0x1232,0x0231,0x1213,0x1313,0x0222,0x1333,0x1233,0x0010,0x0331,0x0200,0x1101,0x1310};
//                           0      1      2      3      4      5      6      7      8      9      ----   H
/*******************************************************************************
* Function Name   : ConvertNum
* Description     : 查找输入参数对应的字符编码
* Inputs          : InputNum--显示字符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static void ConvertNum(uint8_t buff[4],int InputNum)
{
uint16_t Num, tmp = 0;
uint8_t i;

if((InputNum>=0)&&(InputNum<=15))
  {
        Num=Num_Map[InputNum];
  }
  else
  {
    Num=0;
  }
  for(i = 0;i < 4; i++)
  {
    tmp = Num & mask[i];
    buff[i] = (uint8_t)(tmp >> offset[i]);
  }
}
/*******************************************************************************
* Function Name   : Disp_BW(uint8_t num)
* Description     : 显示百位数字
* Inputs          : 数字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sp_BW(uint8_t num)
{
    uint8_t num_buf[4];
    ConvertNum(num_buf,num);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B_COM1, num_buf[0]<<SEG_B_COM1);
    HAL_LCD_Write(&hlcd, COM2, Mask_B, num_buf[1]<<SEG_B);
    HAL_LCD_Write(&hlcd, COM3, Mask_B, num_buf[2]<<SEG_B);
    HAL_LCD_Write(&hlcd, COM4, Mask_B, num_buf[3]<<SEG_B);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Disp_SW(uint8_t num)
* Description     : 显示十位数字
* Inputs          : 数字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sp_SW(uint8_t num)
{
    uint8_t num_buf[4];
    ConvertNum(num_buf,num);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S_COM1, num_buf[0]<<SEG_S_COM1);
    HAL_LCD_Write(&hlcd, COM2, Mask_S, num_buf[1]<<SEG_S);
    HAL_LCD_Write(&hlcd, COM3, Mask_S, num_buf[2]<<SEG_S);
    HAL_LCD_Write(&hlcd, COM4, Mask_S, num_buf[3]<<SEG_S);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Disp_GW(uint8_t num)
* Description     : 显示个位数字
* Inputs          : 数字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由于BT3和个位显示有冲突,所以在此处理
*******************************************************************************/
void Disp_GW(uint8_t num)
{
    uint8_t num_buf[4];
    ConvertNum(num_buf,num);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G_COM1, num_buf[0]<<SEG_G_COM1);
                HAL_LCD_Write(&hlcd, COM2, Mask_G, num_buf[1]<<SEG_G);
                HAL_LCD_Write(&hlcd, COM3, Mask_G, num_buf[2]<<SEG_G);
                HAL_LCD_Write(&hlcd, COM4, Mask_G, num_buf[3]<<SEG_G);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Disp_PW(uint8_t num)
* Description     : 显示十分位数字
* Inputs          : 数字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由于十分位的两个段并不是连续的,所以在此再次对十分位要显示的数据进行处理
*******************************************************************************/
void Disp_PW(uint8_t num)
{
    uint8_t num_buf[4];
                uint8_t Num_For_Point=0;//再次处理十分位数据所用
    ConvertNum(num_buf,num);

                /*由于十分位的两个段并不是连续的,所以在此再次对十分位要显示的数据进行处理*/
                for(Num_For_Point=1;Num_For_Point<4;Num_For_Point++)
                {
                                if(num_buf[Num_For_Point]==0x3)
                                {
                                                num_buf[Num_For_Point]=0x5;
                                }
                                else if(num_buf[Num_For_Point]==0x2)
                                {
                                                num_buf[Num_For_Point]=0x4;
                                }
                }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P_COM1, num_buf[0]<<SEG_P_COM1);
    HAL_LCD_Write(&hlcd, COM2, Mask_P, num_buf[1]<<SEG_P);
    HAL_LCD_Write(&hlcd, COM3, Mask_P, num_buf[2]<<SEG_P);
    HAL_LCD_Write(&hlcd, COM4, Mask_P, num_buf[3]<<SEG_P);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Display_Num(float temp)
* Description     : 显示小数
* Inputs          : 小数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

void Display_Num(float temp)
{
        uint16_t Num=0;
        uint8_t Bai=0,Shi=0,Ge=0,Point=0;
        Num=(int)(temp*10.0);
        if(Num<1000)
        {
                Shi=Num/100;
                Ge=Num%100/10;
                Point=Num%10;
                Disp_SW(Shi);
                Disp_GW(Ge);
                Disp_PW(Point);
                Diaplay_Icon(POINT,1);//显示小数点
        }
        else
        {
                Bai=Num/1000;
                Shi=Num%1000/100;
                Ge=Num%100/10;
                Point=Num%10;
                Disp_BW(Bai);
                Disp_SW(Shi);
                Disp_GW(Ge);
                Disp_PW(Point);
                Diaplay_Icon(POINT,1);//显示小数点
        }
}

/*******************************************************************************
* Function Name   : Diaplay_Icon(ICON icon)
* Description     : 显示图标
* icon            : 枚举类型ICON中的图标名称
* status          : 枚举类型ICON中的图标显示状态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aplay_Icon(ICON icon,uint8_t status)
{
    if(icon==Temp_C)
    {
        HAL_LCD_Write(&hlcd, COM_Temp_C, Mask_Temp_C, status<<SEG_Temp_C);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Temp_F)
    {
        HAL_LCD_Write(&hlcd, COM_Temp_F, Mask_Temp_F, status<<SEG_Temp_F);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Buzzer)
    {
        HAL_LCD_Write(&hlcd, COM_Buzzer, Mask_Buzzer, status<<SEG_Buzzer);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Body)
    {
        HAL_LCD_Write(&hlcd, COM_Body, Mask_Body, status<<SEG_Body);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WuTi)
    {
        HAL_LCD_Write(&hlcd, COM_WuTi, Mask_WuTi, status<<SEG_WuTi);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BLUE)
    {
        HAL_LCD_Write(&hlcd, COM_BLUE, Mask_BLUE, status<<SEG_BLUE);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
    {
        HAL_LCD_Write(&hlcd, COM_**, Mask_**, status<<SEG_**);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POINT)
                {
                                HAL_LCD_Write(&hlcd, COM_POINT, Mask_Point, status<<SEG_Point);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HIGH)
    {
        if(status)
                                {
                                        Disp_SW(11);//显示H
                                        Disp_GW(12);//显示I
                                }
                                else
                                {
                                        Disp_SW(21);//清除显示HI
                                        Disp_GW(22);
                                }
    }
                else if(icon==LOW)
    {
      if(status)
                        {
                                Disp_SW(13);//显示L
                                Disp_GW(14);//显示O
                        }
                        else
                        {
                                Disp_SW(21);//清除显示LO
                                Disp_GW(22);
                        }
    }
}

/*******************************************************************************
* Function Name   : Diaplay_Icon(ICON icon)
* Description     : 显示图标
* Inputs          : 电量等级:0/1/2/3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splay_Power(uint8_t grade)
{
    switch(grade)
    {
        case 0: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  Mask_Battery, 1<<SEG_Battery);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0<<SEG_Battery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0<<SEG_Battery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0<<SEG_Battery3);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break;
        case 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  Mask_Battery,  1<<SEG_Battery);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1<<SEG_Battery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0<<SEG_Battery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0<<SEG_Battery3);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break;
        case 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  Mask_Battery,  1<<SEG_Battery);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1<<SEG_Battery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1<<SEG_Battery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0<<SEG_Battery3);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break;
        case 3: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  Mask_Battery,  1<<SEG_Battery);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1<<SEG_Battery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1<<SEG_Battery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1<<SEG_Battery3);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break;
                                case 4: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  Mask_Battery,  0<<SEG_Battery);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0<<SEG_Battery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0<<SEG_Battery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0<<SEG_Battery3);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Function Name   : Clear_Temp_C(float temp)
* Description     : 清除温度显示
* Inputs          : None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传送非(0-10)的ID即显示为空,ID=10为"- - - -"
*******************************************************************************/
void Clear_Temp_C(void)
{
        Disp_BW(20);
        Disp_SW(20);
        Disp_GW(20);
        Disp_PW(20);
}

/*******************************************************************************
* Function Name   : Display_All(void)
* Description     : 显示全屏
* Inputs          : None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splay_All(void)
{
        Display_Power(3);//显示电量

        Diaplay_Icon(Temp_C,1);//显示所有图标
        Diaplay_Icon(Temp_F,1);
        Diaplay_Icon(Buzzer,1);
        Diaplay_Icon(Body,1);
        Diaplay_Icon(WuTi,1);
        Diaplay_Icon(BLUE,1);
        Diaplay_Icon(**,1);

        Disp_BW(8);                                                //显示四个8
        Disp_SW(8);
        Disp_GW(8);
        Disp_PW(8);
}

/* USER CODE END 1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
  ******************************************************************************
  * File Name          : LCD.h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code for the configuration
  *                      of the LCD instances.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lcd_H
#define __lcd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extern LCD_HandleTypeDef hlcd;

/* USER CODE BEGIN Private defines */
typedef enum
{
    Temp_C,
    Temp_F,
    Buzzer,
    Body,
    WuTi,
    BLUE,
    **,
                POINT,
                HIGH,
                LOW
}ICON;

//COM口定义
#define COM1                                LCD_RAM_REGISTER4
#define COM2                                LCD_RAM_REGISTER2
#define COM3                                LCD_RAM_REGISTER0
#define COM4                                LCD_RAM_REGISTER6
//段定义
#define SEG_Temp_C          15
#define SEG_Temp_F          15
#define SEG_Buzzer          15
#define SEG_Body            21
#define SEG_WuTi            4
#define SEG_BLUE            21
#define SEG_Battery1        21
#define SEG_Battery2        21
#define SEG_Battery3        10
#define SEG_Battery         15
#define SEG_**            5
#define SEG_B               0
#define SEG_B_COM1          1
#define SEG_S               2
#define SEG_S_COM1          3
#define SEG_G               10
#define SEG_G_COM1          11
#define SEG_P               12
#define SEG_P_COM1          14
#define SEG_Point           12
//COM口定义
#define COM_Temp_C          COM4
#define COM_Temp_F          COM3
#define COM_Buzzer          COM2
#define COM_Body            COM2
#define COM_WuTi            COM1
#define COM_BLUE            COM1
#define COM_Battery1        COM4
#define COM_Battery2        COM3
#define COM_Battery3        COM1
#define COM_Battery         COM1
#define COM_**            COM1
#define COM_POINT           COM1
//掩码定义
#define Mask_Temp_C         0xFFFF7FFF
#define Mask_Temp_F         0xFFFF7FFF
#define Mask_Buzzer         0xFFFF7FFF
#define Mask_Body           0xFFDFFFFF
#define Mask_WuTi           0xFFFFFFEF
#define Mask_BLUE           0xFFDFFFFF
#define Mask_Battery1       0xFFDFFFFF
#define Mask_Battery2       0xFFDFFFFF
#define Mask_Battery3       0xFFFFFBFF
#define Mask_Battery        0xFFFF7FFF
#define Mask_**           0xFFFFFFDF
#define Mask_B              0xFFFFFFFC
#define Mask_B_COM1                                        0xFFFFFFFD
#define Mask_S              0xFFFFFFF3
#define Mask_S_COM1                                        0xFFFFFFF7
#define Mask_G              0xFFFFF3FF
#define Mask_G_COM1                                        0xFFFFF7FF
#define Mask_P              0xFFFFAFFF
#define Mask_P_COM1                                        0xFFFFBFFF
#define Mask_Point          0xFFFFEFFF
/* USER CODE END Private defines */

void MX_LCD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rototypes */
void Display_Num(float temp);
void Display_Power(uint8_t grade);
void Diaplay_Icon(ICON icon,uint8_t status);
void Clear_Temp_C(void);
void Display_All(void);
/* USER CODE END Prototypes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__ lcd_H */

/**
  * @}
  */

/**
  * @}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另一种显示方式:(更方便,彻底解决显示冲突的问题,不用考虑显示冲突的问题)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A=0,B=0,C=0,D=0,E=0,F=0,G=0;
/*******************************************************************************
* Function Name   : ConvertNum
* Description     : 根据输入的数字将对应的段进行操作,点亮或者熄灭
* Inputs          : 输入的数字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static void ConvertNum(uint8_t InputNum)
{
    switch(InputNum)
        {
            case 0://显示0
                A=B=C=D=E=F=1;
                G=0;
                break;
            case 1://显示1
                B=C=1;
                A=D=E=F=G=0;
                break;
            case 2://显示2
                C=F=0;
                A=B=D=E=G=1;
                break;
            case 3://显示3
                E=F=0;
                A=B=C=D=G=1;
                break;
            case 4://显示4
                A=E=D=0;
                B=C=F=G=1;
                break;
            case 5://显示5
                B=E=0;
                A=C=D=F=G=1;
                break;
            case 6://显示6
                B=0;
                A=C=D=E=F=G=1;
                break;
            case 7://显示7
                E=D=G=F=0;
                A=B=C=1;
                break;
            case 8://显示8
                A=B=C=D=E=F=G=1;
                break;
            case 9://显示9
                E=0;
                A=B=C=D=F=G=1;
                break;
            case 10://显示H
                A=D=0;
                B=C=E=F=G=1;
                break;
            case 11://显示I
                C=1;
                A=B=D=E=F=G=0;
                break;
            case 12://显示L
                D=E=F=1;
                A=B=C=G=0;
                break;
            case 13://显示O
                A=B=F=0;
                C=D=G=1;
                break;
            case 14://显示-
                G=1;
                A=B=C=D=E=F=0;
                break;
            case 15://显示为空,即不显示
                A=B=C=D=E=F=G=0;
                break;
            case 16://全部显示
                A=B=C=D=E=F=G=1;
                break;
            default:
                A=B=C=D=E=F=G=0;
            break;
        }
}
/*******************************************************************************
* Function Name   : Disp_BW(void)
* Description     : 非零数据则百位显示1,如果输入0则不显示
* Inputs          : 数字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sp_BW(uint8_t num)
{
    if(num)
    {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B, 1<<SEG_B);
    }
    else
    {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B, 0<<SEG_B);
    }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Disp_SW(uint8_t num)
* Description     : 显示十位数字
* Inputs          : 数字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sp_SW(uint8_t num)
{
    ConvertNum(num);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S_COM1, A<<SEG_S_COM1);
    HAL_LCD_Write(&hlcd, COM2, Mask_S, F<<SEG_S|B<<SEG_S_COM1);
    HAL_LCD_Write(&hlcd, COM3, Mask_S, G<<SEG_S|C<<SEG_S_COM1);
    HAL_LCD_Write(&hlcd, COM4, Mask_S, E<<SEG_S|D<<SEG_S_COM1);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Disp_GW(uint8_t num)
* Description     : 显示个位数字
* Inputs          : 数字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由于BT3和个位显示有冲突,所以在此处理
*******************************************************************************/
void Disp_GW(uint8_t num)
{
    ConvertNum(num);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G_COM1, A<<SEG_G_COM1);
        HAL_LCD_Write(&hlcd, COM2, Mask_G, F<<SEG_G|B<<SEG_G_COM1);
        HAL_LCD_Write(&hlcd, COM3, Mask_G, G<<SEG_G|C<<SEG_G_COM1);
        HAL_LCD_Write(&hlcd, COM4, Mask_G, E<<SEG_G|D<<SEG_G_COM1);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Disp_PW(uint8_t num)
* Description     : 显示十分位数字
* Inputs          : 数字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sp_PW(uint8_t num)
{
    ConvertNum(num);

        HAL_LCD_Write(&hlcd, COM1, Mask_P_COM1, A<<SEG_P_COM1);
        HAL_LCD_Write(&hlcd, COM2, Mask_P, F<<SEG_P|B<<SEG_P_COM1);
        HAL_LCD_Write(&hlcd, COM3, Mask_P, G<<SEG_P|C<<SEG_P_COM1);
        HAL_LCD_Write(&hlcd, COM4, Mask_P, E<<SEG_P|D<<SEG_P_COM1);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Diaplay_Icon(ICON icon)
* Description     : 显示图标
* icon            : 枚举类型ICON中的图标名称
* status          : 枚举类型ICON中的图标显示状态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aplay_Icon(ICON icon,uint8_t status)
{
    if(icon==Temp_C)
    {
        HAL_LCD_Write(&hlcd, COM_Temp_C, Mask_Temp_C, status<<SEG_Temp_C);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Temp_F)
    {
        HAL_LCD_Write(&hlcd, COM_Temp_F, Mask_Temp_F, status<<SEG_Temp_F);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Buzzer)
    {
        HAL_LCD_Write(&hlcd, COM_Buzzer, Mask_Buzzer, status<<SEG_Buzzer);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Body)
    {
        HAL_LCD_Write(&hlcd, COM_Body, Mask_Body, status<<SEG_Body);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TiWen)
    {
        HAL_LCD_Write(&hlcd, COM_TiWen, Mask_TiWen, status<<SEG_TiWen);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POINT)
    {
        HAL_LCD_Write(&hlcd, COM_Point, Mask_Point, status<<SEG_Point);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Mode)
    {
        HAL_LCD_Write(&hlcd, COM_Mode, Mask_Mode, status<<SEG_Mode);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else if(icon==HIGH)
    {
        Disp_BW(0);
        Disp_SW(15);//清除显示(显示为空)
        if(status)
        {
            Disp_GW(10);//显示H
            Disp_PW(11);//显示I
        }
        else
        {
            Disp_BW(0);
                        Disp_SW(15);//清除显示(显示为空)
        }
    }
    else if(icon==LOW)
    {
        Disp_BW(0);
        Disp_SW(15);//清除显示(显示为空)
        if(status)
        {
            Disp_GW(12);//显示L
            Disp_PW(13);//显示O
        }
        else
        {
            Disp_BW(0);
                        Disp_SW(15);//清除显示(显示为空)
        }
    }
}

/*******************************************************************************
* Function Name   : Display_Num(float temp)
* Description     : 显示小数
* Inputs          : 小数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
void Display_Num(float InputNum)
{
    uint16_t DispNum=0;
    uint8_t Bai=0,Shi=0,Ge=0,Point=0;

    DispNum=(int)(InputNum*10);
    if(DispNum<1000)
    {
        Bai=0;
        Shi=DispNum/100;
        Ge=DispNum%100/10;
        Point=DispNum%10;
    }
    else
    {
        Bai=DispNum/1000;
        Shi=DispNum%1000/100;
        Ge=DispNum%100/10;
        Point=DispNum%10;
    }
    Disp_BW(Bai);
    Disp_SW(Shi);
    Disp_GW(Ge);
    Disp_PW(Point);
    Diaplay_Icon(POINT,1);//显示小数点
}

/*******************************************************************************
* Function Name   : Diaplay_Icon(ICON icon)
* Description     : 显示图标
* Inputs          : 电量等级:1/2/3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None
*******************************************************************************/
void Display_Power(uint8_t grade)
{
    switch(grade)
    {
        case 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1<<SEG_Battery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0<<SEG_Battery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0<<SEG_Battery3);
            break;
        case 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1<<SEG_Battery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1<<SEG_Battery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0<<SEG_Battery3);
            break;
        case 3: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1<<SEG_Battery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1<<SEG_Battery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1<<SEG_Battery3);
            break;
        case 4: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1, Mask_Battery1, 0<<SEG_Battery1);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2, Mask_Battery2, 0<<SEG_Battery2);
            HAL_LCD_Write(&hlcd, COM_Battery3, Mask_Battery3, 0<<SEG_Battery3);
            break;
        default:
            break;
    }
    HAL_LCD_UpdateDisplayRequest(&hlcd);
}

/*******************************************************************************
* Function Name   : Clear_Temp_C(float temp)
* Description     : 清除温度显示
* Inputs          : None
* Outputs         : None
* Return          : None
* Notes           : 传送非(0-10)的ID即显示为空,ID=10为"- - - -"
*******************************************************************************/
void Clear_Temp_C(void)
{
    Disp_BW(0);
    Disp_SW(15);
    Disp_GW(15);
    Disp_PW(15);
    Diaplay_Icon(POINT,0);//不显示小数点
}

// "- - - -"
void lcd_temp_invalid(void)
{
    Disp_BW(0);
    Disp_SW(14);
    Disp_GW(14);
    Disp_PW(14);
}
/* USER CODE END 1 */

楼主:
typedef enum
{
    Temp_C,
    Temp_F,
    Buzzer,
    Body,
    TiWen,
    Mode,
    POINT,
    HIGH,
    LOW,

}ICON;

//COM口定义
#define COM1                LCD_RAM_REGISTER0
#define COM2                LCD_RAM_REGISTER2
#define COM3                LCD_RAM_REGISTER4
#define COM4                LCD_RAM_REGISTER6
//段定义
#define SEG_Temp_C          7
#define SEG_Temp_F          7
#define SEG_Buzzer          8
#define SEG_Body            24
#define SEG_TiWen           7
#define SEG_Battery1        8
#define SEG_Battery2        8
#define SEG_Battery3        8
#define SEG_Mode            7

#define SEG_B               9
#define SEG_S               9
#define SEG_S_COM1          25
#define SEG_G               24
#define SEG_G_COM1          15
#define SEG_P               14
#define SEG_P_COM1          12

#define SEG_Point           14
//COM口定义
#define COM_Temp_C          COM2
#define COM_Temp_F          COM3
#define COM_Buzzer          COM1
#define COM_Body            COM1
#define COM_TiWen           COM1
#define COM_Battery1        COM2
#define COM_Battery2        COM4
#define COM_Battery3        COM3
#define COM_Mode            COM4
#define COM_Point           COM1

//掩码定义
#define Mask_Temp_C         0xFFFFFF7F//第7位为掩码(只对第7位操作)
#define Mask_Temp_F         0xFFFFFF7F//第7位为掩码(只对第7位操作)
#define Mask_Buzzer         0xFFFFFEFF//第8位为掩码(只对第8位操作)
#define Mask_Body           0xFEFFFFFF//第24位为掩码(只对第24位操作)
#define Mask_TiWen          0xFFFFFF7F//第7位为掩码(只对第7位操作)
#define Mask_Battery1       0xFFFFFEFF//第8位为掩码(只对第8位操作)
#define Mask_Battery2       0xFFFFFEFF//第8位为掩码(只对第8位操作)
#define Mask_Battery3       0xFFFFFEFF//第8位为掩码(只对第8位操作)
#define Mask_Mode           0xFFFFFF7F//第7位为掩码(只对第7位操作)
#define Mask_B              0xFFFFFDFF//第9位为掩码(只对第9位操作)
#define Mask_S              0xFDFFFDFF//第25、9位为掩码(只对第25、9位操作)
#define Mask_S_COM1         0xFDFFFFFF//第25位为掩码(只对第25位操作)
#define Mask_G              0xFEFF7FFF//第15、24位为掩码(只对第25、24位操作)
#define Mask_G_COM1         0xFFFF7FFF//第15位为掩码(只对第15位操作)
#define Mask_P              0xFFFFAFFF//第14、12位为掩码(只对第14、12位操作)
#define Mask_P_COM1         0xFFFFEFFF//第12位为掩码(只对第12位操作)
#define Mask_Point          0xFFFFBFFF//第14位为掩码(只对第14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