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F103C8T6的EXTI外部中断感应灯

楼主(2022-12-25):
#一、EXTI外部中断
#二、NVIC中断
##1)中断流程
##2)STM32中断
##3)中断NVIC与EXTI基本结构
##4)中断优先级分组
##5)AFIO复用IO口
##6)EXTI功能框图
#三、EXTI外部中断结构
#四、EXTI中断函数配置
#五、程序代码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72921448/article/details/127378136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不是山谷547」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72921448/arti

楼主:
EXTI外部中断

中断是指计算机运行过程中,出现某些意外情况需主机干预时,机器能自动停止正在运行的程序并转入处理新情况的程序,处理完毕后又返回原被暂停的程序继续运行。

EXTI可以检测指定GPIO口的电平信号,当其指定的GPIO口产生电平变化时,EXTI将立即向NVIC发出中断申请,经过NVIC裁决后即可中断CPU主程序,使CPU执行EXTI对应的中断程序。

支持触发方式:上升沿/下降沿/双边沿/软件触发

支持GPIO口:所有的GPIO口,但相同的Pin不能同时触发中断(如,PA1、PB1、PC1则不能同时触发中断,经AFIO_EXTICR1寄存器分配,任选其一产生中断)

通道数:16个GPIO_Pin,外加PVD输出(注1)、RTC闹钟(注2)、USB唤醒、以太网唤醒

在程序中应用中断可以代替While(1)以减少单片机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等待的时间,进一步提高了单片机的利用率及其工作效率,今天程序应用到的是外部中断EXTI。

楼主:
注:
1)PVD = Programmable Votage Detector 可编程电压监测器
它的作用是监视供电电压,在供电电压下降到给定的阀值以下时,产生一个中断,通知软件做紧急处理。
2)RTC是Real Time Clock的简称,定时开机闹钟,它在硬件电路上单独供电,当系统关机时,CPU和其他外部硬件设备全部掉电,但是RTC仍然继续工作。

硬件如上个项目一致

楼主:
NVIC中断

1)中断流程

中断:在主程序运行过程中,出现了特定的中断触发条件(中断源),使得CPU暂停当前正在运行的程序,转而去处理中断程序,处理完成后又返回原来被暂停的位置继续运行

楼主:
中断优先级:当有多个中断源同时申请中断时,CPU会根据中断源的轻重缓急进行裁决,优先响应更加紧急的中断源

楼主:
中断嵌套:当一个中断程序正在运行时,又有新的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源申请中断,CPU再次暂停当前中断程序,转而去处理新的中断程序,处理完成后依次进行返回

楼主:
STM32中断

向量表:

68个可屏蔽中断通道,包含EXTI、TIM、ADC、USART、SPI、I2C、RTC等多个外设(灰色部分为芯片内部中断)

楼主:
中断NVIC与EXTI基本结构

楼主:
EXTI中断结构图分析:
GPIOA、GPIOB、GPIOC等各有16个Pin口(0~15),相同Pin口由AFIO中断引脚选择寄存器选择GPIOx为通道之一,如, GPIOA_Pin1,GPIOB_Pin1,GPIOC_Pin1,AFIO中断引脚选择寄存器选择GPIOA_Pin1为中断通道,则GPIOA_Pin1为EXTI1通道,其他两个Pin口产生的中断不会得到响应。

楼主:
通道数:AFIO中断引脚选择器选择出16个GPIO_Pin,外加PVD输出、RTC闹钟、USB唤醒、以太网唤醒,一共20个通道通往EXTI边沿检测及控制寄存器

楼主:
由EXTI边沿检测及控制寄存器检测中断信号,产生相应的中断请求信号沿通道送往NVIC中断

楼主:
NVIC中断结构图分析:
NVIC中断收集各个外设的中断请求,分配优先级组,将中断事件依次送入CPU处理。

楼主:
中断优先级分组

使用NVIC统一管理中断,每个中断通道都拥有16个可编程的优先等级,可对优先级进行分组,进一步设置

NVIC的中断优先级由优先级寄存器的4位(0~15)决定,这4位可以进行切分,分为高n位的抢占优先级和低4-n位的响应优先级

抢占优先级高的可以中断嵌套,响应优先级高的可以优先排队,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均相同的按中断号排队

楼主:
5)AFIO复用IO口

AFIO主要用于引脚复用功能的选择和定义
在STM32中,AFIO主要完成两个任务:复用功能引脚重映射、中断引脚选择

楼主:
如图为中断引脚选择功能

楼主:
EXTI功能框图

楼主:
EXTI中断函数配置

外部中断软件设计
a) 软件设计思想
i. 初始化中断
ii. EXTI(外部中断)

楼主:
所有使用到的外设时钟使能
初始化GPIO口
外部中断线配置
a) AFIO外部中断寄存器选择哪个端口
EXTI相关寄存器
NVIC配置

楼主:
中断服务函数

中断服务函数的编写
a) 判断是哪一个中断(共用中断服务函数)
b) 清对应中断挂起标志位
c) 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
程序代码

1、Exti.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exti.h"

void Exti_Init(void)
{

          //1.配置GPIO
          GPIO_InitTypeDef shake_init;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优先级分组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配置GP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配置EXTI中断时钟,又输出又中断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2);

          shake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shake_init.GPIO_Pin    =  GPIO_Pin_2;
    shake_ini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shake_init);

          //2.配置Exti外部中断
          exti_init.EXTI_Line    = EXTI_Line2;//外部中断通道
          exti_init.EXTI_Line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exti_ini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选择外部中断模式
          exti_ini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中断触发方式

          EXTI_Init(&exti_init);//中断初始化

          //3.配置NVIC中断控制器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中断通道2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通道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子优先级

                NVIC_Init(&nvic_init);

}

楼主:
Exti.h
  1. #include "stm32f10x.h"

  2. void Exti_Init(void);

楼主:
shake.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hake.h"

void Shak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shake_init;

          //1.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2.结构体配置
            shake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shake_init.GPIO_Pin    =  GPIO_Pin_2;
            shake_ini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shake_init);

}

楼主:
skake.h
  1. #include "stm32f10x.h"

  2. void Shake_Init(void);

楼主:
relay.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relay.h"

void Relay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relay_init;
                //1.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2.GPIOA3结构体配置
                        relay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relay_init.GPIO_Pin   = GPIO_Pin_3 ;
            relay_ini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relay_init);

}

楼主:
relay.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Relay_Init(void);

楼主: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ain.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elay.h"
#include "shake.h"
#include "exti.h"

void delay(uint16_t time)//延迟函数
{
                uint16_t i=0;
          while(time--)
                {
                                i=12000;
                          while(i--);
                }
}

int  main()
{
         LED_Init();
         usart_init();
         Relay_Init();
         Shake_Init();
         Exti_Ini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RESET)//如果函数发生中断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接通继电器,开灯
                          delay(100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关闭继电器,关灯
                }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关闭继电器,关灯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中断标志清除

}

楼主:
USART.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void usart_init(void)   //串口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配置中断组为中断组2   misc.h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配置中断复用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配置PA9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PA10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串口1打开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115200;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8b;  //有效字节长度  8位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使能串口1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串口中断配置
                        USART_Cmd(USART1,ENABLE);

   //配置中断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       =USART1_IRQn;       //设置中断通道  stm32f10x.h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控制是否使能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1;          //设置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1;             //设置子优先级

                  NVIC_Init(&Nvic_Init);

}

//发送单个字符   调用方法   USARTSendByte(USART1,'o');
void USARTSendByte(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USART_SendData(USART1,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RESET);  //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

//发送字符串   //原理字符发送最后一位是\0判断是否最后一位\0就能发送字符串   调用方法   USARTSendStr(USART1,"ruanzebin");
void USARTSendStr(USART_TypeDef* USARTx, char *str){

   uint16_t i=0; //无符号整形十六位

    do{

                USARTSendByte(USARTx, *(str+i));
                        i++;

                }while(*(str+i)!='\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
  //printf 函数  putchar函数(输出单个字符)  通过重定向  输出数值
int fputc(int ch ,FILE *f){

  USART_SendData(USART1,(uint8_t)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RESET);  //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return (ch);
}
  //scanf()  getchar函数
int fgetc(FILE *f)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RESET); //判断是否接收成功

       return (in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