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基于CH32V307评估板的单相逆变电源设计

楼主(2022-12-25):
#技术资源#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
一、引言
本次的第二届RISC-V MCU创新应用大赛。是本人第一次参加的线上报名集中时间进行创作的单片机项目设计比赛。和以往的教育部开展的比赛不同。这类比赛由厂商赞助举办。在此次比赛中提供的条件对于第一次参赛的我来说已经足够。借由官方提供开发板的机会,制作基于CH32V307评估板的单相正弦波逆变电源设计。本次设计的软件代码。硬件系统电路图。结构框图等均完全开源。大家如果对本作品感兴趣也可自行下载后研究。
二、系统结构
1.系统结构框图介绍
b7991544c4b95489020b51c4a09e307d
系统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供电控制电路。信号产生电路。主电路。
主电路由独立的直流稳压电源一路输入。驱动电路正常工作时。可将输入的直流电压通过H桥两组桥臂交替导通不断切换直流电在输出侧的方向。形成交流电。包含了基波和高次谐波分量。通过LC滤波电路设计滤除高次谐波后得到接近50Hz正弦波输出。
供电控制电路由另一独立直流稳压电源输入。接入电路后调整至12V。使IR2103正常工作。同时为设计不同电平供电。将12V电压通过LM7805稳压至5V提供给反相器芯片74LS00以及6N137光耦供电。
信号产生电路由PC-USB接口开始给单片机供电。同时可下载程序。USB接口接入单片机后。由单片机的PWM模块产生同相位的一组SPWM。一路SPWM经由反相器反向后输入6N137光耦隔离电路。输出再接入IR2103控制一组桥臂。另一路同理。但没经过反相直接输入光耦接IR2103后驱动另一组桥臂。
2.电路原理图介绍
e1ea59435a75b9785c48c73af317cecb
这里提示原理图未提及的另一部分。单片机的PA8和PB13引脚接入的是一个排针组的P3.6位置和P3.5位置。单片机电源和地分别接VCC-5VMCU以及SGND_protect。
单片机SPWM输出引脚分别为
原理图部分如上图所示。这里重点讲述驱动电路设计。
6N137光耦的其他使用方法可以参考这篇博客
https://blog.csdn.net/liuzq/article/details/73658076
这里主要讲述同相输入输出下的电路设计

6N137内部电路图
6N137真值表
芯片内部主要由输入侧的发光二极管。以及输出侧反接的光敏二极管。以及后级与门接三极管基极组成。首先这个芯片由于左侧接入的是一个发光二极管。一般情况默认都是阳极也就是2脚接输入信号。为防止电流过大需要串接限流电阻。需要参考datasheet自行计算。这里不再过多赘述。因此观察真值表可以发现。只有在使能端接入低电平时才能实现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同相关系。可以按照使能端接低电平。或者参照上述电路原理图的设计。以3脚作为输入接口。并通过2脚接电阻至电源。这样原本的高电平点亮发光二极管就变成低电平点亮。真值表输入侧情况变化。其余都不变。即实现了使能接高电平时6N137输入与输出同相。
接下来说一下芯片内部工作。假设2脚接电阻连VCC。3脚位单片机信号输入端。
当输入高电平。发光二极管不亮。因此光敏二极管截止。则与门的两个输入口一个接使能H。另一个接低电平。输出低电平。三极管不导通。因此输出悬空。此时一般是在输出端加上拉电阻。这样6N137输出高电平。
当输入低电平。发光二极管亮。光敏二极管导通。与门的两个输入接口接入两个高电平。输出高电平使得三极管导通。集电极连接射级接地。使得6N137输出被拉低。最终输出低电平。
关于IR2103驱动部分介绍

IR2103引脚图
驱动电平情况图
由上两图可以看出。当我们将IR2103的HIN和LIN短接后。一路信号输入IR2103即可得到HO和LO这一组互补电平信号。用于驱动H桥上下邻管一组MOS。(斜对管一组MOS接相同的信号实现同时导通或截止)。而信号都需要有参考端存在。HO以Vs为参考端。LO则以芯片的GND为参考端。因此芯片需要与主电路共地。此芯片调试时应当出现当供电为12V。信号输入就绪后。在LO端可以测得输出信号。而因HO的参考Vs一般在主电路中。若主电路未接入电源则此部分是否正常工作难以知晓。这一点也是此方案的缺陷
3.pcb设计说明
27eccfd1abab194817e35421cf001e0f
这里PCB设计起初我采用的是相对不安全的方案。也就是单片机的GND和主电路的GND直接连接。这样做的优点是因为整个系统都以一个GND作为参考。电位统一。调试时一般保证电路不存在短路。则可快速得到相应的验证结论。而此方法的缺点就是如果调试未确定因素较多。亦或者欠缺相关调试经验。则不恰当的供电会导致主电路灌电。由GND到单片机最终烧毁单片机。当单片机不贵时可以采用此方法。对于功能较多且比较珍贵的单片机我还是推荐下面的调试方法。将单片机的GND与主电路GND隔离。
此种隔离则是考虑到变压器存在原边副边。可以通过输出与输入通过磁的联系将输入传递到输出。而将两侧完全分离。在pcb中并不是完全按照此理论设计。而只是简单的将单片机的地通过排针引出。与主电路的地相互分离。这样单片机GPIO由光耦保护。GND被主动隔离。但缺点是由于参考电位不统一。在输出调试时只能得到一个大致的结果。但可以通过此方法确保系统在隔离下可产生结果。则表明系统无其他错误。此时可通过短接单片机的地与主电路地再次进行测量即可。(对应在上图的PCB中,H11和H7均为信号地SGND。单片机的地在左下角排母处插入)
实际还有第三种最稳妥的方案。也就是通过专门的电源隔离模块。实现电源电平转换的同时将电源完全隔离。同时地参考电位可传递。这里由于初期设计时未考虑。后续设计可考虑加入。
三、软件说明
在说明软件设计前。我先为大家讲述一下SPWM波发生的方式以及原理
6b84c7552787c83b5d0c2cd114e18da7
从上面这张图可以看出来。SPWM单极性调制与双极性调制本质区别在于两组桥臂是半个周期内交替导通还是一组不断的通断控制,另一组完全截止。而第一种的难点在于按照周期控制PWM输出。需要在程序中按照我们想要得到的正弦波频率。找到中点时间。依据这个时间对MOS管进行分组导通。设置难度比较大。故我们采用第二种双极性调制方式。
双极性调制在实际使用时就较为简单可行了。因为只需要满足半个周期内两组管子可以交替导通。并且PWM占空比按照正弦规律变化即可。这两点在软件上还是比较方便实现的。
此程序软件的设计步骤包括如下几点
明确硬件需要的功能。对所使用的的单片机片上资源做大致了解。根据得到的信息。去查找官方例程里符合我们要求的例子。集中阅读这些代码。将里面所用到的所有内容结合官方手册资料搞清楚。之后就可以根据我们项目的需要来设计这一部分的具体功能。
c77de09c987d080d13489dcf5825c281
首先我参考的例子是官方的PWM_Output。这一个例子里面就讲述了如何配置输出PWM。
例程采用TIM_CH1通道可在两种PWM模式下切换产生PWM。
例子中的定时器计数模式采用向上计数。
2134be8694d04b6035d4f925200d8899
开始设计时我参照例子也使用了向上计数模式。而更新时则通过检测向上计数溢出标志位进行更新
ed6aff7a63bd1e0118f53e0d7bfc2348 而这样的结构表示一个定时器只产生一路PWM。则需要两个定时器实现。而两个定时器分先后启动。这样最终得到的波形体现出来就是波形不能完全互补。有一定的时间误差由启动造成的。更换为一个定时器配置波形互补输出即可解决这一问题。最终选择了定时器1的CH1,通过查阅手册可以找到对应的引脚
80043cde69790d472f8dc6c8d7726298 7e4da450302ca53f67293b6f7f1f42f3
通过查阅手册找到对应的引脚为PA8和PB13两个引脚。一个是TIM1_CH1。另一个是TIM1_CH1N
e22afdb07cdb61e4ec22090ea49b9b48
接下来说明中央计数模式与SPWM发波的关系以及相对于向上计数模式的优点。
因为通过中央对齐模式。从0到ARR再到0才是一个完整的PWM周期。这样就比向上计数多记录了一轮。最终导致配置PWM时按照向上计数模式配置的周期 =中央对齐模式周期* 2.也即向上计数配置了PWM频率20K。在中央对齐模式下实则只有10K。
e0204a53f9c64f36fb2f5b19fb4b23d4 f73c54ec62332d49d509099884e562e3
CH32V307的中央对齐模式有三种。
7be98da230742a4d611ae2976444ae57
项目代码里采用了第三种。中央对齐模式3.也就是向上和向下计数时比较中断标志置位。这样向上和向下计数时都会更新CCR寄存器。只不过也都需要在核心计数器溢出时的更新事件产生。最终才会使本次配置的CCR起作用。也就是本次配置的CCR会在下一轮计数时起作用。这样就实现了PWM占空比按照正弦规律不断变化。
输出比较中断置位是在向上或向下计数时。而进入比较中断是在核心技术器经过CCR值后触发进入中断
使能预装载功能的作用:
fe4d5188c465a1b7157b75dfd244edff
我在代码里只尝试了中央对齐模式3。其他情况大家也可自行尝试
接下来阐述SPWM数组的产生方法
1c48e31084c83e7227f4730ff08dca51 140aeaa672f60dc0688043cd279f27bc 3adeaa7a5f6699424bee16a9ab6ab295
这三个公式。其中第一个是根据SPWM双极性调制原理得出。Uc为正弦波幅值。U为载波幅值。实际上Uc/U为设定的调制比。也就是说。我们在程序一旦定下了ARR的值。就可以生成几百个点。取值按照正弦函数一周期变化规律。将一系列值乘调制比后再乘ARR周期。然后取反后再加上ARR周期。就得到了占空比按正弦规律变化的CCR值。这一过程可以利用excel实现。提取数组后复制到记事本中。利用程序对记事本的数据加逗号整理。将最终的内容复制到ide中。这一方法比较繁琐。也可以利用MATLAB直接计算后就可以得到类似的数组。
软件代码中其它设置的细节。我已经在开源的代码文件中写清了详细注释。大家可以下载阅读
四、方案测试结果
这里我给出搭建好系统的外观图。以及相应的测试结果图像
外观图
709ed434733564cb5098ca6d33b2a3ca d0bf14f6c44d06232b87b059a5eff4b6
附:调试时为预防单片机烧毁。测试时另外购买了CH32V307VCT6主控核心板代替CH32V307VCT6评估板。代码在两个板子上均可运行。
调试结果图:
08678f0f115938bc3aadc494f68ef298 a08f1e54dfb6b964e9b2284a0f327e95
65587cd97ec0816a1d894334ba34d1c5
上电情况图:
a70dd21d24e9247b7bf3fdc3f074ef2b 65c1ea1b352e944eaa8831821ba21209

代码已经托管至gitee云端。访问链接https://gitee.com/xy_zzz/spwm-generation
硬件pcb文件访问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PqF4srIeWXky-xslg_ftg?pwd=1234

网友A:
有硬件的电路设计吗?

网友B:
这个逆变电源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C:
单片机抗干扰能力怎样

网友D(2023-08-25):
你这个SPWM发波的时候有没有做PID调节啊

网友D(2023-09-26):
怎么下下来啊

网友E:
来学习了,楼主优秀

网友F:
单相逆变电源需要使用滤波器来滤除交流电源中的高频噪声和干扰。需要选择合适的滤波器,以确保电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G:
CH32V307是一款高性能的微控制器,可以用于单相逆变电源的设计。但是,需要选择合适的逆变器芯片,以确保电源的稳定性和效率。

网友H:
建议参考CH32V307的评估板资料和文档,了解其主要特性和限制,以便更好地进行设计和开发工作

网友I:
确定输入电压范围和输出电压需求,并确保评估板和CH32V307芯片能够支持这些电压。根据需求选择合适的电源变换器和电压调节器。

网友J:
确定输入电源的电压范围、频率以及电流要求。确保评估板能够满足所需的输入电源条件。

网友K:
考虑电磁兼容性,确保电源系统在正常工作过程中不会对其他电子设备产生干扰。

网友L:
编写逆变电源控制的软件程序,确保与CH32V307评估板的通信和控制正常。
确保软件能够实现逆变电源的所需功能,例如PWM控制、频率控制等。

网友M:
逆变电源需要控制电路,实现对输出电压和频率的控制。可以采用PID控制、滑模控制等控制算法,实现对输出电压和频率的精确控制。

网友N:
实施适当的保护机制,例如过流保护、过温保护、短路保护等,确保电路和设备的安全运行。

网友O:
设计逆变电源时需要考虑过电流保护、过温保护、短路保护等安全机制。评估板应该具备这些保护功能,以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P:
考虑使用滤波电路来减小输入电源的噪声和干扰,确保电源稳定。

网友H:
考虑电源系统的保护和故障处理机制

网友Q:
逆变电源的效率对电源的性能和节能效果有很大影响。可以采用开关电源设计,提高电源的效率。同时,需要注意开关器件的热设计,避免过度发热导致器件损坏。

网友R:
考虑到电源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设计过电流和过温保护机制,以防止电路和芯片受损。CH32V307芯片通常提供了相关的保护功能,可以利用这些功能来实现保护措施。

网友S:
逆变器主回路是将直流电源转换为交流电源的关键部分。需要选择合适的功率开关器件(如IGBT或MOSFET),并设计合适的主回路拓扑结构(如半桥或全桥结构),以实现直流电源转换为交流电源的目标。

网友H:
逆变器的调制策略是实现电流和电压输出的关键。可以采用正弦波调制或方波调制等策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调制策略。

网友B:
考虑散热问题,为芯片和其他元件提供适当的散热措施,以保持电路的稳定运行。

网友T:
逆变电源需要稳定地提供交流电源,因此需要设计好电源电路,确保电压和频率的稳定性。可以使用稳压器和滤波器等元器件,提高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J:
在设计基于 CH32V307 评估板的单相逆变电源时,需要关注硬件设计、软件设计、安全与电磁兼容性、性能优化和调试与验证等方面

网友U:
逆变电源需要保护电路,避免设备过载、短路等故障。可以采用过流、过压、欠压等保护电路,保护设备的安全。

网友V:
逆变器工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异常情况,如过电压、过电流等。为了确保逆变器的安全运行,需要设计合适的保护电路,如过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和过热保护等。

网友W:
使用 CH32V307 微控制器的 GPIO、ADC、PWM 等功能模块,实现对电源系统各个环节的精确控制。

网友X:
单相逆变电源需要使用变压器来变换电压。需要选择合适的变压器,以确保电源的效率和可靠性。

网友Y:
选择适合的电源拓扑结构,如全桥、半桥、谐振等,以满足你的应用需求。考虑到CH32V307的特性和评估板的限制,选择合适的拓扑结构来实现单相逆变电源。

网友A:
设计合适的电源电路,包括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稳定性、过载保护等。

网友Z:
基于CH32V307评估板的单相逆变电源设计需要综合考虑电源的稳定性、效率、保护电路、控制电路、功率和电压等多个方面

网友AA:
选择合适的电源拓扑结构,例如单相桥式逆变器、三相半波整流器等。

网友AB:
CH32V307芯片通常具有PWM输出和相应的控制功能,可以用于调节逆变电路的开关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AC:
控制回路是调节逆变器输出的关键部分。需要设计合适的控制回路,以实现电压和电流的稳定输出。可以采用PID控制或基于现代控制理论的鲁棒控制等方法,以实现控制回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D:
控制系统是单相逆变电源的大脑,需要能够控制逆变电路的工作状态。在设计控制系统时,需要考虑控制算法的实现、采样精度、响应速度等因素。可以使用CH32V307评估板上的微控制器来实现控制系统。

网友AE:
使用CH32V307评估板进行逆变电源的控制,需要进行相应的软件设计,包括初始化电路、控制逆变器的工作状态等。

网友AF(2024-04-04):
考虑电力系统的保护和故障排除机制

网友AG:
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

网友AH:
逆变电源需要控制电路,实现对输出电压和频率的控制

网友AI: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SPWM发波的时候有没有做PID调节啊

不需要调节,固定就可以了,如果并网就需要PID调节相位

网友D:
你那边有并网调相位的算法不

网友AJ(2024-05-07):
逆变电源需要一个控制电路来控制输出电压和频率

网友AK:
你有网格连接相位校准的算法吗

网友AL:
逆变电源功率多大?

网友AH:
单片机的GND和主电路的GND直接连接有问题嘛?

网友AM(2024-07-10):
考虑使用滤波电路来降低输入电源的噪声和干扰,以保证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AN:
非常不错的电源应用案例,深入学习一下

网友AO:
确定输入电源的电压范围、频率和电流要求。

网友AP(2024-12-03):
MCU的gnd和主电路的gnd直接连接有问题吗?

网友AQ:
并网相位校准有算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