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8F46Q84 can

楼主(2022-12-26):
  在配置CAN工作模式时,一直在while中运行,退不出来,就是  OPMOD没有更新,请问这是为什么?
      C1CONTbits.REQOP = requestMode;
       while (C1CONUbits.OPMOD != requestMode)
        {
            //This condition is avoiding the system error case endless loop
            if (1 == C1INTHbits.SERRIF)
            {
                status = CAN_OP_MODE_SYS_ERROR_OCCURED;
                break;
            }
        }

网友A:
语句没什么问题,你是在硬件调试吗?你试试看设置其他各种模式,能不能读到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句没什么问题,你是在硬件调试吗?你试试看设置其他各种模式,能不能读到状态。 ...

是的,我用ICD4调试就是死在这里,没有配置成功,  实际工作也是死在这里. 不知道MCU硬件为什么不动作?

网友B:
1.C1FIFOBA 配置是0x2600 吗?
2.CAN TX, RX脚的PPS配置对吗?
最好把代码提供下,好让大家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