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 YMODEM IAP 问题

楼主(2022-12-26):
使用官方hal库中的例程;
条件已经调通了,但是download大于32K的程序时不不动了。
上位机使用的secureCRT
系统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意见。

网友A:
大概率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换一台机子试试

网友C:
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D:
先把官方的代码弄懂吧

网友E:
程序的问题,使用官方hal库中的例程?

网友F:
程序有问题,

网友G:
这个参考官网 代码吧。

网友H:
是不是BootLoader的问题

网友I:
程序的问题,看看官方咋实现的

网友J:
这个写入数据错误了吗?

网友K:
说明程序校验的问题。

网友L:
如果程序不懂了,认为就是数据已经完成了。

网友M:
ymodem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N:
你是不是没有打开写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