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wb55的qspi有主从机之分吗

楼主(2022-12-26):
请教一下,stm32的qspi有主从机之分吗,我看的是stm32wb55系列的手册,clk只有输出,是只能配置成主机模式吗?还是说qspi是不分主从机机的?

网友A:
STM32里面的QSPI模块只工作在主模式,时钟由它输出,专门 用来访问外连的处于从模式的SPI类型FLASH存储芯片,从STM32手册上也可以看到QSPI接口的CLK脚也只做输出。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只能用主机模式

网友C:
应该有主从区别

网友D:
可能只是主机模式,不分主从

网友E:
STM32里面的QSPI模块只工作在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