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407+DP83848 CubeMX配置ETH+LWIP,link灯亮,ping不通如何解决?

楼主(2022-12-26):
现象:
if(((heth->RxDesc->Status & ETH_DMARXDESC_OWN) == (uint32_t)RESET))  这里heth->RxDesc->Status的值为0x8000 0000,用正常通讯的板子,这就不是这个数值。网上查阅到,如果卡在这里,说明接口有问题,检查6根线,RXD0,RXD1,RX_DV,RX_CLK,RD+,RD-  确认所有的接口连接正常。
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2023-02-27):
接口有问题啊,是不是哪里虚焊了啊

网友B:
如果是硬件的问题,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通断的

网友C:
这个简单啊,有的线可能接触不良呢,都会容易引发你这个问题的

网友D:
你可以看看它的上一步是做了什么操作,为何会出现通信异常

网友E:
也许就是你硬件的问题,重新焊接一下试试?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连接线比较长导致的呢?

网友G:
你试试把线调整短一点试试

网友H:
可以试试修改频率,将主频设置低一些,也许线的阻抗比较大,导致这个像没链接上似的

网友I:
如果就单独这个板子的问题,建议还是重新焊接一下,或者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J:
也有可能是你哪里虚连了吧

网友K(2024-05-01):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L: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M: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N: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O: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P: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Q: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R: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