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点对点(Point to point)网络在STM32WL的应用中称作什么模式?

楼主(2022-12-26):
点对点(Point to point)网络在STM32WL的应用中称作什么模式?

网友A(2023-02-27):
就是点对点模式吧,我觉得

网友B:
正常来说WL都有啥模式啊?说说看,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C:
也没有啥模式呀,直连模式?

网友D:
没具体研究过,一般lora好像就星型组网啥的吧

网友E:
反正不能叫做mesh就对了,哈哈

网友F:
估计就是直通模式吧,主从模式

网友G:
这都没涉及到组网呢,楼上就别乱分析了

网友H:
你这是从哪儿看到的?看看数据手册的话,看看有没有眉目

网友I:
一般都是叫主从模式,就一对的话

网友J:
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工程师,请他们帮你普及一下也行,但是我觉得一般这叫做主从模式好像也没啥问题

网友K(2023-04-08):
我刚拿到两版子,不知道如何下手呢。

网友L:
是不是主从啊?

网友M(2023-06-13):
这就是主从模式吧

网友N(2023-12-23):
我刚收到两个版本,不知道怎么开始。

网友O:
如果只有一对,通常称为主从模式

网友P: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Q: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

网友R: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S: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T:
一些静态测试参数还包括波浪、纹波、起伏和静态输出电压精度。

网友U: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V: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W: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X: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Y: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