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为解决私有LoRa网络需要和众多节点进行上下行通信,使用那几种工作模式?

楼主(2022-12-26):
为解决私有LoRa网络需要和众多节点进行上下行通信,使用那几种工作模式?

网友A(2023-02-27):
感觉可以节点和节点之间通信就可以

网友B:
Lora还是比较好用的,协议方面都做的很好了

网友C:
这个还是需要与实际现场情况来做决定吧

网友D:
话说,lora有没有断网重连的功能啊?

网友E:
你说的几种模式都是哪几种呢?

网友F:
用哪种工作模式还不是你研发人员说的算的?

网友G:
这个应该是随意吧,lora的网络组网这块做的还是很好的

网友H:
你可以实际试试,测试一下,使用哪种组网模式比较好

网友I:
具体还得现场测试的,个人建议,不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的

网友J:
Lora组网啊,这个是个大工程啊

网友K(2024-01-12):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L(2024-05-01):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M: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N: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O: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P: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Q: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R: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S: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