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如何修改开机启动

楼主(2022-12-26):
MA35D1如何修改开机启动

网友A:
修改开机启动步骤如下:

1、buildroot根目录输入: make menuconfig

2、选择bootloader

3、选择下图的位置,回车进入,然后修改成需要启动的选项(ma35d1_sdcard0、ma35d1_sdcard1、ma35d1_nand、ma35d1_spinand)

4、保存退出,然后执行下面的3个命令:

$ rm -rf dl/arm-trusted-firmware dl/uboot dl/linux dl/optee-os

$ make arm-trusted-firmware-dirclean uboot-dirclean linux-dirclean optee-os-dirclean

$ make

网友B:
UBOOT是入门Linux必备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BOOT是入门Linux必备的吧

确实,linux必须得从Uboot进行启动设置

网友D:
U-Boot不仅仅支持嵌入式Linux系统的引导,它还支持NetBSD, VxWorks, QNX, RTEMS, ARTOS, LynxOS, android嵌入式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