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纺织工业板卡fpga加密有什么合适的推荐吗?

楼主(2022-12-26):
纺织工业板卡fpga加密有什么合适的推荐吗?

网友A:
目前,FPGA程序加密主要有两种方法:

1、如果系统中没有可加密的微处理器,可 选用自带加密功能的FPGA ,其中Xilinx的有Virtex-2~5系列,采用的是DES(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加密算法;ALtera的有Stratix II~III系列,采用128位密钥的高级加密算法AES( 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两者的加密原理是:程序被加载到Flash时被加密,再加载到FPGA内部SRAM时被还原。第三者从Flash拷出的程序是加了密的,无法复制使用。这种方法简单、实用,但大部分FPGA(特别是中、低档FPGA)都不具备加密功能。
2、对于自身没有加密功能的FPGA,可在系统中 增加一个可加密的MCU (单片机),FPGA程序在下载到Flash之前,由用户根据自定的算法加其加密,然后再下载到Flash中,MCU将Flash中程序还原后装载到FPGA的SRAM中运行。因MCU是加密的,其还原算法第三者无法破译,即使将Flash中的代码拷出,也无法使用。这种方法虽然复杂些,但对所有FPGA都适用。                    -----来自CSDN博客-xiangyuqxq

网友B:
fpga加密的话,其实可以考虑可编程的加密芯片例如,LKT4110U之类的

网友C:
是不是用标准的加密算法认证也行吧,那个挺常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用标准的加密算法认证也行吧,那个挺常用的?

标准加密算法,认证的话,安全性不大够用吧?

网友E:
认证的安全性首先不是特别高,毕竟认证点是在设备端。而对于fpga来说,要想进行标准算法的安全认证,考虑到标准算法的数据转换复杂度,fpga实现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因此最好选择可以编一些程序的芯片

网友F:
哦,明白了一些,编程的安全性怎么样 ?

网友G:
从现有的加密方案来说,防盗版的需求,可编程的还是好一些,相当于程序分别保护了,依靠加密芯片的高安全性,可以很好的对程序自身实现防护

网友H:
好的,了解了,那么这种方案的实现方式复杂吗?会不会有系统方面的要求

网友I:
如果系统规模不是很大的话,可以选Flash与FPGA做成一体的芯片,外面无法读取FLASH中的数据

网友J:
一般加密芯片都是走的底层i2c spi uart等接口,系统不会有问题

网友K:
那有机会可以试一下了

楼主:
我还有个疑问,对fpga来说,线路上的保护怎么保证,就算编写的程序,也会有计算结果的吧

网友B:
线路上一定要保证动态行,比如随机数干扰,或者数据本身就是动态每次不同,那么运行之后的结果也是不同的

网友C:
那每次结果怎么验证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每次结果怎么验证呢?

程序一般运行结果直接用就行了,有加密的才会解密

网友F:
我明白了,就是说,合法的芯片程序计算结果就是ok的,如果非法计算错误,运行错误,也符合预期吧

网友L:
外挂加密芯片,简单的做法是下载程序后把Jtag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明白了,就是说,合法的芯片程序计算结果就是ok的,如果非法计算错误,运行错误,也符合预期吧 ...

就是这个意思哈,正确的芯片做正确的事,**者破不掉加密芯片,那方案就是安全

网友G:
对,芯片就是不可或缺的,少了,程序就运行不起来的

网友H:
有没有能多种方案的,那不是更好吗,比如mcu那种环境的话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能多种方案的,那不是更好吗,比如mcu那种环境的话

那就多了,无论是认证(唯一id 、密钥),还是参数保护(从加密芯片中取出加密的参数),或者程序移植到加密芯片中,都是可以的

网友K:
那后续做方案还是要仔细思考一下,做得好一些避免损失了

网友M(2023-08-02):
纺织,这么卷的行业,加密没有太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