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buildroot如何修改rootfs大小

楼主(2022-12-26):
打开很多QT5或者是DriectFB配置选项后编译提示BR2_TARGET_ROOTFS_EXT2_SIZE容量不够。MA35D1_Buildroot/configs/numaker_som_ma35d16a81_defconfig buildroot默认值是240M

网友A:
这个可以直接跑QT吗,真是666啊

网友B:
修改.config中的BR2_TARGET_ROOTFS_EXT2_SIZE ,然后直接make

网友C:
修改MA35D1_Buildroot/configs/numaker_som_ma35d16a81_defconfig  中的BR2_TARGET_ROOTFS_EXT2_SIZE值,make numaker_som_ma35d16a81_defconfig,会更新.config,然后直接make

网友D:
make menuconfig修改,保存退出后直接make

网友E:
MA35D1-buildroot 修改 rootfs大小的方法如下:
方法1、修改.config中的BR2_TARGET_ROOTFS_EXT2_SIZE ,然后直接make
方法2、修改MA35D1_Buildroot/configs/numaker_som_ma35d16a81_defconfig  中的BR2_TARGET_ROOTFS_EXT2_SIZE值,make numaker_som_ma35d16a81_defconfig,会更新.config,然后直接make
方法3、make menuconfig修改,保存退出后直接m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