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配置从RAMFS启动

楼主(2022-12-26):
如何配置从RAMFS启动

网友A:
是不是有个BOOT引脚配置,应该是2个,看看手册。

网友B:
ramfs需要对接vfs使用,对外统一使用标准的open/read/write/close接口

网友C:
以MA35D1 256M SOM板为例:
1、MA35D1_Buildroot/board/nuvoton/ma35d1/uboot-env.txt
修改nand的环境变量为:setenv bootargs root=/dev/ram0 console=ttyS0,115200n8 rdinit=/sbin/init mem=${kernelmem};

2、MA35D1_Buildroot/board/nuvoton/ma35d1/nuwriter/pack-nand.json
修改rootfs起始地址及文件:
        {
          "offset": "0x6800000",
          "file": "rootfs.ext4",
          "type": 1
        }
3、A35D1_Buildroot/output/build/linux-custom/arch/arm64/boot/dts/nuvoton/ma35d1.dtsi
修改kenel大小:
                        kernel@400000 {
                                label = "nand-kernel";
                                reg = <0x400000 0x6400000>;
                        };
                        rootfs@6800000 {
                                label = "nand-rootfs";
                                reg = <0x6800000 0x6400000>;
                        };
4、make uboot-menuconfig
修改comandline参数:
Command line interface > Filesystem commands
mtdparts=nand0:3m(uboot),768k(uboot-env),256k(device-tree),100m(kernel),100m(rootfs)

5、make menuconfig
Filesystem images
选择:initial RAM filesystem linked into linux kernel
去除UBI相关配置

System configuration > Run a getty  将ttyS0改为console

System configuration 选择下面
Dynamic using devtmpfs + mdev

MA35D1_Buildroot/package/initscripts/init.d/rcS添加命令:mdev -s ,这个需要干净编译生效
或者在output/target/etc/init.d/rcS下修改,然后再make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