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9H20无法显示出矢量图标

楼主(2022-12-26):
定义矢量图标的数组文件,必须是UTF8-BOM的格式

可以创建一个.C文件,定义一下上面的数组,然后使用notpad++将 .C 文件转成UTF-8 BOM格式,添加进keil工程,重新编译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const char *icon_unicode[]={

                "\ue65d",

                "\ue65e",

                "\ue65f",

                "\ue62c",

                "\ue62d",

                "\ue62e",

                "\ue62f",

};

网友A:
这就有点神奇了,代码的存储格式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有点神奇了,代码的存储格式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吗

看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有影响,是不是跟导入keil有关系,是不是如果直接写程序就没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