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docker搭建失败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2-12-26):
修改ubuntu系统的源为国内:
Software & updates -> download from

选好后保存。
重新运行docker的build.sh,那2个包还是不能下载,但是单独安装这2个包可以下载。(fonts-gfs-baskerville,fonts-gfs-porson),运行build.sh还是失败。

网友A:
不修改下载资料都很困难了。

网友B:
建议还是单独下载试一下吧,运行失败是不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C:
不修改真是慢如卧牛

网友D:
楼主修改之后能正常下载了吗?运行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E:
解决方法如下:
1. 可以先安装含有这2个包的组件(bison) Sudo apt-get install bison
2. 然后在dockerfile里面的组件注释掉,保存退出
再运行这个build.sh
可以成功安装docker

同步yocto代码时出现repo init出错,默认获取的源是google的
修改repo 的REPO_CUL为REPO_URL =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git/git-repo/'
打开repo 进行编辑,修改REPO_URL为如下:

再repo init,此时提示是从国内下载
如果后面提示再出错,可以进入.repo,然后删除里面的repo,退出来后再执行repo 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