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能跑linux的mcu

楼主(2022-12-26):
目前需求对linux实时系统进行MCU选型,请问咱们新唐有可以跑Linux的MCU嘛?有相关例程嘛?

网友A:
新唐Arm Cortex-A35 微处理器和ARM9 微处理器都可以跑linux内核系统,可能还得结合需要进行选型

网友B:
建议使用最新的Arm Coretex-A35处理器,配套链接如下https://www.nuvoton.com/products/microprocessors/arm-cortex-a35-mpus/ma35d1-high-performance-edge-iiot-series/?group=Software&tab=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唐Arm Cortex-A35 微处理器和ARM9 微处理器都可以跑linux内核系统,可能还得结合需要进行选型 ...

好的,我再查看一下,确实linux如果能跑起来后期开发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最新的Arm Coretex-A35处理器,配套链接如下https://www.nuvoton.com/products/microprocessors/ar ...

看了一下,确实新唐的资料比较齐全而且配套软件方便易用

网友C:
新唐的ARM9(NUC970/NUC980),以及刚出的cortex-A(只有一款)都可以跑Linux, 只要芯片由MMU功能的都可以跑Linux,新唐的ARM9已经把SDRAM做到芯片里,所以一般应用下,只需要外接Flash即可,两层板也可以跑起来

网友C:
Cortex-A35不知道哪里买样品,新唐天猫上没有

网友D:
比较多,去天猫旗舰店问问店主。相关的开发板来一套

网友E:
只要芯片由MMU功能的都可以,比如新唐的ARM9,但是貌似没有卖的

网友F:
Arm Coretex-A35处理器,也可以问问网上

网友G:
基本MA35D1就可以跑,目前我一直关注着呢,后期准备进行开发使用

网友H:
可以去问问代理商。天猫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