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以太网测试步骤如何进行

楼主:
MA35D1-以太网测试步骤如何进行

网友A(2022-12-27):
看看BSP提供相关例子没,应该有个开发板吧,官方的。

网友B:
建议楼主还是以linux系统进行以太网通讯测试,有专门的内核驱动

楼主:
测试步骤如下:
1. 网线链接开发板以太网口0和PC
2. PC上在cmd里面输入ipconfig,查看以太网的地址
3. 开发板串口命令行打开eth0并配置网址(参考电脑上的,确保在同一局域网)
ifconfig eth0 169.254.109.220 netmask 255.255.255.0 up
4. PC上cmd输入:ping 169.254.109.220
或者开发板串口命令行输入:ping 169.254.109.227
注意:windows防火墙需要关闭

网友C:
楼主网口稳定性怎样?

网友D:
这个不是网口的静态通讯测试嘛?怎么看相关性能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试步骤如下:1. 网线链接开发板以太网口0和PC2. PC上在cmd里面输入ipconfig,查看以太网的地址3. 开发板串 ...

楼主说的很详细啊,图标的很清晰

网友F:
楼主如何测试百兆和千兆网的区别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试步骤如下:1. 网线链接开发板以太网口0和PC2. PC上在cmd里面输入ipconfig,查看以太网的地址3. 开发板串 ...

楼主这个是在linux下进行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