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003芯片的EXTI触发信号只能是上升沿有效?

楼主:
如题:  运行ADC例程的ExtLines_Trigger--外部事件触发ADC转换    EXTI事件只能为上升触发?不能作为下降沿触发或者上升/下降沿触发吗?
    配置为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 --无效,结果还是上升沿触发ADC转换
      或者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上升/下降沿, --无效,结果还是上升沿触发ADC转换      只能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上升沿有效,结果正确

      这个EXTI事件触发ADC的配置怎么不受边沿配置的控制呢?

      配置以上三种边沿都是在上升沿触发ADC转换?

     以下是运行波形,红色是PD3的exti触发事件口的的电平,黄色是ADC转换完成后的串口信号,三种边沿的配置,ADC转换都是发生在PD3的上升沿:

网友A(2022-12-26):
不知道你这样看是否有问题,验证是否能下降沿触发很简单,GPIO配置为上拉输入,然后将GPIO引脚分别接高低电平,看ADC在接哪个电平的时候会触发转换,我在例程基础上修改试了一下,当PD3配置为上拉输入,在接低电平的时候会触发ADC,接高电平不会,说明下降沿有效的,应该是没问题的,你可以按照这种方法试一下

网友B(点评):
你这个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你在接低电平的时候,会产生几十个上升沿和下降沿, 在接高电平的时候,一个上升沿也没有,一个下降沿也没有。 所以不具有特指性,不能作为可靠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