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多节点CAN通信问题

楼主(2022-12-26):
1.can的双机通讯问题,A自收发可以实现,B自收发可以实现,A发B收也可以实现,就是B发A收实现不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
2.CAN发送数据的条件除了例程里的按键大家一般设置什么条件呢?
3.多节点通信时买的中间节点的TJA1050收发器的电阻是不是需要拆除啊?

网友A:
A,B的硬件和程序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B:
是不是b的程序不一样

网友C:
a,b的硬件程序都一样的吗

网友(2023-12-27):
CAN通信的完美编程需要对CAN的通信负载及通信质量进行监控:
CAN通信实时负载小于标定负载的1/3,通过对CAN通信的丢包的监控来评估CAN的通信质量;
详细资料见:CAN通信的高层协议CANWeb源程序及介绍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5470-1-1.html?fromuser=515192147

网友D:
通信不是相互的嘛?能收能发

网友E:
协议没对上吧,不然也不能收不到的啊

网友F:
可以看看你的代码么,看看B发怎么发的,然后看看A的接收函数

网友G:
一般你可以仿真看看,看看B发了啥,是不是波特率没对上呢?

网友H:
可能是协议没对上导致收发出了差错

网友I:
你用逻辑分析仪看看B发了没,或者看看B发了啥

网友J:
这个一项一项排查呗,比较简单的,就是先看看B发了没有,再就是看A的接收函数

网友K:
可能类似于485一样,就是电阻加多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L:
CAN好像是有协议帧的吧,帧不对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M:
正常收发器的电阻好像不用管吧

网友N:
还是仿真看看,仿真解决问题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