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5里面ARM不能编译怎么办呀

楼主(2022-12-26):
显示的就是图片里的内容

网友A:
你的keil是不是5.37版?keil从5.37版开始默认不会安装ARMCC 5编译器,你需要自己下载ARMCC 5的安装包,或者改用ARM CLANG 6编译器

网友B:
ARMCC 5编译器需要自己去安装

网友C:
要自己去安装ARMCC 5编译器

网友D:
改用ARM CLANG 6吧

网友E:
升级吧,自己下载ARMCC 5的安装包,或者改用ARM CLANG 6编译器

网友:
你下载的是mdk版本的吗?

网友F:
选择编译器的版本的。

网友G:
如果编译不能通过,可能没有石皮解

网友H:
自己去安装ARMCC 5编译器就可以了

网友I:
没有安装pack的包吗?

网友J:
这个是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K:
这个他默认的版本不支持的。

网友L:
option里面配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M:
不能选择默认的arm

网友N:
打开配置,选择好编译器版本就行。

网友O:
换个低版本的Keil就行啦~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升级吧,自己下载ARMCC 5的安装包,或者改用ARM CLANG 6编译器

在哪下载ARMCC5的安装包?

网友Q:
没出现过这种错误,感觉编译器有问题。

网友R:
自己手动安装个ARMCC 5编译器,也可以换低版本的keil重新装吧

网友S:
ARM不能编译有什么问题?

网友C(2023-02-03):
自己去安装一下ARMCC 5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