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A0 PB0 PC0同时中断EXTI0怎么办?

楼主(2022-12-26):
TI, pc
PA0 PB0 PC0好像无法同时中断EXTI0,谁后写就中断谁的
代码如下,不知道哪里不对

网友A:
本来就不能这样用,EXTI0只能在PA0,PB0,PC0,PD0里面选一个,不能同时生效

网友B:
是不可以的,在设计硬件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网友C:
这个本来就只能选一个用

网友D:
只能在PA0,PB0,PC0,PD0里面选一个用

网友E:
EXTI0只能四选一

本来也不能一起用,只能用一个

网友F:
这种代码是不能配置的。

网友G:
共享中断不可行,只能是判断哪个引脚的。

网友H:
使用其他的中断不行吗?

网友I:
这个你配置也不行的。

网友J:
使用与门实现。

网友K:
如果需要检测哪个中断,可以读取IO口的电平的。

网友L:
很简单啊,串联一个中断就行了。

网友M:
一般设计的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的,中断线的问题。

网友N:
像你这种问题,只能退而求其次了,判断哪个引脚被按下了。

网友O:
改硬件把,这种问题软件就算临时解决后期会成为产品的拖油瓶。

网友D(2023-02-03):
PA0和PB0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中断 不能两个同时设置为中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