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我想用AD采样,经过PID调节,控制PWM占空比

楼主(2022-12-26):
我想模拟一个开关电源,采集输出的电流然后经过PID计算占空比然后再调节电路。我现在ADC采样和PWM都已经配置好了也可以运行,但是这个主函数怎么利用这个PID再改变占空比不太清楚,有没有大佬有类似的主函数我想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A(2023-02-27):
这种你可能需要参考开关电源的程序逻辑了

网友B:
你可以找个好用的PID算法,然后移植到你的项目里就好了

网友C:
费这个劲干啥,还不如直接买个开关电源

网友D:
话说,开关电源用PID算法是做啥呢?

网友E:
你可能就缺一个PID算法了吧

网友F:
我记得GITHUB上应该是有相关的资料吧,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G:
话说,这种调节电路的作用是啥啊?

网友H:
你先计算占空比呗,再配置一下PWM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I:
你先找个PID算法吧,先熟悉一下

网友J:
我觉得不仅仅是算法的事儿,硬件电路也要设计的好才行哦

网友K(2024-05-01):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L: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M: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N: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O: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P: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Q: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R: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S: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