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F103实现Xbox 360 Controller for Windows 之Xinput

楼主:
背景
上个月由于家里有事,实现了并枚举成功的Xinput,就差数据处理没有完成,请假在家,客户急要,只好请同事改改,玩usb hid已经差不多两年了,至今也算没有实现Xbox 360 Controller for Windows 如下图,一来不知道怎么实现,二来没有画时间去琢磨;年底没啥事做,咱们现在就来实现这样手柄。

下面简单说一下实现步骤,并附上相关的参考资料:首先是实现步骤:
第一步,设计硬件,硬件还是我们之前设计的摇杆板,摇杆板只有一个摇杆和8个按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Xinput协议。
第二步,设计软件,这里的软件设计最重要的在于USB hid相关的描述符修改。
第三步,下载验证,完成软件设计之后,我们将通过视频给大家展示我们所实现的效果。

接着是参考资料:
https://github.com/nesvera/STM32-X360-xinput
这个是GitHub上面的大佬开源的,大家想要学习,自己下载学习即可。

硬件设计:
首先我们设计一个基于STM32F103C8T6的评估板,原理图如下:

由原理图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设计了8颗轻触按键,另有摇杆一个,同时有WS2812B一颗用于装饰。
最终我们设计的成品如下图:

软件设计我们的软件是基于STM32 HAL库的,HAL库中的USB HID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向实现一个STM32只要通过修改几个描述符,增加几个厂商处理请求即可。
1.修改设备描述符:
__ALIGN_BEGIN uint8_t USBD_FS_DeviceDesc[USB_LEN_DEV_DESC] __ALIGN_END =
{
  0x12,                       /*bLength */
  USB_DESC_TYPE_DEVICE,       /*bDescriptorType*/
  0x00,                       /*bcdUSB */
  0x02,
  0x00,                       /*bDeviceClass*/
  0x00,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USB_MAX_EP0_SIZE,           /*bMaxPacketSize*/
  LOBYTE(USBD_VID),           /*idVendor*/
  HIBYTE(USBD_VID),           /*idVendor*/
  LOBYTE(USBD_PID_FS),        /*idProduct*/
  HIBYTE(USBD_PID_FS),        /*idProduct*/
  0x00,                       /*bcdDevice rel. 2.00*/
  0x02,
  USBD_IDX_MFC_STR,           /*Index of manufacturer  string*/
  USBD_IDX_PRODUCT_STR,       /*Index of product string*/
  USBD_IDX_SERIAL_STR,        /*Index of serial number string*/
  USBD_MAX_NUM_CONFIGURATION  /*bNumConfigurations*/
};
需要修改的设备描述符中的USBD_VID和USBD_PID_FS,这两个分别是厂商ID和产品ID,厂商ID是USB IF组织分配的,以下是微软的VID以及Xinput的PID

#define USBD_VID     0x045E
#define USBD_PID_FS     0x028E
2.修改配置/接口/HID/端点/厂商描述符:
/* USB CUSTOM_HID device FS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__ALIGN_BEGIN static uint8_t USBD_CUSTOM_HID_CfgFSDesc[USB_CUSTOM_HID_CONFIG_DESC_SIZ] __ALIGN_END =
{
    /**************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1 Bus Powered, 500 mA ****************/
    0x09, /* bLength: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size */
    USB_DESC_TYPE_CONFIGURATION,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USB_CUSTOM_HID_CONFIG_DESC_SIZ,
    /* wTotalLength: Bytes returned */
    0x00,
    0x04,         /*bNumInterfaces: 1 interface*/
    0x01,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0x00,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0xA0,         /*bmAttributes: Bus Powered, Remote Wakeup*/
    0xFA,         /*MaxPower 500 mA: this current is used for detecting Vbus*/

    /**************Interface Descriptor 0/0 Vendor-Specific, 2 Endpoints****************/
    /* 09 */
    0x09,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USB_DESC_TYPE_INTERFACE,/*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0x00,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0x00,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0x02,         /*bNumEndpoints*/
    0xFF,         /*Vendor-Specific*/
    0x5D,         /*bInterfaceSubClass : 1=BOOT, 0=no boot*/
    0x01,         /*nInterfaceProtocol : 0=none, 1=keyboard, 2=mouse*/
    0x00,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Unrecognized Class-Specific Descriptor***********************/
    /* 18 */
    0x11,         /*bLength: CUSTOM_HID Descriptor size*/
    0x21, /*bDescriptorType: CUSTOM_HID*/
    0x10,0x01,0x01,0x25,0x81,0x14,0x03,0x03,
    0x03,0x04,0x13,0x02,0x08,0x03,0x03,
    /**************Endpoint Descriptor 81 1 In, Interrupt, 4 ms******************/
    /* 27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USB_DESC_TYPE_ENDPOINT, /*bDescriptorType:*/

    CUSTOM_HID_EPIN_ADDR,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0x03,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CUSTOM_HID_EPIN_SIZE, /*wMaxPacketSize: 2 Byte max */
    0x00,
    CUSTOM_HID_FS_BINTERVAL,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
    /**************Endpoint Descriptor 02 2 Out, Interrupt, 8 ms******************/
    /* 34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USB_DESC_TYPE_ENDPOINT, /*bDescriptorType:*/

    0x02,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0x03,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0x20, /*wMaxPacketSize: 2 Byte max */
    0x00,
    0x08,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

    /**************Interface Descriptor 1/0 Vendor-Specific, 2 Endpoints****************/
    /* 09 */
    0x09,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USB_DESC_TYPE_INTERFACE,/*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0x01,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0x00,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0x02,         /*bNumEndpoints*/
    0xFF,         /*Vendor-Specific*/
    0x5D,         /*bInterfaceSubClass : 1=BOOT, 0=no boot*/
    0x01,         /*nInterfaceProtocol : 0=none, 1=keyboard, 2=mouse*/
    0x00,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Unrecognized Class-Specific Descriptor***********************/
    /* 18 */
    0x1B,         /*bLength: CUSTOM_HID Descriptor size*/
    0x21, /*bDescriptorType: CUSTOM_HID*/
    0x00,0x01,0x01,0x01,0x83,0x40,0x01,0x04,
    0x20,0x16,0x85,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6,0x05,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81 1 In, Interrupt, 4 ms******************/
    /* 27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USB_DESC_TYPE_ENDPOINT, /*bDescriptorType:*/

    0x83,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0x03,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0x20, /*wMaxPacketSize: 2 Byte max */
    0x00,
    0x02,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
    /**************Endpoint Descriptor 02 2 Out, Interrupt, 8 ms******************/
    /* 34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USB_DESC_TYPE_ENDPOINT, /*bDescriptorType:*/

    0x04,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0x03,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0x20, /*wMaxPacketSize: 2 Byte max */
    0x00,
    0x04,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

    /**************Interface Descriptor 2/0 Vendor-Specific, 2 Endpoints****************/
    /* 09 */
    0x09,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USB_DESC_TYPE_INTERFACE,/*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0x02,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0x00,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0x01,         /*bNumEndpoints*/
    0xFF,         /*Vendor-Specific*/
    0x5D,         /*bInterfaceSubClass : 1=BOOT, 0=no boot*/
    0x02,         /*nInterfaceProtocol : 0=none, 1=keyboard, 2=mouse*/
    0x00,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Unrecognized Class-Specific Descriptor***********************/
    /* 18 */
    0x09,         /*bLength: CUSTOM_HID Descriptor size*/
    0x21, /*bDescriptorType: CUSTOM_HID*/
    0x00,0x01,0x01,0x22,0x86,0x07,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81 1 In, Interrupt, 4 ms******************/
    /* 27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USB_DESC_TYPE_ENDPOINT, /*bDescriptorType:*/

    0x86,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0x03,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0x20, /*wMaxPacketSize: 2 Byte max */
    0x00,
    0x10,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

    /**************nterface Descriptor 3/0 Vendor-Specific, 0 Endpoints****************/
    /* 09 */
    0x09,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USB_DESC_TYPE_INTERFACE,/*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0x03,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0x00,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0x00,         /*bNumEndpoints*/
    0xFF,         /*Vendor-Specific*/
    0xFD,         /*bInterfaceSubClass : 1=BOOT, 0=no boot*/
    0x13,         /*nInterfaceProtocol : 0=none, 1=keyboard, 2=mouse*/
    0x04,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Unrecognized Class-Specific Descriptor***********************/
    /* 18 */
    0x06,         /*bLength: CUSTOM_HID Descriptor size*/
    0x41, /*bDescriptorType: CUSTOM_HID*/
    0x00,0x01,0x01,0x03
};
这个配置描述符即可比较长,不过也比较统一,大家可以直接复制参考代码中的也可以,不过要注意以下接口索引号,端点地址之类的,比如我们定义的
#define CUSTOM_HID_EPIN_ADDR                 0x81U
#define CUSTOM_HID_EPIN_SIZE   20U
这个端点1地址以及端点大小正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大小一定不能小于20,因为微软XBOX360手柄定义的报表描述符正是20个字节。
大家可能比较好奇,XBOX360手柄为什么没有报表没舒服,我们在代码中也没有实现,直接给它初始化为0,这是为何?
其实我也不清楚,是不是系统自己只要认对应的VID和PID以及配置描述符正确,应该就可以正确枚举了?其实我们Usb主机好像也确实没有问我们设备要报表描述符。

3. 添加厂商请求的处理。在USBD_CUSTOM_HID_Setup函数值,除了类请求USB_REQ_TYPE_CLASS、标准请求USB_REQ_TYPE_STANDARD,还需要增加一个厂商请求USB_REQ_TYPE_VENDOR,如下:
static uint8_t  USBD_CUSTOM_HID_Setup(USBD_HandleTypeDef *pdev,
                                      USBD_SetupReqTypedef *req)
{
  USBD_CUSTOM_HID_HandleTypeDef *hhid = (USBD_CUSTOM_HID_HandleTypeDef *)pdev->pClassData;
  uint16_t len = 0U;
  uint8_t  *pbuf = NULL;
  uint16_t status_info = 0U;
  uint8_t ret = USBD_OK;

  switch (req->bmRequest & USB_REQ_TYPE_MASK)
  {
    case USB_REQ_TYPE_VENDOR:
        switch (req->bRequest)
        {
        case 0x01:
        {
            /* code */
            if(req->wLength == 0x14)
            {
                len  = MIN(0x14, req->wLength);
                pbuf = vendor_request_content;
            }
            else if(req->wLength == 0x08)
            {
                len  = MIN(0x8, req->wLength);
                pbuf = vendor_re2;
            }
            else if(req->wLength == 0x04)
            {
                len  = MIN(0x04, req->wLength);
                pbuf = vendor_re2;
            }
            break;
        }

        default:
            break;
        }
        USBD_CtlSendData(pdev, pbuf, len);
        break;
    default:
      USBD_CtlError(pdev, req);
      ret = USBD_FAIL;
      break;
  }
  return ret;
}

实现上面这些,基本在电脑端可以枚举成功一个Xbox 360 Controller for Windows 手柄设备。但是我们并不能满足一次。
4. 解析摇杆电位器和按键数据。
void Xinput_Handle(void)
{
        int16_t X=0,Y=0;
    //X-Y
    for(u8 i=0; i<AD_DATA_SIZE;)
    {
        AdXSum += AD_DATA[i];
        i++;
        AdYSum += AD_DATA[i];
        i++;
    }
    Xtemp=AdXSum/10;
    AdXSum=0;
    Ytemp=AdYSum/10;
    AdYSum=0;
    if(Xtemp>Xmax)
        Xtemp=Xmax;
    if(Xtemp<Xmin)
        Xtemp=Xmin;

    if(Ytemp>Ymax)
        Ytemp=Ymax;
    if(Ytemp<Ymin)
        Ytemp=Ymin;
    X=(int16_t)map( Xtemp, Xmin, Xmax, INT16_MAX, INT16_MIN );
    Y=(int16_t)map( Ytemp, Ymin, Ymax, INT16_MIN, INT16_MAX );

        //Button

    if((UPKEY)==0)//Y
    {
        TXData[BUTTON_PACKET_2] |= Y_MASK_ON;
    }else{
                TXData[BUTTON_PACKET_2] &= Y_MASK_OFF;
        }
    if((DNKEY)==0)//A
    {
        TXData[BUTTON_PACKET_2] |= A_MASK_ON;
    }else{
                TXData[BUTTON_PACKET_2] &= A_MASK_OFF;

        }

    if(LFKEY==0)
    {
        TXData[BUTTON_PACKET_2] |= X_MASK_ON;
    } else {
        TXData[BUTTON_PACKET_2] &= X_MASK_OFF;
    }
    if(RGKEY==0)
    {
        TXData[BUTTON_PACKET_2] |= B_MASK_ON;
    } else {
        TXData[BUTTON_PACKET_2] &= B_MASK_OFF;
    }

    if(BKKEY==0)//BUTTON_BACK
    {
        TXData[BUTTON_PACKET_1] |= BACK_MASK_ON;
    } else {
        TXData[BUTTON_PACKET_1] &= BACK_MASK_OFF;
    }
    if(MDKEY==0)//BUTTON_LB
    {
        TXData[BUTTON_PACKET_2] |= LB_MASK_ON;
    } else {
        TXData[BUTTON_PACKET_2] &= LB_MASK_OFF;
    }
    if(STKEY==0)//BUTTON_START
    {
        TXData[BUTTON_PACKET_1] |= START_MASK_ON;
    } else {
        TXData[BUTTON_PACKET_1] &= START_MASK_OFF;
    }
    if(TBKEY==0)//BUTTON_RB
    {
        TXData[BUTTON_PACKET_2] |= RB_MASK_ON;
    } else {
        TXData[BUTTON_PACKET_2] &= RB_MASK_OFF;
    }
    if(SW1!=0)
    {
        TXData[BUTTON_PACKET_2] |= **_MASK_ON;
    } else {
        TXData[BUTTON_PACKET_2] &= **_MASK_OFF;
    }
        TXData[LEFT_STICK_X_PACKET_LSB] = LOBYTE(Y);                // (CONFERIR)
        TXData[LEFT_STICK_X_PACKET_MSB] = HIBYTE(Y);
        //Left Stick Y Axis
        TXData[LEFT_STICK_Y_PACKET_LSB] = LOBYTE(X);
        TXData[LEFT_STICK_Y_PACKET_MSB] = HIBYTE(X);
        //Clear DPAD
        TXData[BUTTON_PACKET_1] &= DPAD_MASK_OFF;
        USBD_CUSTOM_HID_SendReport(&hUsbDeviceFS,(u8*)&TXData, 20);

}

这里我们直接参考了GitHub上大佬的。其中map函数的作用把12位AD值0~4095转成16位的0~65535。然后扫描一下按键,按要求赋值即可。我们这里实现了左摇杆,以及A、B、X、Y、LB、RB、START、BACK等按键。

下载验证

请大家查看我们的视频:

网友A(2022-12-27):
实现效果可以啊

网友B:
这个移植一个shell就行。

网友C:
xinput是什么功能?

网友D:
这个有什么作用?

很有参考意义,细节也有提醒

网友E:
如果usbhid不打开,数据通信就会错误的。

网友F:
这个学习一下了。

网友G:
little shell 了解一下。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