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芯源的CW32F030可以使用ST-Link进行开发调试吗?

楼主(2022-12-26):
刚从ST切换过来,手上只有ST-Link可以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使用ST-LINK!

网友B:
可以试试,可能会有问题,如果是平替的可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因为通讯指令是通用的。

网友D:
TB搜“创芯工坊”,PWLINK2 9.9包邮,这个是限5种芯片的,还有一款49不限芯片。好不好自己看。

网友D:
限制非永久性,需要用到哪款芯片改哪款,支持种类还算可以吧,CW支持003和030

网友E:
不支持,你需要将STlink刷成JLINKOB或者daplink才行

网友F:
你再买个jlink吧,能好些

网友G:
STlink只能烧录ST的MCU,虽然能烧录部分国产,但也是完全兼容ST的才可以

网友H:
基本上是不可以的,通信不支持

网友I:
STlink有MCU型号限制,会读取ID的

网友J:
你换成其他link估计还好说

网友K:
你可以将STlink改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L:
换成jlink吧,jlink非常好用的

网友M:
再买个link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呀

网友N:
烧录不了,调试更是不可能

网友O:
虽然接口一样,都是SWD,但是STlink限定MCU了

网友P:
ST肯定不能给其他MCU烧录啊,这是常识

网友Q:
你这个CW32F030是否可以完全兼容ST呢?如果能完全兼容,是可以烧录的

网友R:
换个link也是可以的,我记得STlink是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