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系列PWM的驱动电流有多少mA?

楼主(2022-12-26):
当IO口作为PWM输出时,驱动电流能有多少mA?

网友A:
请参考CW32F030的Datasheet中I/O口特性的内容,最大驱动能力20mA。

网友B:
一般GPIO的驱动电流应该最大就是20mA。

网友C:
直接用IO口驱动电机一类的肯定是不行的,驱动灯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D:
普通的IO口驱动电流大概是20mA,有一些特殊的IO口,驱动能力会大于20mA。

网友E:
驱动电流能有多少mA和IO口作为什么外设没有关系的。

网友F:
一般不超过20ma

网友G:
这个一般也就20ma吧

网友H:
没具体研究过啊,一般也不会很高吧

网友I:
可以看看手册,按照输出最大的电流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J:
你要是驱动大电流的话,可能需要用到三极管之类的放大器件了

网友K:
具体没了解过,但一般都是20ma

网友L:
驱动一般LED之类的是够用了,要是再高,可能需要mos了

网友M:
楼主是想要驱动什么东西么?需要多大的电流呢?

网友N:
一般就是20ma,我是参考ST的IO输出说的

网友O:
我感觉应该不会很大的,这个电流你要注意,输出太高,IO可能会坏掉

网友P:
看看手册吧,大概就是20,再大可能也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