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如何在运行时调整mcu的主频?

楼主(2022-12-27):
能不能实现在运行时切换mcu的主频,但不重启mcu?

网友A:
当然可以!请参考CW32 MCU的例程代码。

网友B:
建议不要在运行时切换主频,外设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C:
肯定可以切换,直接改时钟分频就可以了。

网友D:
这是为了在有些运算快一些吗?加快运算速度可以试试汇编~

网友E:
运行时切换主频有可能外设会出现问题

网友F:
应该不能吧,运行还切换MCU的主频啊

网友G:
没这么弄过,你可以看看官方是否有例程

网友H:
问问他家的技术支持呗,基本就知道是否可以了

网友I:
运行时切换,相当于复位重新初始化。

网友J:
这样配置的话,你需要重新配置一下时钟的,能行吗?

网友K:
不理解为啥要这么做,你可以最初的时候配置时钟,但是运行起来就不建议配置了

网友L(2023-02-02):
这个不稳定的。

网友M:
不仅仅可以随时切换时钟速度,还可以随时切换时钟类型,但是切换之前,注意Flash的wait cycle设置。

网友N:
这个切换的时候,需要关闭所有的外设的。

网友O:
为什么要调整程序频率呢?

网友P:
最好配置以后不要修改主频,会对程序造成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