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ADC引脚悬空是否会产生电压?

楼主(2022-12-28):
测得ADC悬空引脚产生了1.5v左右电压,请问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正常,悬空电压不定,可能高可能低,而且波动比较大!

网友B:
你拿手碰一下引脚,电压会跳动的非常厉害,悬空1.5V正常。

网友C:
只要接地和电源电压测的是两个极端,基本就是正常的。

网友D:
悬空有1.5的电压很正常

网友E:
ADC引脚悬空的话,易感受干扰信号。

网友F:
正常的啊,悬空肯定会引入干扰的

网友G:
ADC悬空的话,数据会乱,不固定的

网友H:
看你这个IO的配置,如果是浮空输入就这样,会有电压

网友I:
这种IO不能悬空的,悬空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的

网友J:
是会产生电压的

网友K:
你得改一下,不能悬空,悬空不稳的

网友L:
如果配置成浮空输入的话,有可能会感受干扰电压。

网友M:
应该是正常的吧,但是具体电压是多少,我不记得了

网友N:
你要是不用ADC的话,直接接地就好了吧

网友O:
我之前也是ADC悬空,出来的数据是漂的

网友P:
最好将ADC配置一下,如果不用接地或者接高就好了

网友Q(2023-02-02):
悬空电压会变化的,不稳定的。

网友R:
ADC引脚悬空会对单片机采样有影响。

网友S:
如果不使用ADC功能,就不要配置ADC了。

网友T:
这个可以接地或者接在vc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