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主从设备选择问题

楼主(2022-12-27):
使用SPI给两块板子相互通信,主从设备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A:
两块主控互相通讯,建议别用SPI通讯。

网友B:
哪个需要主动要数据,哪个就作为SPI的主机。

网友C:
用UART啊,现在没听说过哪个板子互相通讯用SPI的。麻烦的一批。

网友D:
两块板子通讯的话不需要spi吧

网友E:
两块班子相互通讯为什么要用spi了

网友F:
你看那个主动发起,就是主机设备呗

网友G:
其实相互通讯还不如用串口了呢

网友H:
随便的,这个谁主谁从都是可以的

网友I:
这个我觉得只要能正常通信就行吧,谁主机谁从机也不是很重要

网友J:
你用其他方式通信呗,串口都比SPI方便吧

网友K:
为啥考虑用SPI呢?是因为有其他用途?

网友L:
想互通信的话,要看谁是主动发起的动作,这种就是主机

网友M:
属实,SPI要设定主机从机,不然就不好弄了

网友N:
看功能,然后设定主机从机

网友O:
建议可以用串口或者SPI配置的方式来配置主机从机,这样现场施工能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