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JLink下载问题

楼主(2022-12-26):
使用jlink下载程序一次后就无法识别芯片了

网友A:
是不是下载的程序里面没有包含SW调试?

网友B:
那你这种情况下估计都调试不了。只是启动时采用厂商的Bootloader模式,然后更新程序了。

网友C:
把BOOT0接3.3V,然后再上电,重新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