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串口上串联的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12-30):
看到有的电路在串口芯片的TX,RX上接了电阻,有的没有接。想问一下接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串联电阻可以对干扰脉冲信号起到衰减作用

网友B:
减少干扰

网友C:
一般是限流吧,如果电平不匹配的话,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D:
限流,抗干扰,对于外界产生的电磁干扰有一点作用。

网友E:
串电阻可以降低干扰的

网友F:
我之前也用电阻,都是为了匹配电平或者限流

网友G:
没接都是同样的电平才可以

网友H:
这个电阻一般都是可以起到限流,保护MCU的IO不受损害的

网友I:
接电阻当然是保护的啦

网友J:
都可以,但是一般接不接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K:
我之前了解的是电平转换,就是压差不大的时候可以用电阻替代

网友L:
你就理解为保护就好了

网友M:
其实这个电阻选型还有讲究呢

网友N:
保护串口的IO啊,不被烧坏

网友O:
这电阻没啥太大作用,之前接,现在我都不预留了

网友P:
电阻能影响一部分的干扰,降低干扰

网友Q:
其实不接也行, 作用不是很大

网友R:
之前我看都是5V和3.3V之间的串口通信才会有这种电阻,估计是限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