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按键接法问题

楼主(2022-12-28):
什么方法可以用最少的引脚,接最多的按键?

网友A:
扩展GPIO芯片,光用引脚够呛。

网友B:
按键是否有同时按下的情况?如果没有,可以接一些串转并的芯片。

网友C:
推荐PCF8574 的IO扩展芯片,IIC通讯,可以一拖8,一个芯片有8个引脚。可输入输出。

网友D:
用io扩展芯片吧

网友E:
这个估计要用io扩展芯片

网友F:
矩阵键盘或者用专用芯片

网友G:
用矩阵键盘就行了

网友H:
这个IO扩展,或者矩阵键盘,或者键盘芯片都行

网友I:
这简单啊,多加几个MCU不就解决了

网友J:
你要接多少个键盘啊?得有个数啊

网友K:
现在有专门的键盘芯片的,可以试试

网友L:
键盘我这边一般都是矩阵键盘就解决战斗了

网友M:
矩阵键盘,或者分时复用IO。

网友N:
用键盘芯片吧,就比如沁恒好像就有

网友O:
其实你想要省成本的话,还是得用矩阵键盘,这样能好点

网友P:
这么操作也不是很OK的,你还要考虑接什么按键,有没有什么反馈之类的,都要有研究的

网友Q:
可以考虑IO扩展芯片,但是我觉得还不如矩阵键盘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