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C1101问题

楼主(2022-12-26):
有大佬使用过CC1101吗?主控MCU是STM32F101,我拿到一段代码发现是利用TIM的输入捕获GD0引脚数据的脉宽,然后判断一定数量的数据后再处理事情。有大佬知道GD0引脚的数据代表什么吗,这么做原理是啥?感谢

网友A(2023-03-15):
看手册吧,一般手册上会有写的

网友B:
估计是检测CC1101的状态吧

网友C:
就检测脉宽,其实就是检测其时序

网友D:
是不是GD0是个信号输出标识呢?

网友E:
没用过CC1101,但是你可以看看它的手册的,学习一下

网友F:
不知道代表啥,但是肯定就是信号记录的IO

网友G:
估计是个状态标识吧

网友H:
看你程序的备注,给这个IO的备注是啥?

网友I:
通过看程序就能知道这个功能吧

网友J:
正常就是用SPI通信就好了,还需要接GD0么?

网友K:
手册有写

网友L:
可能是检测CC1101的状态

网友M:
监测脉宽的吧

网友N(2024-01-08):
g0是信号输出标识符吗?

网友O:
可能是检测cc1101的状态

网友P:
你们可以通过看节目知道这个函数,对吧

网友Q:
我不知道它代表什么,但一定是信号记录的IO

网友R:
根据你的程序注释,这个IO的注释是什么?

网友S:
检测脉冲宽度实际上就是检测它的时间

网友T:
通常,只使用SPI通信。

网友U(2024-04-22):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V: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W: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X: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Y: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Z: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AA: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AB: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AC: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AD: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