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航顺的MCU可以使用time.h的C文件么?

楼主(2022-12-26):
航顺的MCU可以使用time.h的C文件么?怎么调用比较好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使用吧

网友B:
我记得time文件也是C编写的,估计是可以

网友C:
你得稍微改改才行,不然应该用不了

网友D:
你要用里面的啥功能啊?时间戳么?

网友E:
调用就正常调用就好了,不麻烦的

网友F:
之前我也想使用来着,后来好像得自己修改修改,感觉很麻烦,就没弄

网友G:
应该是可以,但是如何调用,或者说修改的程序,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H:
调用就正常操作就行,但是你估计要修改修改源码,不然可能运行不了

网友I:
MCU就是麻烦,想使用这种写好的库,还得移植,都不能直接就用

网友J:
正常操作吧,我记得正常调用好像就可以,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