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你认为国产质量好不好?使用怎么样?我认为有些国产东西也很好

楼主(2022-12-26):
你认为国产质量好不好?使用怎么样?我认为有些国产东西也很好
     今天拆解一个国产的时控器,因为说坏了所以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拆,顺便探讨下国产的时控器到底怎么样,是国产真的不行,还是我们选择时只认价钱低廉。本人声明,一:本人不是卖时控器,二本人不黑国货,三:本人不吹进口货,本人只是单纯的拆解,不进行对比,只是说出自己的简单看法。
    这是某品牌的某个型号时控器,
外观设计中规中矩,主要由显示屏,按键部分,指示灯部分,还有接线部分组成。
显示部分目前不能点亮显示屏部分无法测试,按键部分没有多余的按键,完全够用。

外观设计值得一提的是他把接线电路图直接印制在了端子接线外壳上方便接线过程中使用,
而且还配备了操作设置二维码,
方便设置使用,无需拿纸质说明书即可轻松接线。通过观看电子说明书发现设置也并不复杂。还有一点就是可以更换电池,因为我接触过很多时控器损坏都是因为内置电池损坏导致时控器无法正常工作,
我们打开看看,果然他也是这个问题,电池漏液导致电源部分正极断了,
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定期检查更换电池即可。我们有时间试着维修下看看是不是正常。我们再看看外观设计,他采用了三种固定方式供使用者选择,一是挂式,定个钉子一挂。二最常用轨道固定方式。三是预留螺丝空位,螺丝穿过紧固式固定。

外壳固定采用卡扣式固定
轻松一橇就开,个人意见虽说方便但是不抗摔容易损坏,没有螺丝固定的结实。端子和火线连接线都采用纯铜的铜片连接,而不是铜线连接非常良心,而且铜片够厚实用料够足,焊点饱满。

而且继电器上面标注的是250伏30A,
正常都是250伏10安标称2000瓦最大功率,而这款继电器可以达到6000瓦以上,功率比普通的时控器要高,增大了使用设备功率限制。这大厂做的就是不一样,电子板上直接印制品牌和出厂日期。主芯片部分型号无法考证型号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把电路和供电部分是采用压片连接的而不是直接焊接的正负极非常良心,好拆而且容易维修。
     今天我们来总结下这款时控器的主要优点,
                                                                 1:连接电路图直接印到接线部位方便使用过程接线,而且印制了设置二维码方便设置;
                                                                 2:设计安装方式多元化方便安装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3:电源采用独立1.5伏干电池供电,防止了因电池损坏导致时控器的彻底损坏,无法修复;
                                                                 4:主电源部分采用铜片,和大功率继电器,增大了使用功率,延长使用寿命。
     我认为的缺点或者说不足吧:
                                             1:设计尺寸中规中矩不够小巧;
                                             2:设计外壳固定方式为塑料卡扣式不够结实。

我认为这款时控器从用料和设计上绝对的良心产品对得起它的价格。国货质量也很好。值得选购
你认为这款国产时控器怎么样?

网友A:
目前,在有些领域国产器件比进口品牌好,性价比高,并不是说进口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有些领域国产器件比进口品牌好,性价比高,并不是说进口的就好。 ...

说得对

网友B:
如果是工业级的产品,国产的还有一些距离

有些东西国产也是可以了

网友C:
国产奶粉谁敢给自己孩子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奶粉谁敢给自己孩子喝

最好还是母乳

网友D:
国产货的质量是越来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