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3 在做BLDC无感电机,如何实现PWM ON的中点产生中断

楼主(2022-12-26):
AC78013 在做BLDC无感电机,如何实现PWM ON的中点,或者OFF的中点,产生中断。配置那些寄存器。实现无电容的过零检测。

楼主:
顶一下,有实现过的朋友吗?

楼主:
是没这个功能,还是无法实现。用PWM触发AD是可以,但没中断。

网友A:
没有这个中点中断,只有匹配和溢出中断,可以用定时器测中点

楼主:
定时很占资源。可以用匹配中断试试

网友B:
无刷直流电机由电动机主体和驱动器组成,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由于无刷直流电动机是以自控式运行的,所以不会像变频调速下重载启动的同步电机那样在转子上另加启动绕组,也不会在负载突变时产生振荡和失步。

网友C:
无刷电机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虽短,但是随着技术的日益成熟与完善得到了迅猛发展。已在航模、医疗器械、家用电器、电动车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D:
电机的性能和磁钢数量、磁钢磁通强度、电机输入电压大小等因素有关,更与无刷电机的控制性能有很大关系

网友E:
无刷电机去除了电刷,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没有了有刷电机运转时产生的电火花,这样就极大减少了电火花对遥控无线电设备的干扰。

网友F:
少了电刷,无刷电机的磨损主要是在轴承上了,从机械角度看,无刷电机几乎是一种免维护的电动机了,必要的时候,只需做一些除尘维护即可

网友G:
无刷电机没有了电刷,运转时摩擦力大大减小,运行顺畅,噪音会低许多,这个优点对于模型运行稳定性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网友H(2023-02-02):
无刷电机的驱动是用什么来编程的?

网友I:
如何不用软件就能有效地控制无刷直流(BLDC)电机

网友J:
AC78013 怎么驱动无刷无感直流电机

网友K:
BLDC无刷直流电机控制有哪些方法

网友L:
无感bldc电机缓慢停止是怎么回事

网友M:
驱动单相BLDC电机如何使用低成本单片机驱动

网友N:
bldc 单片机 专用芯片哪个好

网友O(2023-04-09):
需要合理设计电机参数、采用合适的传感器和中点过零检测算法,以保证控制效果。

网友P:
用PWM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Q:
可以使用比较器或定时器来实现吗?

网友Q:
PWM ON的中点可以通过中断来实现吧

网友R:
在中点过零时产生中断来检测电机转子位置吗?

网友S:
需要使用三相电桥驱动器和三相交流PWM信号,同时在中点过零时产生中断来检测电机转子位置,从而实现无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