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关于SSPCC和CLK_SYSCLK1寄存器操作问题

楼主(2022-12-27):
在Linux解锁后可以对WDT寄存器进行写操作,但是CLK_SYSCLK1(0x40460208)以及SSPCC的相关寄存器操作就不行,是为什么?

网友A:
SSPCC的相关寄存器不能在Linux操作,由于是属于TZS寄存器,所以无法在操作,只能在TF-A改。

网友B:
CLK_SYSCLK1寄存器不能在应用原因是由于改ip clock enable,那不能直接改,因為就算你改了,也会马上被kernel改回原来的设定,要使用driver,clock的方式,才能改。